UC384X電源芯片測試

楼主(2015-10-13):
1.UC384X系列為常用的PWM電源控制芯片,如何簡易測試其好壞,當然要準備些道具,既然稱為簡易測試,顯然與全功能測試項目為少,本次以UC3842為例,並僅需使用到腳位5-8,而腳位1-4功能暫不需考慮,而測試項目為電源的啟動電壓(16V)與欠電壓(10V)數值.
2.參考電路如下:

3.配線製作:

變壓器可選擇AC15V或18V即可,免得輸入電壓過高,有危險之慮.

4.測試數據比對(紅色為輸入電壓Vdd,黃色為第8腳輸出),可觀測紅色與黃線之交叉點,即為啟動電壓與欠電壓數值.
電源只選用半波整流,可讓此芯片處於ON/OFF交替,藉以觀測上述2個比較電壓值.

5.也請先認識啟動電壓與欠電壓保護電路的原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68-1-1.html

网友:
請問...有那種插上去就會亮綠燈--很好,亮紅燈--不好,亮橘燈--開始跑,並找掩護的那種測試治具嗎?

那種的比較簡單扼要一目瞭然,謝謝!!..

网友A:
交流電源裏的 60Hz 還真是一個很方便的檢測信號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電源裏的 60Hz 還真是一個很方便的檢測信號源~

對!像早期垂直同步訊號就靠這個60Hz。

网友B:
請問ciko.ciko大:UC384X電源芯片可以替代GR8836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ciko.ciko大:UC384X電源芯片可以替代GR8836嗎?

功能是類似,但部份腳位定義不同.週邊元件電路也不盡相同,必須搭配各自的工作電路.

网友C:
版大您好,請問:UC3842A可以取代GM3842A嗎?我看2者DATASHEET定義好像一樣?謝謝!

628.04 KB, 下載次數: 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大您好,請問:UC3842A可以取代GM3842A嗎?我看2者DATASHEET定義好像一樣?謝謝! ...

基本上看起來是一樣的,但站在較嚴謹的立場,你可用相同電路來做測試,主要是測輸出穩定度,電流消耗,IC的溫度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問ciko.ciko大:UC384X電源芯片可以替代GR8836嗎?

路過多嘴  請包涵
請看一下GR8836 DATA SHEET 上,
  4/12頁  OSCILLATOR 這一欄  , 它是用 RT 電阻 選擇工作頻率 , 省略震盪電容   ; UC384X  需搭配震盪電容CT
              並且當COMP 腳電壓低於1.8V   去切換  降低工作頻率 成為 GREEN MODE 待機模式  ; UC384X  沒有此功能
              降低工作頻率  節省 切換損失次數  達成省電目的(這段說的簡略 若有路過大俠 懇請補充指正)

有很多這種  由UC384X [進化]  支援GREEN MODE 待機模式   版本;

但是我忘了有哪些 .... 剛剛查關鍵字  :  384X green mode
只看到  例如: LD7552   http://www.leadtrend.com.tw/pdf/LD7552-DS-01.pdf
LD7551: http://www.leadtrend.com.tw/pdf/LD7551C-DS-00.pdf
可惜腳位不一樣
  我記得  NS / FAIRCHILD /... 幾乎 大廠都 有做 這類[UC384X 進化版] IC

不支援GREEN MODE 待機模式  幾乎是賣不出去...

廢話了一堆  沒給到實質助益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過多嘴  請包涵
請看一下GR8836 DATA SHEET 上,
  4/12頁  OSCILLATOR 這一欄  , 它是用 RT 電阻 選 ...

謝謝SIMON大的仔細研讀並加補充說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大您好,請問:UC3842A可以取代GM3842A嗎?我看2者DATASHEET定義好像一樣?謝謝! ...

GM3842A  標榜了 Low Start-Up and Operating Current
請看其 6/19  Start-Up Current  MAX: 0.3 mA   /   TI版FairChild 版  等  標準版本是 MAX: 1 mA

如果應用在220VAC 環境 大概還可以;
如果應用在100~110 VAC 環境 在極低溫情況下 隔夜可能啟動不了 ; 但也說不定  運氣好不用改
若是發生上述現象  PIN7/Vcc 到400V電容(+)  那顆電阻 並一顆同值/同W 就可以了

UC384X  同功能級別(不含特異功能的進化版) 除了看上述  1.  Start-Up Current 之外
會再看看
2.  RT/CT  震盪頻率有沒有偏掉  , 規格書上即使都一樣  有時就是會偏差些
3.  PIN6/DRV Output   Sink /Source Current  不足時遇上   CGS, CGD 較大 的功率MOSFET  時
     除了較慢損失發熱之外  有時會使CS 鎖死開機啟動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看起來是一樣的,但站在較嚴謹的立場,你可用相同電路來做測試,主要是測輸出穩定度,電流消耗,IC的溫 ...

謝謝版大的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GM3842A  標榜了 Low Start-Up and Operating Current
請看其 6/19  Start-Up Current  MAX: 0.3 mA   /  ...

謝謝SIMON大的詳細說明。

网友:
大大, 看到這個, 真的是太好的應用設計了
這有想起來 請教一下, KA7552 也可以這樣測嗎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KA/KA7552A.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路過多嘴  請包涵
請看一下GR8836 DATA SHEET 上,
  4/12頁  OSCILLATOR 這一欄  , 它是用 RT 電阻 選 ...

謝謝大大的回覆:小弟不需用到GREEN MODE的功能,只是有一批power supply使用GR8836,故障時這棵IC很難買,想用UC384X代替,
不知有無代替的IC,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的回覆:小弟不需用到GREEN MODE的功能,只是有一批power supply使用GR8836,故障時這棵IC很難買 ...

沒有實做 比較   僅就規格書比對  參考看看下列  這棵IC

fairchildsemi   SG6858
由RI  電阻決定 主頻 (100K ohm 時 主頻 =~70KHz) ;
GR8836 RI  電阻 100K ohm 時 主頻 =~65KHz  ;
差異還可接受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SG/SG6858.pdf

---------------------
還有問題  建議  發新文提問

補充內容 (2015-10-17 06:06 PM):
GR8836   fosc = 6500KHz/R (Kohm)  RI= 100K ohm 時 主頻 =~65  KHz
SG6858   fosc = 6650KHz/R (Kohm)  RI= 100K ohm 時 主頻 =~66.5KHz

補充內容 (2015-10-17 06:06 PM):
露天資訊..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SG6858&t=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有實做 比較   僅就規格書比對  參考看看下列  這棵IC

fairchildsemi   SG6858

感謝S大指導n_116| ,感覺如獲至寶,小弟再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