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無法開機,電源版dps-205ap料件詢問

楼主(2015-10-13):
這台是型號 BENQ SH3741

故障原因無法開機(據客戶說壞掉之前是花屏,俺是沒瞧見,聽說是搬家之後就變成這樣)

恩 不過客戶都是聽說  這樣....

板子背後淹水過嗎@@?
等等再來看

不過電源版有顆 D252 他家失火了,
有先進有這台機子的電路圖或是知道這顆型號的嗎?
本來要打去台達要.......誰知       它官網我居然找不到一支電話n_094|

网友A:
不知道型號,只好提供圖片給您參考

不確定是不是這一個,可能要請達人鑑定一下。

楼主:
板子上看到類似的,

這代號     該     該~如何翻譯n_083|

楼主:
找了些淘汰板子上找了顆來換可以開機了,
附近電容電阻頭好壯壯
不過AV1  AV2畫面黑白方格   HDMI抓不到訊號
不過其他卻正常
有點鋸齒,線頭轉一轉就清晰了

有人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型號,只好提供圖片給您參考

SOD 123 PACKAGE SIZE較大

看圖片標示方式 比較像ONSEMI的產品 NSD914XV2T1

http://www.maoye-smd.com/canshu/pdf/2012-9-13/NSD914XV2T1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