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測溫槍測溫不準

楼主(2015-10-13):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之前跟學姐買了這支測溫槍
最近拿出來用發現測溫非常不準
IC手摸很燙測起來還是一直30幾度
電池已經換新的
是使用方式錯誤還是本體有問題
感謝指教

對吸錫槍測

對吸錫槍測

對功率晶體測

對功率晶體測

對散熱片測

對散熱片測

网友A:
發射率設定值異常?

网友B:
廠商給我們的使用方法如下︰

紅外線測溫儀的小知識:

問:如何進行溫度測量?

答:

要進行溫度測量,只要將儀器指向要測量的圓點。一定要考慮到距離大小比及視場。使用紅外測溫儀時要牢記的重要事項有:

1、只測量表面溫度。紅外測溫儀不能測量內部溫度。

2、不要透過玻璃進行溫度測量。玻璃的反射和透射性能不同於其它材料,因而得出的紅外溫度讀數受到影響。

3、建議不要用紅外測溫儀測量光亮或拋光金屬表面(不銹鋼、鋁等)。

4、注意環境條件。蒸汽、灰塵、煙霧等遮住鏡頭,妨礙精確測量。

5、注意環境溫度。如果測溫儀遇到10度以上的突變環境溫差,讓儀器適應新的環境溫度至少二十分鐘。

6、不同的物體用調不同的發射率。

我看照片你都是對著金屬測量,請改測量不會反射或透射的地方試試,不行我再問廠商看看,請問你測溫槍是什麼時候買的?

网友C:
我覺得不準,有可能是因為『光點』和『測溫點』是兩回事,就是指示的點不準啦

光點打到被測物,但實際測溫點沒對到被測物,還有被測物面積和距離都有關係
1.試下面積大的被測物,如室外地上
2.上下直條的發熱體,冷氣機高壓銅管,密閉式壓縮機表面,LCD背面外殼

网友:
我記得當初我要去露天亂買測溫槍時

看到有個賣家有說明,測溫槍如果是要測量金屬,或是熱水之類
有種更進階的,可以調整反射率的機種
一般機種是沒有的.

网友:
我以前任職時都會用到測溫槍,公司買的測溫槍都是兩光牌,測溫槍會壞大多是摔到或潮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廠商給我們的使用方法如下︰

紅外線測溫儀的小知識:

大大
這是4月時買的
剛剛有拍了幾張照片
還是一直異常測了水泥電組根晶體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射率設定值異常?

大大好
預設發設率是0.95
沒有跑掉
感謝回覆

网友:
(題外話)

我自己跟China廠商購買的 : Hold Peak HP-980DS (-30~450度),內有1年保證卡 (2014年買的,東西為2014年製)

剛開始使用總覺得測溫的按鈕要按很用力才行,過了一個月後按鈕就不太有反應 (雖然1年保固,但是這種問題自己DIY即可)

整支拆開,東西很簡單,沒多少零件,我看了一下按鈕外觀,"非常新","新的發亮"~~心想有可能壞嗎?
實際測試,還真的是按鈕掛了~~~這因該就是用了盛傳大陸有一批劣質的按鈕(銅飆漲的那個時期)

換了個按鈕就會復正常了!

======================================
(回歸主題)

1.我看你的圖~~你好像是將測試設定為 "平均值" ~
   試著先改其他模式試試

2.雖然測溫槍多會標示說金屬或會反光類~會影響測試準確度 ~~~~但是我的HP-980DS 似乎不受太大的影響,測試值多挺准的,布太可能會有這麼大得誤差

3.你只要測試你自己手的溫度,跟冷氣機 or 吹風機的溫度,如果有異常那就是測溫槍出問題

4.若以過保固或更換期~~~可以自己拆開了檢查一下內部元件,是否有"虛焊"
   這個東西整個零件沒幾個,可以自己chec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不準,有可能是因為『光點』和『測溫點』是兩回事,就是指示的點不準啦

光點打到被測物,但實際測溫 ...

大大好
試過在被測體的周圍跟本體上移動測
還是只顯示30幾度
遠近都是一樣
感謝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是4月時買的
剛剛有拍了幾張照片

廠商是回覆先用MS 按键調一下發射率看看。

网友D:
要注意被測物的發射率,能調整的機型比較理想,配合下表做修正。
不能調整的機型大都是 0.95 附近。

有沒有壞或不準拿自己的皮膚量一下,人類是恆溫動物拿來檢驗測溫槍還不錯用。

网友E:
底下為我自用的紅外線測溫儀 HP-980DS 說明書中節錄出來,我想大家多要注意一下,不然這東西可是壞得快

紅外線測溫儀:

1.預設發射率為 : 0.95  此數值也為一般預設值 (我自己的HP-980DS 有說明書,有各種不同材質的發射率對照表)

2.嚴禁使用任何溶劑清潔本塑膠鏡片 (你用溶劑一擦,這東西就領便當)

3.嚴禁碰水 (就是說你環境如果太潮濕,或是不小心水流進去,一樣領便當)
   ***平時不使用最好放在密封袋***

4.避免於下列場所使用:
  EMF場所(電磁場所):如弧焊機,感應加熱器

5.當環境~"溫度巨變"~造成熱衝擊,如果是這樣須等待一小時後才能使用 (不要將本機放在高溫處)

============

以上供參考!!!

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買China的"電子產品" (不管你跟誰買多一樣)

收到後就要立即測試使用看看有無問題,若有問題才能於第一時間換貨處理

不要等超過一般處理天數,之後才反應發現問題或故障,這樣基本上~~~處理上有時很麻煩! 因為china廠商不見得會理你或是你將故障商品寄回給廠商
後,廠商給你說~你這是人損!! ...

尤其對方是China廠商,光運費可能就等於你再買一個新品的價格!
且不見得一次就會修的好!

China的便宜電子產品,其內部品質如何,我想不用多了吧! 買到不良品機會很大,所以一定要一收到就拆開來測試,這是鐵則
以我的習慣,測試三天沒問題後,我就會拆開進行內部補焊及換電解電容了,這樣我才能使用的安心.

网友F:
說到溫度量測~
紅外線沒有那麼神!
(我也有買一支可量900度)
有的還不能量測反射物體~
像第一張鋁片,如果沒有折射率可調,怎麼量都不會準~
你的紅外線點不等於量測點,實際量測點應該在偏下方!
再來就是注意旁邊有張小貼紙,他是告訴你量測物體的大小跟距離有關係~

這種1千元上下的頂多歸類為玩具級~

真正懂紅外線的廠商不多,如果有內行的願意出來解說~
那還真是可遇不可求!

還有~要量測表面溫度有表面溫度量測的感溫棒(金屬片)!
跟一般的溫度有差~

如果有網友有興趣我再分享測試文~(如果集滿10人我就P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廠商是回覆先用MS 按键調一下發射率看看。

大大
剛剛調整了發射率
以水泥電阻跟晶體調到0.5以下溫度才有反應
跟對照的發射率表落差很大
我從1,0.5,0.1各抓一組拍了照片
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被測物的發射率,能調整的機型比較理想,配合下表做修正。

不能調整的機型大都是 0.95 附近。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測皮膚30都正常
測IC.晶體就不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剛剛調整了發射率
以水泥電阻跟晶體調到0.5以下溫度才有反應

說到紅外線測溫槍我也有一支高級品,只是多年沒在用它了,我星期五回家找出來跟GM700比對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下為我自用的紅外線測溫儀 HP-980DS 說明書中節錄出來,我想大家多要注意一下,不然這東西可是壞得快

紅外 ...

確實跟大陸買東西會有這種困擾
光運費來回就不划算了
只是大大還拆開補強
真的很勤勞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到溫度量測~
紅外線沒有那麼神!
(我也有買一支可量900度)

大大好
小弟期待您分享測試文
提供更多的經驗分享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到紅外線測溫槍我也有一支高級品,只是多年沒在用它了,我星期五回家找出來跟GM700比對一下好了 ...

有勞大大費心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勞大大費心
感謝

如果我忘了,記得提醒我一下喔!

网友G:
還有一招  但是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就是貼膠帶
  是用在溫度不高而且可以容許膠帶貼覆情況   觀測溫度小於於膠帶溶點
因為表面可能不利於測量  那就貼膠帶  測那個膠帶的溫度  不就等於測膠帶貼的東西嗎
熱是會傳導的   顏色可能會影響到測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有一招  但是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就是貼膠帶
  是用在溫度不高而且可以容許膠帶貼覆情況   觀測溫度小 ...

大大好
這是很好的方法
就不用考慮被測體的材質了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H:
曾經讀過類似的資料, 好像跟 BLACK BODY 和冷端補償有些關連

http://support.fluke.com/raytek- ... 9250315_ENG_D_W.PDF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經讀過類似的資料, 好像跟 BLACK BODY 和冷端補償有些關連

http://support.fluke.com/raytek-sales/Down ...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勞大大費心
感謝

我一時找不到我的測溫槍,也不知道放那兒去了,也有可能被借走了未還,我看還是先用有線的測好了。

▼測工作中的散熱器溫度。

▼測量電鍋排氣孔溫度。

▼烹煮中測量鍋子溫度。

差很多吧!
剛剛我又找賣測溫槍的老闆問這個問題,他的意思還是說依不同的材質,還是有需要調整發射率,所以我想你的測溫槍應該是好的。

网友:
在賣場看過人家拿類似的, 遠遠的把紅點打到高高在上的冷氣出風口測溫度

也看過在 STARBUCK 服務員拿類似的, 打開保鮮櫃, 隨便把紅點打到裡面的東西測溫度, 開完一個, 再打另外一個, 距離和角度都很隨意的, 然後就看讀數, 寫入監察日誌

當時就覺得....到底在測甚麼呢...

莫非最先進的遙遠測溫器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一時找不到我的測溫槍,也不知道放那兒去了,也有可能被借走了未還,我看還是先用有線的測好了。

▼測 ...

本來還想買一支來用,看了以後一點也不想買。。。。

有沒有什麼溫度計是夠準的???

有沒有人能推薦一下好的溫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時找不到我的測溫槍,也不知道放那兒去了,也有可能被借走了未還,我看還是先用有線的測好了。

▼測 ...

有勞大大費心
看來應該是本來就是這樣
做參考用就好了
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本來還想買一支來用,看了以後一點也不想買。。。。

有沒有什麼溫度計是夠準的???

非接觸的測溫槍也不是不準,那要依被測物材質調整發射率再測量,得出的數據才有意義,這一篇是因為把測溫槍的發射率都用預設值的0.95來測溫,當然溫度會差這麼多,只要調整發射率,那溫度就會比較接近了。
要很精確就是要接觸測量,下方這支溫度計我以前就有貼過了,當初好像約2萬元買的,保證很精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本來還想買一支來用,看了以後一點也不想買。。。。

有沒有什麼溫度計是夠準的???

在工業的用途推薦使用 PT100 電阻型的溫度感應器,很容易利用電表歐姆檔來校正,0 度 C 就是 100 歐姆。
因為是低阻抗電阻型,非 K 或 J 這類的微小電壓熱電偶易受雜訊干擾。
如採用 4 線式的接線方式能補償長距離線路的阻抗達到更精確的數值。
可靠又穩定但單價因不夠普及而偏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一時找不到我的測溫槍,也不知道放那兒去了,也有可能被借走了未還,我看還是先用有線的測好了。

▼測 ...

Wish老大都拿來測金屬當然不準。要測鍋子溫度,要直接把蓋子打開,直接測裡面的水。
我測過煮開的水鍋子外部金屬面只有約45度,但是直接測水就有101度,因為金屬反射率只有約0.3不到,但水反射率有0.98。
就是說測溫槍拿來測不是金屬的溫度比較有參考性。金屬的反射率太難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sh老大都拿來測金屬當然不準。要測鍋子溫度,要直接把蓋子打開,直接測裡面的水。
我測過煮開的水鍋子 ...

我是故意用0.95發射率測鍋子外表的,主要是給smart 知道他的測溫槍並沒有壞,只是測溫槍發射率沒有調整適當值才會出現誤差這麼大的結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非接觸的測溫槍也不是不準,那要依被測物材質調整發射率再測量,得出的數據才有意義,這一篇是因為把測溫 ...

唉~~~~~二萬元????

幾千元都要稍微想一下。。。。。。。

我主要是想量BGA的溫度,像便宜的K-type好像又抓不準。

另外還有溫度校正的問題。

總之,目前我對溫度很沒輒。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唉~~~~~二萬元????

幾千元都要稍微想一下。。。。。。。

較高精確度的溫度計它的感測棒我只看過PT100或PT500,K-Type或其它Type感測器做的溫度計我看過的都只能算堪用,我還沒看過很精密的,不過拿來測BGA 是綽綽有餘了。
我這裡溫度計也有幾台,包括校正的溫度計也有,不過我也不太記得要怎麼校正了,只記得校正溫度計並不用拆開溫度計調VR,而是將需校正的溫度計與校正用標準溫度計串聯補償數值方式校正,我再找出來給大家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較高精確度的溫度計它的感測棒我只看過PT100或PT500,K-Type或其它Type感測器做的溫度計我看過的都只能算 ...

我買的是一台不到200元的溫度計,三、四台,才發覺這種便宜K-type不準。三、四台之間的差異都太大了。

如果只是想大略知道溫度,那當然可以。

但是要去抓255度、260度、265度之類的差別,就有問題了。。。。。。。。

改天再研究有沒有一、二千元不錯的溫度計。。。。。。。

(量測儀器就像視力一樣,有需要的時候就不能模糊。)

网友I:
PT100的頭好像滿大的。

另外有看到一支頭細的,要八千多?????

沒想到溫度都是大問題。。。。。。。

网友:
PT100 可以找到金屬頭內的陶瓷本體,很細小一根也便宜許多台灣零買幾百就有,掏寶更多更便宜。

我常常買這種的回來自行加工。

還有電子式的半導體感溫器,如 LM35 與 DS18B20 都有 TO-92 封裝,都有校正過溫度誤差曲線。
這兩種我都用過精確度很高,非科學研究用途不必煩惱準確與校正問題。

LM35 類比線性輸出使用方便。
DS18B20 為 1-Wire 數位串列輸出不受雜訊干擾讀數,需會寫程式使用或利用成品套件,可以一大串(肉粽)溫度感知同時使用。

這種的 DS18B20 也買過,比 PT100 的幾百元還要便宜(我買幾十元)。

紅外線測溫槍只有遙測非接觸時好用,但準確度不足,我買的早沒買發射率可調的機形只能量非金屬物。
現在都拿來替代耳溫槍,又快也準不需替換耗材。

接觸式感應頭需要反應靈敏要挑頭細小的,塗點散熱矽油幫助熱傳導降低熱阻就能降低誤差。
高溫使用要改用金屬線或鐵氟龍線。

對了,前陣子買了一片溫控板準備來改恆溫爐或烤箱用但溫度範圍有點太窄拿來煮熱水或控制風扇可以,這類物品省事還不錯玩。

楼主:
感謝所有大大提供的意見及資訊
這種測溫槍照廠商提供的發射率調整
也未必能得到一個可供參考的有效數據
可能只能測測一些小東西吧
再次感謝所有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T100的頭好像滿大的。

另外有看到一支頭細的,要八千多?????

那種要叫做細速型溫度感溫棒,外保護管材質為可彎曲不銹鋼!
熱電偶感溫棒反應速度比較快~

另外
PT100不適合量測表面溫度!
表面溫度有專門量測表面溫度的感溫棒~

网友(2015-11-12):
雖然回文人數不多,我還是依約做個簡單量測表面溫度的介紹~

附上傳送門量測表面溫度熱電偶感溫棒介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買的是一台不到200元的溫度計,三、四台,才發覺這種便宜K-type不準。三、四台之間的差異都太大了。

要準確的話, 去 MAXIM 申請個樣品 MAX6675 (記得停產了, 有新型號替代的)
不需校正K-TYPE熱電偶, 2*C 內沒問題

MAX6675

MAX6675

MAX6675

MAX6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