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pree HD-37(HSP)無法關機

楼主(2015-10-14):
主板

主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2012&size=300x300&key=e4edc9d562e1655b&nocache=yes&type=fixnone
故障時電源版爆2顆電容680uf25v及220uf25v經更換電容後還是無法開機!
換一片電源版後......
插上110V電源就直接啟動視頻.
按鍵開關都無效.遙控器也無效.也無法關機..
我該如何是好~~~~
請各位老師指點.指點......謝謝

電源版電容鼓起.已更新

電源版電容鼓起.已更新

网友:
你換的電源版型號 跟 原來故障的電源板型號一樣嗎?

楼主:
不一樣.是42吋的.這樣會影響嗎?

网友:
您換的那兩顆電容 跟 可不可以開關機沒有關係.

請附上測量數據.不然就只能請三太子靈魂出竅了.

楼主:
FSP190-4F03電源版換過電容後只有5vs有電.其餘扔無電源.經過一番努力檢修後.5v.12v都有電.只有24v的盡然只有16v......
唉.....我的功力只能到這裡了~已經不知道哪兒還有問題!
在無助之下就拿一片FSP277-4F03裝上.就馬上啟動了.但是不能關機.任何按鍵都無反應.
請大大們給我寶貴的解答..謝謝!

FSP277-4F03電源版

FSP277-4F03電源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FSP190-4F03電源版換過電容後只有5vs有電.其餘扔無電源.經過一番努力檢修後.5v.12v都有電.只有24v的盡然只 ...

你如果不是跟原來型號一樣的電源板,那麼其接腳定義就不會相同
當然就會出現你現在的狀況

你要去查查各輸出接腳的定義是否有哪邊不同

另外~你可於本論壇搜尋: FSP190-4F03  ~ 有維修實例

參考完後應可完修此電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FSP190-4F03電源版換過電容後只有5vs有電.其餘扔無電源.經過一番努力檢修後.5v.12v都有電.只有24v的盡然只 ...

這兩塊都有標示定義.您先看看定義有沒有一樣.

說不定連主機板也凶多吉少了.

恭喜您了.剛剛看過這兩塊定義...................定義不同.

先祈禱主機板沒燒吧!

直接給power on 12V當然一插電就啟動了.

楼主:
感謝~ 希望主板別掛掉.(因為不好找)~
請問大大們有無這片電源板可讓售?

楼主:
400v還是出不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400v還是出不來.……

請問大大們我該從何處著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們我該從何處著手?

你有search文章嗎? 參考此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5

若參考此篇文章你仍無法維修,板內也無人有此板轉賣那請走下面流程

1.上露天拍賣,打關鍵字"FSP190-4F03",有人維修此電源板只要NT:100元 (保固6個月)

2.上露天拍賣,打關鍵字"FSP190-4F03",買一片電源板 NT:500~800多有人賣

楼主:
謝謝大大們提供的密集~
參考了這文章後~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5
電源版問題終於迎刃而解 ^^ 謝謝大家!
電源版完修~~~

楼主:
把修好的裝上電源版供電正常.但是......還是不能關機.任何按鍵都無法使用...
有沒有可能是這視訊盒故障?
敢問各位老師們有碰過這種情形嗎?
請指點一.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search文章嗎? 參考此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5

謝謝你~~~

网友:
如果是視訊盒問題,那不插視訊盒使用應該會是正常的

网友B:
先把power-on信號線挑出來,手壓著開機後再拔開,看看會不會關機,如果不會關機查電源板power-on控制的QS4 C,E腳是否已短路
如果會關機那就往主板查,不過如果QS4 C,E腳短路,那應該也會上電自動開機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power-on信號線挑出來,手壓著開機後再拔開,看看會不會關機,如果不會關機查電源板power-on控制的QS4 C,E ...

插上110v電源就會自動開機.把power-on信號線拔開就會關機了~
這樣是QS4 C,E腳的問題嗎?
請您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上110v電源就會自動開機.把power-on信號線拔開就會關機了~
這樣是QS4 C,E腳的問題嗎?
請您指點一下.... ...

先量量看CE阻值有沒有很小,有的話把它換掉,一般標示為  1(?) 的SOT23 3904
不過會關機很可能主板POWER ON信號不會跳變( HOLD "H"),要查主板,
先確認POWER ON信號按開關機時會不會跳變

補充:
都忘了問,你所謂開機,是其他功能都正常嗎?還是只有電壓出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量看CE阻值有沒有很小,有的話把它換掉,一般標示為  1(?) 的SOT23 3904
不過會關機很可能主板POWER ON ...

你好...
這台不用按開關開機.插上110v電源就會自動開機.
其餘功能都無動作.包括按鍵.遙控....
是不是主板故障機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台不用按開關開機.插上110v電源就會自動開機.
其餘功能都無動作.包括按鍵.遙控....

對了,你按鍵板有沒有確認過?(也可以直接拔掉排線,單獨用遙控器控制試試看), 如果確認過沒短路也沒開路
而按開關鍵,POWER ON信號確定不會跳變( HOLD "H"),那主板有問題的機會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你按鍵板有沒有確認過?(也可以直接拔掉排線,單獨用遙控器控制試試看), 如果確認過沒短路也沒開路
而 ...

按鍵開關屬於正常.您所說的測試法都試過了~
請問..如果是主板問題.會難處理嗎?
我是新手.功力有限.請您耐心指點....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鍵開關屬於正常.您所說的測試法都試過了~
請問..如果是主板問題.會難處理嗎?
我是新手.功力有限.請您耐 ...

你再把遙控器接收端的排線(標IR的那條)拔掉,留按鍵的排線試試看,
你都沒提供各主要接點量到的電壓狀況,很難去判斷.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鍵開關屬於正常.您所說的測試法都試過了~
請問..如果是主板問題.會難處理嗎?
我是新手.功力有限.請您耐 ...

左邊是按鍵5條線.分別是黃色-黑色5v 咖啡5v紅色0v橘色5v
右邊是接收部分.黑色-咖啡5v 紅色5v 橘色0v 黃色3v

補充..接收的黃色線沒拔下來量是3v 拔下排線插頭量是5v
請查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