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32吋HD-32G62(H) 有 MCU的程序嗎

楼主(2015-10-15):
開機出現LOGO後就當機無動作
各位大大有白色點u9的位置8支脚的程序嗎?

謝謝....

网友:
跟程序無關,多爬文就會有答案

网友:
2014-2-26 你發過相同問題帖(圖文多一樣,完全copy)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HD-32G62

現在2015-10-15

你再去搜尋"HD-32G62"

有多起維修實例,應可幫你完修

楼主:
去年那台已退修
昨天有來一台一模一樣的型號
及問題都一樣
我要找的是HD32G62 (H)
的MCU程序

楼主:
因這台面板是低解
我有把他燒成高解測試
開機後功能都正常輸入源都可以
就是晝面顯示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