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37吋液晶電視SMT-37KA5畫面1/3異常

楼主(2015-10-15):
請各位高手幫我看看三洋37吋液晶電視SMT-37KA5,
發生異常時畫面1/3變不一樣,
至網路爬文各專業高手維修狀況後,
因過保了自己嘗試拆機看看,
找到邏輯板將排線拆解再裝上看看,異常現象未改善,
再次拆開裝上邏輯板開機竟然無畫面有背光,
這是面板故障還是邏輯板壞掉,
還是有其他地方要考慮到的問題點

网友A:
此畫面大都面板內部問題~與TCON無關

网友B:
個人覺得是面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畫面大都面板內部問題~與TCON無關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是面板掛了

謝謝大大

网友C:
面板的問題.
有熱壓機的大大.就能處理.
還沒到報廢的程度.
維修價格因該還好.只要不是委外處理.因該跟修主板的價位差不多

网友D:
Y侧可能供电异常,

拆屏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的問題.
有熱壓機的大大.就能處理.
還沒到報廢的程度.

謝謝大大,請問高雄或台南地區有介紹高手讓我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Y侧可能供电异常,

拆屏检查

謝謝大大,這可以列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