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遙控器及電器之電力設備用舊锂電池改造

楼主(2015-10-15):
一般遙控器及電器之電池常流出電池液改造用舊锂電池留線未來充電用

网友A:
不建議直接接線 必須接LDO 或是 用簡單的ZD+BJT穩壓 只會有0.6V壓差  ZD規格用3.2V以下

鋰電池建議電壓是從4.2V~2.8V   一般碳鋅或是鹼性電池 兩顆串連電壓最高最高我所曾經測量過的是3.3V

鋰電池充飽時的電壓遙控器高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直接接線 必須接LDO 或是 用簡單的ZD+BJT穩壓 只會有0.6V壓差  ZD規格用3.2V以下

鋰電池建議電壓是 ...

加二極體   已用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