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H251 燈管故障改LED

楼主(2015-10-15):
改好LED燈條會閃爍,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嗎

改好LED燈條

改好LED燈條

网友:
改LED舊文很多,先去參考一下喔~

网友:
閃爍的話...

如果有2個一樣的套件可以交叉測試

因為有可能新的恆流板是壞的

我遇過一次

网友:
亮度控制先不接試試看 或者測量電壓是否正常

補充內容 (2015-10-17 09:22 PM):
還有必須把原來接高壓板線路斷開

网友:
我也想知道燈條為甚麼會閃爍,改了2台都會,第3台燈管壞掉的就退修了。

网友:
先檢查輸入恆流板VIN、調光得電壓是否會飄....

楼主:
改到最後電容的地方量得到12V跟5V電壓,去AD板的針腳只剩10.多V,5V的全量不到

网友:
恆流板的供電改到原來供給燈管供電的保險絲後,當然要斷開燈管供電的電路,
是好是 Inverter 部份的元件全部拆除。

网友:
原來P+I板上的I部份(高壓板)元器件拆不拆掉一回事,但原先的電路中
高壓板區域VCC、調光、點燈這四個訊號電路要給它中斷。然後改由恆
流板去接手(你由這斷點取訊號).....這樣原來的高壓電路就會失去作用且
不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