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殺手

楼主(2015-10-15):
https://www.kocpc.com.tw/archives/53903
可怕,開發這用意是??

网友:
以後撿到隨身碟都要先打開來檢查看看

网友:
這個會破壞到主機板的電源系統還是整個chip都會受到影響呢?
看來是要促進PC產業的替換吧?

网友A:
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下, 極端的應用是可以保護住重要資料的..

舉例, 打仗時, 敵人打到眼前來了, 要如何在最短的時間把資料全部消除..
又例如, 組頭被警查臨檢時, 要如何在幾秒內, 讓交易記錄不見
再例如, 馬夫在排小姐的行程時, 便衣破門而入, 如何不讓尋芳客名單外流..
這些都是很 "極端" 的應用...

但原作的V2.0只能破壞供電系統, 無法將資料廢除...
這一點是可以加強一下...
可以考慮讓該裝置產生小型的電磁爆將資料瞬間清除, 應該就會有市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下, 極端的應用是可以保護住重要資料的..

舉例, 打仗時, 敵人打到眼前來了, 要如何在最短 ...

應該破壞不了供電系統,只能打壞南橋。
可能造成內部短路或不能工作,產生不能啟動。

PS:這都是一些有趣的想法去實現出來的,可能不會用在現在,但有些情況就如 dcstudio 大所說,是有可能需要的。

网友:
請老大改良~~

這樣萬一哪天被學姊發現,只要隨身碟一插......證據灰飛煙滅

某天...雷大在七十一商店喝咖啡時有位妹妹走來....

妹:先生,我的車上有份你的包裹....(順手指向停在外面的"WISH")

雷大滿臉狐疑的走過去看到中控上有包寫著"雷"的牛皮紙氣泡袋...雷大拆開倒出一支隨身碟....

雷大打開筆電插上隨身碟......結果是錄老大的影片....

"明天下午兩點開車到我家後面巷子的檳榔攤旁等我,別讓學姊發現.....我們要去新開的小吃店

吃些好料....如果你同意出席,你可以順便通知下列人員......假如你或你的小組被學姊抓包我將

一概於予否認,10秒鐘後隨身碟自動銷毀。"

結果雷大傻傻來不及拔出,連筆電一起燒了....

网友:
硬碟的電磁紀錄可沒那麼容易就被銷毀滴

网友:
這個從usb孔把110或220的電壓灌入,應是把南橋打掛硬碟應該不受影響,如果是直接從power線接硬碟的地方用高電壓灌入那硬碟就好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破壞不了供電系統,只能打壞南橋。
可能造成內部短路或不能工作,產生不能啟動。

對吼, USB是通到南邊的...

曾有客戶想過用GPIO控制, 讓電池產生短路, 藉以保護機台...
後來好像是因為會過不了安規而沒實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對吼, USB是通到南邊的...

曾有客戶想過用GPIO控制, 讓電池產生短路, 藉以保護機台...

"讓電池產生短路"~ 這不會很危險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讓電池產生短路"~ 這不會很危險嗎?

軍用電腦...
再危險, 也沒有槍/炮, 或是軍機資料外流危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軍用電腦...
再危險, 也沒有槍/炮, 或是軍機資料外流危險吧...

內建一顆手榴彈就好了......

以前我爸他們的傳令都這麼做,用毒藥當然比較人道,但沒辦法搞到
讓每位傳送機密訊息的傳令都人手一顆,只好出此下策...

网友:
東西本身沒有好壞問題
刀子本身沒有好壞問題,問題在於你怎麼使用它...
往好的方向來使用,它就是利器
往壞的方向來使用,它就是凶器

有破壞性USB(只破壞USB本身,不破壞NB/PC...),
往好的方向來看,可以用來做保密/保護功能...

先說一下,對於資料保護比較嚴謹的公司,他們在電腦PC與NB上的做法是
只要能對外的界面,USB儲存,CDROM/DVD,...都不能使用(USB Key/Mouse)可以使用.

如果可以設計,"認證"USB儲存(公司資產)只能在公司電腦用,接上非公司電腦,
無法使用(甚至燒毀USB本身的flash),一般"非認證"USB儲存,則無法在公司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