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 選轉切換 類似可變電阻的零件名稱?

楼主(2015-10-16):
問圖中那個長方形
類似可變電阻 可選轉的電子零件
名稱叫甚麼??

他是切換 輸出的選紐
生鏽了 導致聲音輸出不正常
原本以為只是 普通可變電阻

結果拆開來看傻眼
完全沒看過的電子零件
上面也沒寫任何型號 英文數字都沒有
他的腳蠻多的

請問該零件名稱為??

网友:
"波段開關"的一種
有"組數"&"段數"的區別

网友A:
很多音響製品都是採用訂製型的零件,如 VR 或開關,要找到替換品很難除非對零件市場很熟。

建議先灌接點復活劑再多次轉動看看,如果心夠細手夠巧可以小心拆開清除油泥與氧化物,再上矽基潤滑油回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音響製品都是採用訂製型的零件,如 VR 或開關,要找到替換品很難除非對零件市場很熟。

建議先灌接點復 ...

老灰狼常常遇到這種狀況...也大都先用接點復活劑處理..不過都撐不久就在復發了...

duke83大大您好...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所謂的"矽基潤滑油"....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灰狼常常遇到這種狀況...也大都先用接點復活劑處理..不過都撐不久就在復發了...

duke83大大您好...能 ...

工業用的稱為矽脂或矽油膏,有多種號數能選,流動性太好的不太適合這裡使用。
人類互動使用的稱為矽基潤滑油,這賣的比較貴成分一樣,流動性比較好。
在網拍輸入不同關鍵字就能找到不同用途的油。

人類都能使用的矽油沒有腐蝕性,對塑膠件也很好,可以取代一般常見的潤滑油酯。
偶而用之不想多花錢買就拿凡士林來用也可,對機器沒影響但對人類可能油了一點。

网友:
買不到一樣的,如果能買到長度不一樣開關內部銅片來改裝也可以使用.以前維修常這樣替代,也沒客戶反應有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之前有找波段開關 沒看到相同的
那應該是訂製品沒錯了

只好照大大建議的方法處理了~

网友:
"人類互動"真是絕妙好辭啊....
忍不住讚嘆.

楼主:
看這個外殼 覺得拆起來有難度

只好先用這個處理了...

网友A:
還有一種作法不用拆開但需要超音波清洗機。

先將開關從 PCB 拆下來丟進清洗槽內的去漬油裡,依據功率的不同來決定清洗時間也都要十幾分鐘以上。
將內部的污油洗完後再用電表檢查導通阻抗,如果還是不好再灌接點清潔劑進去。
阻抗處理好後最好還是再灌點矽基油酯進去增加潤滑度。

网友:
今天也有位客人拿了一台擴大機來..說音量旋鈕有問題,希望不是這麼難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種作法不用拆開但需要超音波清洗機。

先將開關從 PCB 拆下來丟進清洗槽內的去漬油裡,依據功率的不 ...

我噴一噴 試試 好像沒什麼差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替代品零件可以換
可是上面的腳 好多@@

楼主:
網路上 看到類似的@@

開起來有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