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inux print server + file server

楼主(2015-10-16):
不知道各位前輩有沒有已建立過用 linux base file server + print server

原先公司有一台 HP LASERJET 1000, 它的問題是, 無法使用現在市面上的 print server , 我問過零壹, 工程師說此款印表機會自動休眠
要靠它本身的軟體才能叫醒

因為目前是架在 xp 上分享, 但有 20幾個人都要搶連線, 經常要重開機,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各位前輩
能不能推薦一下, 可以做 print server 和 file server 的 linux server os, 原先 file server 是想用 openfiler ,
所以我想應該可以用一台 linux server 做到,不知道我這樣的想法對不對??

只要舊版 x32 即可, 因為目前能掛出來的電腦, 都是老舊機款, 頂多2G RAM (我公司有 AD 的環境)

所以想求一些意見及建議~~

网友A:
以前個人在某大手私鐵會社當MIS時, 公司供數十台印表機共享的PRINT SERVER和防毒SERVER是掛在WIN2K SERVER SP4的電腦 (RAM 768MB->1GB, CPU=P4 1.8G)
您用XP常常要重開很可能是檔案共享讓系統超負荷, 建議分成兩台機器來跑.

网友:
樓主可考慮用 samba 來架架看,目前在網路上有很多參考資料!
另外現在很多列表機都有 IP 介面,等同是一台列表機+ printerserver,也都有提供web設定介面很方便的!
samba 的架設在各種 linux 版本中都有,架 samba 算是使用 linux 的基本功了,所以在網路上參考資料很多,不過建議加大其記憶體。
另外不了解你的檔案伺服器的用途是?
用來做備份嗎?
另外用基於 freebsd  的freenas 應該也可達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個人在某大手私鐵會社當MIS時, 公司供數十台印表機共享的PRINT SERVER和防毒SERVER是掛在WIN2K SERVER  ...

不是,會需要重開機是因為

XP家用版的共享連線CLIENT人數,沒記錯的話是5人
XP專業版的共享連線CLIENT人數,印象中是10人

可以用這個指令  NET CONFIG SERVER 來查看

另外,下這各指令後,還有個很有意思的參數 閒置的工作階段時間  15分

15分是預設值,這各有可能造成其他人不能連線印表機,因為送完大概要等15分鐘才會關閉連線

是可以嘗試使用 NET CONFIG SERVER /AUTODISCONNECT:1  改成一分鐘試看看,但我沒試過

我比較頭痛的反而是,共享檔案,工作站端電腦閒置15分鐘後會自動斷線,我是把時間拉到很長.

网友C:
PRINT SERVER 部分建議換台有網路介面的雷射印表機,現在價格都很低了,說不定特定型號 PRINT SERVER 還比較貴。
這台就很實用:http://24h.pchome.com.tw/prod/DCAW1P-A9006150N?q=/S/DCAW09

FILE SERVER 選擇性就很多了,用 XP 開分享似乎不是很理想的方案,至少要 WINDOWS 2000 吧,我10幾年以來都用 NT 4.0 當檔案伺服器,很穩定很好維護,也懶得換新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INT SERVER 部分建議換台有網路介面的雷射印表機,現在價格都很低了,說不定特定型號 PRINT SERVER 還比 ...

重點是公司不是那麼容易換掉好的設備啊

不過後來我想到一件事, HP LASERJET 1000, LINUX 不一定有提供哩~~
目前也不可能架WIN 2000 SERVER

厲害耶, 您現在還在用 NT SERVER 嗎?

謝謝YSC大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個人在某大手私鐵會社當MIS時, 公司供數十台印表機共享的PRINT SERVER和防毒SERVER是掛在WIN2K SERVER  ...

對, XP 是當 PRINT SERVER 和 FILE SERVER
所以會發生 10 人滿載的問題, 必須重開機讓有需要的人去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會需要重開機是因為

XP家用版的共享連線CLIENT人數,沒記錯的話是5人

檔案共享的問題, 要解決, 就是改用 NAS 或是架 SERVER 了
因為部門自己有需要, 而且檔案都不用備份, 所以也不太可能架個 WIN SERVER
目前是找不到適合多餘的硬體來架 NAS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耶, 您現在還在用 NT SERVER 嗎?

是還在使用 NT 4.0 當 FILE SERVER,因為簡單易用好管理,配合 UPS 做自動開關機排程,只有上班時間才開機,夜間、假日都是 Shutdown,系統設定好根本不用去管它,而且系統映像整個 ghost 起來大約才 100MB,有問題時還原也很快速。

7月份才又更新過一次硬體,升級到 865G 晶片組配合 SATA 硬碟,目前穩定使用中,再用個幾年等硬體無法支援時再淘汰。

楼主:
我自己也有買一套, 但還封在書櫃上, 當初買來, 好像一下就到 xp 了, 就沒去用他了
謝謝您的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有買一套, 但還封在書櫃上, 當初買來, 好像一下就到 xp 了, 就沒去用他了
謝謝您的說明 ...

NT、XP 感覺上是不同的東西,NT適合當檔案伺服器,XP 適合當工作站。

楼主:
當初買來也是要當 server 的, 但是後來沒機會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