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面板TL-32LS5D-302破損

楼主(2015-10-16):
這台面板破損
請問這要怎麼處理呢!!!!!
有前輩可以教導一下嗎????
感謝!!!!!

网友A:
面板破損
1換面板
2買台新的
3殺肉

楼主:
想要換面板
但不知要怎麼買的到面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換面板
但不知要怎麼買的到面板

料件拍賣 買新的

网友:
經濟效益考量 換新的面板成本高 中古的難找 就換新的吧

楼主:
有那位前輩可以指點一下要去那找到這款面板呢

网友C:
樓上幾位前輩給你最好的建議,顯然你沒聽進去!
換面板和買新的價格已相當接近,而且找面板機會難求,cp 值也划不來!

記得回應別人的答覆要按該回文下方的回覆,他才知道你在回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破損
1換面板
2買台新的

感謝前輩指教
我想
1換面板
看有沒有中古的可以找或替代品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件拍賣 買新的

謝謝前輩指導
料件不知可以賣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幾位前輩給你最好的建議,顯然你沒聽進去!
換面板和買新的價格已相當接近,而且找面板機會難求,cp 值 ...

謝謝版主的提醒跟指導
不是聽不進去
想說看能不能用最便宜的方式把它弄到可以看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的提醒跟指導
不是聽不進去
想說看能不能用最便宜的方式把它弄到可以看喔!!! ...

想要最便宜的方式....
這要有緣份的~

网友E:
要便宜修復,回收場多走動走動,搞不好會讓你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最便宜的方式....
這要有緣份的~

嗯!謝謝前輩的教誨
我知道要緣份所以已經拿回來很久了
都不捨得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便宜修復,回收場多走動走動,搞不好會讓你碰到.

感謝前輩
請問您覺得那裡的回收場比較有機會找到呢???

网友:
這款的面板有很多可以替代.
我手上有全新可替代的.
但面板屬於運送的高風險物品.所以要自取.
自行更換的話.價位在可接受的範圍.

网友F:
假如買一台同品牌型號的新品要價8000,換一塊中古液晶面板要價5000你還要換嗎?

買台新的擁有全新完整保固,換中古面板只有短期有限保固,過保之後好運得時鐘歹運得龍眼你要嗎?

面板是整台顯示器成本比重最高的....你剛好壞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買一台同品牌型號的新品要價8000,換一塊中古液晶面板要價5000你還要換嗎?

買台新的擁有全新完整保固 ...

謝謝前輩的指教
依我知道的面板如果不要打破
其實一般它的夀命都比其它的零件還要長很多
一般被丟指的螢幕都不是面板壞掉
所以還是想找看看能不能剛好找到
如果有人剛好有壞掉的我可以跟他買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的指教
依我知道的面板如果不要打破
其實一般它的夀命都比其它的零件還要長很多

在淘寶網看到的喔!!!
大概台幣1200元
不過型號差一個字
不知可不可用
我的TPT315B5-WX221 REV:C1D
他的TPT315B5-WX221 REV:C1B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的指教
依我知道的面板如果不要打破
其實一般它的夀命都比其它的零件還要長很多

既然你想換就換吧~~~~我多說無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的指教
依我知道的面板如果不要打破
其實一般它的夀命都比其它的零件還要長很多

通常面板破,多是殺肉去了

若你找的到好面板的話,價格一定不會低

也就是說,要找同型面板,不如去回收場找一台回來修

說不定,找到讓你花幾顆電容料費就搞定的!!

這樣不是更省,這台破屏,你就殺肉,貢獻痞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