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鐵捲門無法作動.

楼主(2015-10-16):
請問英明鐵捲門問題:
1.鐵捲門在關閉情形下,按下主機的往上按鈕有聲音,但是鐵捲門不會動.
2.將鐵捲門的電源關閉2天後,再打開電源,則鐵捲門又可以正常運作.
請問有可能那個零件異常?

楼主:
補充:

按主機往上按鈕時,應是按鈕聲音,馬達沒有啟動聲音. 於是將捲門電源關閉10-20秒後再開啟電源.此時仍只有按鈕聲音. 之後關閉電源2天,再開啟電源.
目前捲門動作正常,但開門時,偶爾需按2-3次往上按鈕,門才會作動.

有詢問原廠說是某一個零件沒有過電造成的.

Thanks

補充內容 (2015-10-18 03:20 PM):
1.這是這是快速捲門控制盒.

网友:
一.你沒圖誰有幫法幫你.你也要拆一下測量不然要怎麼回答你每一款構造都不一樣差異很大你這樣問很難判定
二.有可能是接收器滴問題

网友:
按到遙控器的上鎖?

發生這樣的狀況時,按下遙控的上鎖鍵,再試試按上或按下讓它作動

网友:
請注意版規,發問請附圖。

按往上按鈕有聲音?是繼電器動作聲還是馬達哼聲?還是煞車器釋放聲音?

有可能主繼電器某一個接點接觸不良,也有可能是啟動電容不良。

网友:
我曾經碰過遙控主機內的電容也會長大

网友:
這是傳統鐵捲門還是所謂的快速捲門控制盒ㄚ?

要不要把電容都掃一遍?

网友:
我家碰到過是接點氧化
主機接電源處。
每個接點檢查看看有無氧化。
供參考。

网友:
我遇過上  下鐵捲門時會聽到繼電器"卡"動作聲,馬達"嗡嗡嗡"門不會有任何動作

解決:更換大顆的那顆啟動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