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 更換燈管問題

楼主(2015-10-17):
外觀

外觀

我想要更換燈管 原因是這台開機時
開機後 藍燈恆亮 黑屏
電源板在二年多前 曾有自行買過原廠全新的換上去

1.用手電桶照 在pc登入畫面
2.螢幕發出嘶嘶聲
3.亂按螢幕按鈕 顯示就正常了 但畫面稍稍暗(心裡作用)
4.恢復正常後 幾小時短時間 怎麼重開都是正常運作
但是放一個晚上 早上起來又再次黑屏

我猜是燈管的問題 我有爬文過 要找490mm的
但是支架寬是9mm 還是7mm 不確定  網拍老闆說自己去量

腳座

腳座

腳座

背面

背面

先折背面有三顆螺絲 再拆殼

背板打開後

背板打開後

內部

折掉主機板

折掉主機板

怎麼拆下去?

怎麼拆下去?

目前拆到這裡 就不知道怎麼拆了
二邊的銀膠帶拆了 上面的長條電路板也要先拆嗎
不知道要怎麼下手 請各位先進幫幫忙

网友:
沒看發文的提示哦!
趁還有修改的時間快改,若打入違規區會被禁言的!

网友:
上面的長條電路板拆了的話,你就可以去買台的了。

只能說都是卡榫,仔細觀察再小心下手,別太用力拉也別用力折到。

网友:
有很多範例可以看,你查一下就可以找了喔

网友:
您的電容好像有不少顆長大了,要不要先換掉

楼主:
請問 現在把黑色拷潻面板和灰色金屬 分離了

和黑色拷潻面板分離

和黑色拷潻面板分離

卡榫要怎麼打開灰色鐵盒 不太明白

网友:
電源板電容不先換看看嗎?  看相片有幾棵掛了耶.....可能就不用換燈管......

网友A:
我比較好奇你那些異常的電容有更換了嗎?還有你有去測試看哪支燈管異常嗎?

网友:
先搞電容比較實在,先不要急著去搞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你那些異常的電容有更換了嗎?還有你有去測試看哪支燈管異常嗎? ...

面板目前拆不開 但是我打開後殼 開機時
側邊看的到白光一閃一閃 樣子像是點不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目前拆不開 但是我打開後殼 開機時
側邊看的到白光一閃一閃 樣子像是點不著

電容 故障 也會這樣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目前拆不開 但是我打開後殼 開機時
側邊看的到白光一閃一閃 樣子像是點不著

比較不建議你先拆面板更換燈管,除非你有測試燈管真的有異常,不過就算燈管有異常,你的電容也一定要更換,所以倒不如先更換電容,很大的機會不用再換燈管

网友B:
拆吧~~拆吧~~~~沒有白目哪來的前浪......來人ㄚ放~~音~~~~樂.....Let It Go.....

大家都跟你說了,叫你先把電源板上故障的濾波電容先給換了先,再研究

燈管問題,你XX的死講活說都講不聽......

你喜歡拆去拆吧~~~反正東西是你的,痞酷防礙經濟很多年了~~你就促進一下GDP吧

眼睛看的到的簡單問題不先去處理,燈管也沒有用工具去驗證一下故障情況,就想直接

換燈管?!~~~~你以為你是換家裡客廳的燈管ㄚ

掯~~~看文章也可以看的一LP火也長見識了.....老大~~降血壓的分我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吧~~拆吧~~~~沒有白目哪來的前浪......來人ㄚ放~~音~~~~樂.....Let It Go.....

大家都跟你說 ...

你的語氣有夠差的

我很不喜歡你的語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語氣有夠差的

我很不喜歡你的語氣

他喜歡在這裡表演脫口秀。
沒有壞意,常上痞酷的看久了就知道他沒有攻擊性。。。。。

到處說笑而已啦!

到處作文是他的樂趣。。。。。

楼主:
我規規矩矩的發問問題 也沒有東問西問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a471有本事你現實生活就用這種語氣跟器人交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規規矩矩的發問問題 也沒有東問西問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a471有本事你現實生活就用這種語氣跟器人交朋友 ...

我倒覺得他的作文裡有點出一些東西,以往也常用這種方式點一些東西。
就不要一直抓著一個點打,不放,也就過去了。

發文是1的,常常是有一些剛來的問題。。。。。

基本上我看到1是不會想回答的。
也就如你說的「我規規矩矩的發問問題 也沒有東問西問」,所以我才會在3#有回答你。

你就看過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規規矩矩的發問問題 也沒有東問西問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a471有本事你現實生活就用這種語氣跟器人交朋友 ...

上面講得可能太亂了一點。。。。。。
我換點簡單的講法好了。

跟人家來往有時要小讓人家一點點。有時人家做得不好、不合你意,你知道的話就稍微讓一下也就好了。
如果他一直追不停,再用棒子敲他。

第一次先讓一點,第二次再考慮要不要讓。這樣可以少掉很多事。

你就讓他吧!

网友:
那個卡榫~  我都習慣用指甲去撥他

一字起子也行, 不過T-CON那邊的部分要超小心

不過搞不好換電容+補焊高壓區就可完修了也不一定!!

而且假設要都拆掉燈管的話!!  改 LED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X22

幫你找好了,別謝我了~

网友:
我也覺得既然要換,換LED算了。。。。。。

网友:
樓主您如果要先拆燈管,先撕掉所有的膠布,t一con向上翻起,金屬框四周螺絲拆掉,接著小心分離卡筍 ,灰色鐵框就能和黑色膠框分開,先提醒拆這個再老手都可能出槌,您要一 開始就冒最大風險嗎

网友C:
眾高手都指點先換電容,你就先換吧
聽不進別人的意見硬要自行其是
你還是別發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眾高手都指點先換電容,你就先換吧
聽不進別人的意見硬要自行其是
你還是別發問吧 ...

漂亮~~~~兄弟你點出重點了!

幹嘛來這問?~~
就是因為你不懂嘛,所以尋求人家給你建議與指導,既然前面幾位都建議你先處理
簡單、好解決的濾波電容先,不OK再回頭來弄燈管也不遲。可是根本就聽不進去,
既然你心中已有定見那何必來問呢?

現實生活中很慶幸我都不必用這種態度跟人交朋友,因為朋友都會聽勸;如果不是
朋友的他根本不會被我勸~~因為我不認識他

要怎麼收穫先要怎麼栽........新來的、不虛心求教自以為是的....我都這樣跟他交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亮~~~~兄弟你點出重點了!

幹嘛來這問?~~

看了你回文 俺心有戚戚焉  我也說一句  根據我經驗  各位批酷網友  大家來此論壇討論 有菜鳥也有老鳥 可能大家在用詞遣字上有可能會讓人產生誤會  就是會有人看了不爽 想打打嘴砲  不過各位想想 你我又互相不認識 這樣回來回去根本毫無意義 況且互相也沒利益衝凸 還是回歸專業知識充實自己卡實在啦

网友:
大家建議你把電容先換一換是因為,你是第一次拆到屏幕,第一次拆屏沒經驗,加上一點點粗心,非常容易把屏搞壞,屏搞壞不必多說可以直接換一台了,所以才會跟你說先把電容換了再試機,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會動到屏幕,以上幾位大大都是過來人包括本人,拆屏有經驗和沒經驗實在差很多,我第一次拆屏就有把屏搞壞過,已經非常小心了,但屏還是NG,所以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你這台真的如上述大大講的,先把電容換看看,看這台也有相當年紀了,多數電容應該也呈低效狀態,另外論譠裏可參考的資料很多,可以多爬文~

网友: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心中一杯水的故事。

當你心中那杯水已滿滿的時候,你已無法再倒進一滴水,唯有將杯水倒光才能再倒水進來。
這個含意相信大家都明白。

樓主的處理問題的邏輯和大家不一樣,也是經驗和大家不同,所以要用自己的方法處理,
但又覺得沒信心,所以到論壇註了冊發了問,沒想到心裏想的方法和大家都不一樣,
這時心裏的失望是當然,又受到 a471 大的激將法就有點受不了了。

其實樓主也是很用心的處理問題,只是剛進論壇,許多論壇的文化風俗都不熟悉,
所以才會有這個狀況出現。

一般處理維修,都會先簡再難,當然有經驗的前輩會直搗故障點 。
所以樓上幾位前輩都建議先從簡單的換電容開始,一步一步的解決問題。

网友:
別生氣,別生氣。
看到這裡不得不說句話,大家都辛苦了,別生氣。
諸位前輩的善意建議是出於專業判斷及豐富的維修經驗,以維修此台螢幕來說,當然是最正確的步驟及方式。
但是樓主開宗明義就說要換燈管,電容當然是要換的,但是排在第二順位,依樓主的邏輯,諸位前輩的建議並沒有解決問題。
誤會就這樣發生了,所以說別生氣,大家別生氣,誤會而已。

PS:樓主應該回文謝謝大家的建議,誤會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网友:
先將電源版電容換掉試機.應該就OK了~
換燈管須細心.燈管脆弱易斷.沒經驗的人須更又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