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T260 無法開機

楼主(2015-10-17):
昨天收件一台三星T260無法開機~ 照片如下:
電源版單獨測試 5.2V 15V 2組電壓都有出來~ 給按鍵控制板&觸控的3.3V也都有~
查到主板上面 15V 5.2V 有到接頭這邊!
奇美面板
查到主板上紅圈處( 當開關 )是控制開機時5V供給主板上所有需要5V的地方!
查到這紅框處零件輸入端有5V~ 不管是開機&關機( 觸控鍵 )都沒有5V輸出~
請問這顆零件是什模編號的 FET 還是 電晶體 ???

楼主:
剛剛對紅框處零件補焊... 搞定!

网友A:
這種情況~~~你量電源輸出時一定要讓它有負載(接上AD板),否則空載情況下有可能電壓都達標,
可是一接上負載就有可能出現掉電壓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你量電源輸出時一定要讓它有負載(接上AD板),否則空載情況下有可能電壓都達標,
可是一接上負載 ...

感謝大大提醒~ 下午熱機到現在都正常中! 持續熱機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 下午熱機到現在都正常中! 持續熱機下去~

那顆我猜是DC-DC轉換的一部份~

他沒輸出導致後方電路沒有供電...

楼主:
還是很好騎紅框處零件是 FET ? 電晶體 ? 還是IC ? 我用雅虎關鍵字搜尋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很好騎紅框處零件是 FET ? 電晶體 ? 還是IC ? 我用雅虎關鍵字搜尋找不到....

根據零件編號顯示應該是顆IC...

但是什麼IC得透過SMD CODEC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很好騎紅框處零件是 FET ? 電晶體 ? 還是IC ? 我用雅虎關鍵字搜尋找不到....

P MOS
Si3443BDV

http://www.vishay.com/docs/72749/72749.pdf

楼主:
請見另一個紅框處~ 這個是同第一個紅框處的零件,但是這邊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 印刷白字 )卻是 Q 開頭!
它在這邊當作給面板上的電壓開或關!

楼主:
感謝大大幫忙找到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