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楼主(2015-10-17):
據說在 B&Q 買的, 停電就會自動亮起來, 不便宜.

據說沒停過幾次電, 所以一年保固期內估計還是好的.

據說上個月颱風來了, 停電但是沒亮, 物主說, 颱風又要來, 想修理看看

結果, 查查看, 電池壞了, 據說應急燈是一直插電的, 所以, 問題的成因呢 ?

仔細看了電路 PCB, 劃了圖, 估計是垃圾設計造成的, 肯定是 MADE IN CHINA 或者進口的 OEM 產品.

結果, 建議物主買個它牌試試看, 如果有必要, 沒有保固貼紙的話, 先拆看看電池是否會被過充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LED 應急燈, 好像是垃圾級產品的設計

网友:
可以改成乾電池的形式。這種會壞好像是通病。

网友:
電池電解液已乾故障

网友:
可改成鋰電池

网友:
設計者簡潔的巧思 怎是垃圾?
多餘的零件才是垃圾

网友:
設計並不垃圾  只是拉線有點眼花撩亂
圖1  注意事項已說:  每3個月充放電 可保持電池壽命...
民生用品(非工業用)  電池類裡  鉛酸電池是最耐過充的

手繪圖2裡  R2 會燒  ...
這裡設計是把電池 當成 類似  並聯穩壓 你可以想像成大功率稽那二極體 .   R2 的供電壓 就限制住了
把D3 斷開(或拔除 電池) R2 的供電壓  自然就會往上升

其餘沒細看... 不過市面常見 的那種 緊急照明  電路也就這樣而已
還是確實執行  [每3個月充放電 可保持電池壽命...]
我的工作場  真的是這樣做

网友:
這種應急燈,主要都是使用者沒按規定
定期放電造成,電池過度充電
換成鋰電池的話,應該也會類似情況
主要是電路沒設計成
充飽自動斷電,而是以浮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