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近二十年的疑問一直無法得到答案

楼主(2015-10-17):
心中近二十年的疑問一直無法得到答案
假設有一個電器(比如筆電,它的變壓器OUTPUT為12V,經功率器測得耗電40w)
1. 紅色火線部份,老師教的是V=I*R,假設電線電阻R等於0(因為書上說電線的電阻很小),如果遇到負載時
    這個紅色火線部份的I不就接近無限大?(I=110/0)
2. 這樣紅色火線部份有負載時,一般2.0的電線不會燒毀嗎?

网友:
dear 大大
  您負載本身的阻抗就限制了電流了呀 如果將火線與中性線短路 電流才會趨近無限大 就會電線走火

网友:
負載的電流=?,負載的電流與導線電流的關係?

网友:
要計算整個迴路的R,不能只看紅色線的R。

网友:
可以用兩個方法來看這問題

直接方式,首先,就是要知道所謂 電阻串聯 的這檔子事兒

譬喻方式,我家旁邊最近開了條很漂亮的八線道,可是這條路頭尾卻是羊腸小徑,一次只容一台車通過,結果就是這條新路成了個大停車場 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嗎?什麼東西限制了車流量?

网友A:
如果負載阻抗等於0或是將火線、中性線短路,您說的狀況就會成立,但筆電的變壓器AC輸入兩端並不是短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負載阻抗等於0或是將火線、中性線短路,您說的狀況就會成立,但筆電的變壓器AC輸入兩端並不是短路狀態 ...

還是不懂…
假設有負載,限制了電流,我們假設1a好了
紅色火線段應該電壓與電阻都是不變的
那這個時候不就違反了V=I*R? 110=1*R ,  這時火線段R不就變110歐母?但火線段的電阻應該是不變的呀
真的不懂,因為我不是讀電子相關的
但一直不明白@@

网友B:
都說了經過變壓器了------------------你吃的是110V轉12V--------變壓器會有內阻--------台電輸出也有內阻---內阻小不計算是因為方便---電子會有問題疑問是理論值不一定是實際質因為有些因素在一般不計算就假設為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懂…
假設有負載,限制了電流,我們假設1a好了
紅色火線段應該電壓與電阻都是不變的

您把對象搞混了,既然是負載限制了電流,那您算出來的電阻R,就是負載的電阻,不是線的電阻。
還有電壓是相對值,不是絕對值,電壓的大小要看您的參考點(0V)在那,這是很多人搞不懂『電』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懂…
假設有負載,限制了電流,我們假設1a好了
紅色火線段應該電壓與電阻都是不變的

DEAR 樓大
  您把電流 想成水流 或許以比較好理解 一般的電線因為內阻小可流過的電流就很大 就像是自來水公司的幹管 而負載(在這裡您可以想像成是任何電氣設備譬如變壓器)就像是家裡的水龍頭 它可以限制水的流量 電流必需要有迴路才能流動
  V=I*R 沒有錯 但是您的R(阻抗)必須從台電往右看的總組抗 (0(火線阻抗)+變壓器阻抗+0(中性線阻抗))

网友C:
您如果對"電"有興趣 可以逛一下 一般教學區 有狠多資料可供參考 例如
http://bbs.pigoo.com/thread-16274-1-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懂…
假設有負載,限制了電流,我們假設1a好了
紅色火線段應該電壓與電阻都是不變的

設R1為銅線電阻=0,配合你假設的整個迴路的電流為1A,推得=>(此電器消耗110W, P=I*V=I*I*R,得電  流 =1A,電阻=110歐母)。

   V=I*Rt
     =I*(R1+R2)  設R1為火線銅線電阻=0,R2為電器電阻=110歐姆
110=1*(0+110) 火線段的電阻R1沒變=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說了經過變壓器了------------------你吃的是110V轉12V--------變壓器會有內阻--------台電輸出也有內阻- ...

所以說火線段經負載後,它變成12V, 3.3A的電流,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如果對"電"有興趣 可以逛一下 一般教學區 有狠多資料可供參考 例如
http://bbs.pigoo.com/thread-16274-1 ...

感謝您的分享
但連結好像都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分享
但連結好像都掛了…

DEAR 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13097-1-2.html 這是在 痞酷網_PIGOO»論壇›電子相關技術版區›電子電路›電子電路教學文獻›電路學  裡面也有很多教學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火線段經負載後,它變成12V, 3.3A的電流,是這樣嗎?

假設火線(或中性線)左右兩端之間電阻為零,那麼兩端點視為重疊的一個點,線的本身不存在 12V 3.3A 的能量(功率)損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火線段經負載後,它變成12V, 3.3A的電流,是這樣嗎?

做過測試?不懂的東西,實作或許更重要.

网友:
這麼多大大解釋給你聽,你解惑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懂…
假設有負載,限制了電流,我們假設1a好了
紅色火線段應該電壓與電阻都是不變的

電源線火線、中性線是與負載成串聯狀態,從電源端看進去的總電阻(阻抗)是電線與負載加起來的總值    由於電線內阻很小可以忽略不計,所以迴路電阻等於負載電阻。

您原本錯誤觀點是將電源電壓加在電線兩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絕大部分的電壓是降在負載上,火線、中性線因導線電阻產生的壓降很小。

另外,不管是電子式變壓器或傳統線圈式變壓器,其輸出電流未必等於輸入電流(電壓亦然),以您這個例子來說,輸出直流12V,功率40W,所以負載側電流約為3.33A,但電源輸入端110V電流不會等於3.33A,假設不計轉換損失,理想值約為0.36A,若轉換效率為80%,則電流為0.45A。

將能量不滅定律放在心上,可免除很多矛盾跟疑惑。

网友:
借學長一段

您原本錯誤觀點是將電源電壓加在電線兩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絕大部分的電壓是降在負載上,火線、中性線因導線電阻產生的壓降很小。

開版大 你的110v那段的電組趨近於0歐姆沒錯
該  分段壓降   (也就是消耗在該段的電壓)也趨近於0v
所以該段  造成  的電流也趨近於0A

電線上有電流是因為後頭的設備(負載)造成的
在你那段只是  流過  而已

試看看這樣解釋可以接受嗎?

网友:
哈哈哈   我也曾經跟你有一樣的疑惑     嘿! 改變一下觀點  不要看單一條線我來看整個迴路吧  整個理想迴路

V=電壓    I=電流   R=阻抗   P=W=功率

在理想假設中的電線  阻抗等於0 沒有內阻  當電流流經時  不會產生電位差
現在我有兩條線  上面通有110V  我如果將這兩線短路  那就會出現像你想的   電流無限大無法計算
那如果我將這兩線接上一個電阻   110歐姆的   利用一下歐姆定理計算一下 電流是多少吧
V/R=I

那事實上現實中電線阻抗大部分應用下也是沒人在管的
現實生活中 電線內阻關係到當電流流經這段線時會產生多少電位差
有了 V跟I 我們就可計算P P也是功率 他是能量可以轉換的
對於電阻而言產生的功率越高越大代表可以產生更多能量 或是熱能 光能
鎢絲燈泡就是一個同時產生光與熱的典型例子
   LED會熱則是因為效率  沒有辦法被轉換成光的能量就會變成熱

那也可以利用這段線兩個點所產生的電位差   在上面接個電壓表可以知道這段線流經多少電流

网友D:
好多大大偷跳出來解惑拉,沒想到痞酷網也有FB,看大大下面的資訊才知道

网友:
電壓、電流也有交流、直流之區別,初學者常混為一談,因此第一圖所繪的火線、中性線帶單箭頭也是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大大偷跳出來解惑拉,沒想到痞酷網也有FB,看大大下面的資訊才知道

沒有錯所以說趕快去按讚吧n_136|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教學
總算有些明白了
這邊高手好多

网友:
1. 二十年的疑問
  剛聽到二十年有點跨張的說...
  反過來說,也很有恒心與毅力...

110V--負載等效電阻

110V--負載等效電阻

上圖是等效電路(電阻)與 短路 兩種情形,畫在一個圖中...
2. 等效--相等的效果,看世界
  等效不一定是一個好的"評量",但很容易可以讓我們"簡單"的做出比較結果.
  例如: 生活費--我們不用去看,它每天早餐/午餐/晚餐 去那吃又都吃什麼東西---只看"結果"花多少錢.
  油耗--在差不多條件下(台北到高雄來回,或環島一周),不用管它是油電車,柴油,92/95/98汽油車...
  只看一公升可以跑多遠再換算1塊元可以跑幾公里...

  相同的 我們不用看 變壓器內部構造....
  我們只看它 "等效"的結果...
  AC110V --------輸入 變壓器 輸出 -------某電器 40W
  變壓器 本身會有 轉換損失(轉換效率)問題...假設 損失是10%, 那轉換效率是90%
  也就是
  AC110V --------輸入(44.44W) 變壓器 輸出(40W) -------某電器 40W
  也就是從變壓器 輸入端 看過去 變壓器 耗電 44.44W
  依照(功率)公式 P=V*I
  44.44W = 110V * I
  I = 44.44 /110 = 0.404 = 約0.4 A
  所以 火線 110V 電流是 0.4A(安培)
  依照 V = I * R(等效電阻)
  (變壓器)等效電阻  R = 110 / 0.4 = 275

你的問題:
1. 紅色火線部份,老師教的是V=I*R,...
  你的問題中,你忘了 變壓器本身有等效電阻問題...
  你的問題中 I 接近無線大....是負載"短路"的情形下,會發生(火災)...
  所以我們在社會新聞中,常聽到"線路老舊"及"線路短路"...引起火災...
  "線路老舊"---引起火災的原因是某個地方因老舊或接觸不良照成(等效)電阻變大,發熱..
  如果熱累積到一定程度(無法散熱)...輕者 耗電,接觸不良處產生熔化焦黑情形,
  嚴重者開始燃燒,最後引起房舍火災...
  之前除濕機(自燃)引起火災---也是(繼電器)接觸不良,引起火災的情形.
  設備(元件)短路或線路短路 會引起火災

2. 這樣紅色火線部份有負載時,一般2.0的電線不會燒毀嗎?
   1.6mm 是15A, 2.0mm是19A, 5.5mm是25A...
  自行google search ....

-------------------------------------
另外一提,其實AC 110V 中的110V其實也是"等效"的概念而來.
基本上 AC 交流電是一個一直變動的電(電壓一直在改變,改變大小及方向)...
平常電力公司供電的插座上的電壓,詳細來說 它是 正弦波形的交流電
(變動的電,可以是三角波,鋸齒波,方波,弦波,...)
一個變動的波形,無法只用一個簡單描述,就能代表其電壓值,必須找一個
代表性的值,來告訴大家...
正弦波形中,有幾個代表性的值,
1. 最大值(Vmax)
2. 平均值(Vavg)
3. 有效值(均方根值,Vrms)
4. 峰對峰值(Vpp,最大值的兩倍大---音響界喜歡用的值---數據好看,但...)
註:頻率是波形的另一個重要資訊.

最後 採用的是有效值.
規格 AC 110V/60Hz表示 有效值為110V
意思是 在電阻性負載(例:60W鎢絲燈泡),
接在 AC 110V與DC 110V的結果是一樣(耗電功率一樣,一樣的亮).
AC的電 等效於 DC的電(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教學
總算有些明白了
這邊高手好多

用你的話,講一遍吧,証明你懂了。

楼主:
各位先賢
小弟試著自己說說看
紅色火線段,因為後面有負載(12V,40W,3.33A), 所以在火線段是110V 0.36A的電流(暫不估轉換效率)

但是小弟還是有一點小疑問…
就是如果火線後面沒有負載
也就是斷路的情形
我拿檢電筆測火線
會顯示110v
這樣不就又矛盾了…
後面沒有負載,火線有110v,電線電阻是0,電流不就又無限大…此時電線怎麼不會燒掉…
小弟真的資質駑鈍…

网友:
已掛掉的才稱"先賢"、"古聖" ,導線有無"電壓降"是要測量導線的兩端,再想想,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賢
小弟試著自己說說看
紅色火線段,因為後面有負載(12V,40W,3.33A), 所以在火線段是110V 0.36A的電 ...

負載斷線就是沒負載,電流為0,怎會燒電線呢?火線電源端是110V,開路狀態下負載端也是110V,電流為0當然不會燒電線,若是火線負載端與中性線短路,才會是您說的狀況,但沒負載是斷路不是短路。

不管是電力還是電子電路都要有迴路的觀念,一定要形成迴路才會有電流產生,電路斷路了電壓再高、電線再粗電流還是為0 (如電燈開關就是將電路切斷)。

网友:
跟我小時候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 2+2=4 而  2x2=4

不是一個加法另一個是乘法,阿怎麼答案多一樣呢?

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先賢
小弟試著自己說說看
紅色火線段,因為後面有負載(12V,40W,3.33A), 所以在火線段是110V 0.36A的電 ...

有一隻小鳥
2隻腳站在你110v那條電線上  高興的唱著歌  好不開心
有一次這隻鳥突發奇想
左腳抓住110v電線
右腳伸過去抓另一條電線
從此這隻鳥就變成交阿疤  再也不會唱歌了
ysc學長  所說的  迴路  是這麼回事

沒想到這一題可以回響好幾天
也佩服開版大一個問題可以放20年沒憋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隻小鳥
2隻腳站在你110v那條電線上  高興的唱著歌  好不開心
有一次這隻鳥突發奇想

雖說是放在心上近二十年
但其實也不是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只是有時候遇到相關應用,就會回想起來一下
最近因為想維修LED燈炮,偶然發現這個論譠
就來請教一下這邊的大大們
我想我以後可以在這邊學到很多電子相關知識
也很感謝站長成立這樣的論譠
造福很多不是專業在電子方面的人
雖然不是靠這方面吃飯
但偶爾能靠這些小知識學會一點DIY維修的技術
其實是很有成就感的
特別是在今日這個世代
有太多的電子產品
如果學會一些維修的技術
除了有成就感以外,還能省一點點錢
現在這個年紀
已經很少能找到有成就感的事情了
感謝各位大大們的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隻小鳥
2隻腳站在你110v那條電線上  高興的唱著歌  好不開心
有一次這隻鳥突發奇想

對,沒錯,一般路邊台電架空裸線大都是11000V或是22000V,小鳥站在上面都沒事,但大型鳥就很難說了,只要鳥身大到可以同時碰觸到兩條線,那真的會變火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偶爾能靠這些小知識學會一點DIY維修的技術
其實是很有成就感的

在觀念釐清之前不建議動手,畢竟有點危險性,尤其潮濕場所要特別小心。
可以先試著以國小、國中做過的 電池+電線+電燈泡 實驗,配合三用電表來測量電流、各點電壓,可在安全狀態下釐清一些觀念問題。

网友:
其實我們說的電壓
在電路學上是叫做"電位差"
這點的確是需要正名一下的

小弟才疏學淺   若有誤
還有望各位前輩多多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賢
小弟試著自己說說看
紅色火線段,因為後面有負載(12V,40W,3.33A), 所以在火線段是110V 0.36A的電 ...

DEAR 大大
  當您接上電表(電壓表) 電表本身就是一個負載 只是它的內阻相當高通常都是幾百K歐姆 甚至幾M歐姆 所以它流過電線的電流也相當小 不會燒調
  另外一提 量電壓 電壓表(萬用表電壓檔) 要跟電路並連 量電流 電流表(萬用表電流檔)要跟電路串連

网友F:
市電-------火線------負載
(a)                     (b)
在(a)與(b)這兩點之間的電壓(電位差)
假設
1.兩點之間的電壓為0V
2.火線本身阻抗為0
V=I*R
0=I*0
所以並不會電流無線大

但是假設負載短路了
市電----火線----負載(短路)---水線----回到市電
由於電壓差=市電電壓
而線材本身阻抗極小
此時就會流過極大的電流
進而導致電線燒毀,引發災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電-------火線------負載
(a)                     (b)
在(a)與(b)這兩點之間的電壓(電位差)

就是這篇!
之前大大們的解釋讓我大概了解70%
winrar大的解釋讓我全懂了
二十年的疑問終於完全解開啦~

之前一直糾結火線不是110v嗎
怎麼不會燒掉
原來單火線是沒有點位差的
是要跟中性線才會有110v
這次終於全懂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再追加一問題
就是電線會燒掉是因為電流(過載)還是因為有電阻阻擋電流,所以發熱燒掉?
像是電阻接觸面積小,電阻越大
那電阻越大會燒掉電線嗎
還是說電流大跟電阻大都會燒掉電線?

楼主:
對不起 還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插座有負載
這時候去摸中性線會觸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再追加一問題
就是電線會燒掉是因為電流(過載)還是因為有電阻阻擋電流,所以發熱燒掉?

導線發熱主因是導線電阻,電流流過電阻就會發熱,內阻再大沒電流也不會發熱,所以電流是主因。

這也是為何要發展超導體的原因,相同線徑之下電阻越低越能承載較大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還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插座有負載
這時候去摸中性線會觸電嗎?

正常的電力系統中性線有被接地,所以理論上與地同電位,手摸到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但實際上很難說,有些配電不良的環境中性線與地線之間有些許電位差,我遇過摸起來會麻麻的,但沒像摸到火線那麼強烈的觸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還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插座有負載
這時候去摸中性線會觸電嗎?

任何情況都不鼓勵用"一陽指"去觸摸,勞動法規有明訂"活線作業"要做好絕緣防護事項,細節則要看制式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再追加一問題
就是電線會燒掉是因為電流(過載)還是因為有電阻阻擋電流,所以發熱燒掉?

也來挖老記憶,希望沒挖錯 XD

功率的計算是 電流平方*電阻

從這各公式我們可以看到常見的說法

電流太高,所以燒掉了  以及  電阻太高,所以燒掉了

是因為,電流跟電阻都是影響發熱功率的乘數

所以同樣電阻下,電流越高,發熱量越大
同樣電流下,電阻越高,發熱量越大

ysc版大提到的超導體,就是一種理想狀態,理論上可以讓電流量很大,因為電阻很小的關係

但是這東西當然沒有絕對,如果你散熱做得超好

當發熱量 < 散熱量   還是沒問題

所以你說的那個提問,我覺得嚴格來說,一半是對的

不過說起來,定義應該是  電流量超過原本設計的安全值,所以燒掉
當然,一般說法就是電流太大,所以電線燒起來
但是太大這個值,每種狀況下是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賢
小弟試著自己說說看
紅色火線段,因為後面有負載(12V,40W,3.33A), 所以在火線段是110V 0.36A的電 ...

電壓是一個相對性的值
而電器是一個負載,本身不發電
所以你給110V,電器就會得到110V的電壓
而單單導線,因電阻接近0
所以是0消耗,沒有電位差
如果你用電表測線的頭尾兩端
其實電壓是接近0(無作功)
但如果這條導線直接接到地線(這點請勿實驗)
那就會像你的描述那樣
電線就真的會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賢
小弟試著自己說說看
紅色火線段,因為後面有負載(12V,40W,3.33A), 所以在火線段是110V 0.36A的電 ...

如果把電路想像成 一般的馬路 電流想像成 路上的車子

斷路的情況 路都斷了 車子就只能卡在那邊 不能走動 就不會產生熱能 也就不會燒掉了

短路的情況 就好像 雙向道 在某端 有人惡作劇 把兩個方向的線道給接在一起 那肯定車禍 因為電流如果是車子的話  駕駛都蒙著眼睛油門踩足往前衝的

所以電線走火 就像連環車禍一樣電線沿路燒阿燒 ........

我不知道這樣的解釋你會不會比較清楚 但 差不多是這樣吧

因為本科念了兩間 ( 都和尚班 ) 都沒給他畢業 { 畢業在軟體方面的科系 班上的妹很多 }  所以我不能算本科系的 太懂的人有時候講的太深我們會比較聽不懂

我沒有很懂但原理還略懂略懂 這樣應該你會清楚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