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T85T256HP花屏

楼主(2015-10-17):
網路買的可開機,只是花屏
趴文看一般都回烘或重新植球
我的技術不到,只有用回烘
咦!成功了!

名牌
症狀
回烘
完工

网友A:
你還可以再把散熱片給它鎖緊一點沒關係,我的6870從6月撐到現在還WORK.

网友B:
請問樓主,熱風槍直接往背面吹為什麼還能夠維持GPU背面那一堆超小SMD電阻電容不脫離移位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可以再把散熱片給它鎖緊一點沒關係,我的6870從6月撐到現在還WORK.

謝謝..了解.我發現GPU背面很燙.所以加風扇吹.看是否可延長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熱風槍直接往背面吹為什麼還能夠維持GPU背面那一堆超小SMD電阻電容不脫離移位呢?謝謝 ...

應該不會我熱風槍風速開弱風.上下各吹15秒.吹3~4分鐘.我想溫度應該不到200度
不要劇烈震動.

网友:
請問長時間測試是否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