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UA40D5550出現橫線條

楼主(2015-10-17):
之前買的三星LED電視前幾天出現了線條(電視上方)
不知道有沒有業界朋友或是達人知道是哪的問題
要修的話大概多少
幹!!希望不要太貴

楼主:
面板壞的話是否就別修了
應該很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壞的話是否就別修了
應該很貴吧

佔整體成本的50%以上....

不然液晶面板價格怎麼會左右產品售價呢?

還有就是面板的故障對原廠來說是沒有在修的,保固內免費換過保固他不管...
而某些故障其實還是可以修的,但維修過程風險很高不符經濟效益,因為修好
賺你那一點,出意外要賠你整塊面板,算盤怎麼撥都不划算。其次是設備的投
資價格高,設備買了收費高....客人會嫌貴,收費低~~成本無法回收~乾脆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佔整體成本的50%以上....

不然液晶面板價格怎麼會左右產品售價呢?

分析的詳細  好樣的

网友B:
請問有可能只是COF故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可能只是COF故障嗎?

有可能可以用手壓壓看

网友C:
如不修要報費 背光模組可以賣我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不修要報費 背光模組可以賣我嗎

啤酒大~~

面板故障的去找一塊中古面板來換會很經濟嗎?

我意思是正常的中古面板會很便宜?....以32"來說
假如新品整台電視售價8000元來算,中古面板會
有4000以下的價格?...甚至3000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啤酒大~~

面板故障的去找一塊中古面板來換會很經濟嗎?

你會錯意 我有台
背光壞 燈條以送給論痞酷會元
因位個壞一邊
所以才問他如不修要報費我我想買他背光模組
把波璃移過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會錯意 我有台
背光壞 燈條以送給論痞酷會元
因位個壞一邊

沒有會錯意啦~~我知道你要跟他收購零件

我是問題當面板故障時,換塊中古板會划算嗎?
中古板會很便宜??

网友C:
Led面板貴。  lcd 42中古約3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ed面板貴。  lcd 42中古約3500

42"中古3200....似乎可以接受

那保固呢?~~是完全沒有保固的價格還是有"短期有限保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壞的話是否就別修了
應該很貴吧

也可以故障機貼錢換ua40es55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中古3200....似乎可以接受

那保固呢?~~是完全沒有保固的價格還是有"短期有限保固"? ...

1個月
全新保一年

LCD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個月
全新保一年

這樣ㄚ~~~所以中古還是有差異啦....

全新那就不便宜了.....不過台灣有廠商流出全新品ㄚ?

网友C:
我這邊有白牌公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邊有白牌公廠

這樣ㄚ.........知道了

网友:
邏輯板壞也會這樣~軟排也會~!! 昨天一台三星也是如此~換一片邏輯板就好了~線都沒了~!

不是什麼都是面板壞~又不是官方說法~!!

网友(2015-11-16):
前兩天也剛好處理一台同型號.同故障的.
裡面排線處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