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V6R 液晶電視問題(新手發問)

楼主(2015-10-18):
各位前輩你好~
家中液晶電視(SAMPO LM-32V6R)因已過保~所以選擇自行拆解修繕~
目前裝況是有時可看很久~有時看一下子就黑頻(有聲無影)
也有到處爬文看了一下~都說這現象是高壓版壞掉電容暴頭
但小弟把外殼拆掉後~發現裡面各種板均都正常~無任何的燒焦的狀況(裡面種共有三塊版~都拆下來看過)
自行拆解裝回後~送電~都正常了=.=
想似問前輩們~
1.這是哪裡出問題?
2.假如想自行檢測所有電容電路板等等...該如何下手?

電源版~無任何暴頭

電源版~無任何暴頭

网友:
要買相關工具裝備ㄚ,可是你有必要為了喝牛奶養頭牛嗎?

拆焊電子元器件:需要拆焊相關附屬配備一套

量測電路、元器件:你最少需要三用電錶、電容錶

摸來摸去好幾千元跑不掉,你一個月修幾台?......

楼主:
想先了解電視壞掉的部分~再來看所需的工具等等....
至於你說的工具~有些是已經有了~有些會向朋友借取~(家裡並不是只有一項電路板的3C家電~或許以後也用的到)
再來評估是否合乎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先了解電視壞掉的部分~再來看所需的工具等等....
至於你說的工具~有些是已經有了~有些會向朋友借取~(家裡 ...

你想清楚就好了,別只用幾次就買一堆裝備放著也是浪費...

那些只是基本款,要是以後玩的深更會增添許多裝備....

网友:
剛剛看了下,好像你的主板跟我這42吋奇美使用的主板是一樣的,能麻煩幫我看下圖中紅色標記HDMI晶片編號嗎?謝謝~

另外,你看一陣子就黑屏,所謂黑屏是指背光滅掉還是背光有但無螢幕顯示?
如果是第一個,就去找一下背光控制電路BL_ON(ENA背光開關3.3或5V)及DIM(亮度調整,這我忘了應該是5V以內)及24V是否正常,如果都有,那應該是高壓或燈管部份有問題

如果是第二個比較麻煩,這時就要去檢查主板,是屬於信號輸入後的問題~

楼主:
因該是屬於有背光~但無螢幕顯示~主機板內有很多四方型的~我也不太會看內.不太了解你所說的是那一塊.第一次拆解這種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該是屬於有背光~但無螢幕顯示~主機板內有很多四方型的~我也不太會看內.不太了解你所說的是那一塊.第一次 ...

就是有HDMI接頭那塊板子,位置在HDMI上方處

楼主:
紅色這塊?

网友:
不是那一顆,應該被銀色蓋板蓋住了,應該在銀色蓋板底下
你也可以仔細看一下,那顆晶片腳位的走線都有到四顆HDMI接頭,就是那顆我都叫它HDMI晶片

楼主:
這要再拆一次機子看了~昨晚拆完~到處看看後~組裝回去又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要再拆一次機子看了~昨晚拆完~到處看看後~組裝回去又能看了

可能為燈管不良問題

楼主:
燈管不良??~那要如何檢測呢?

网友:
這台燈管蠻脆弱的~~會斷管....在單顏色固定的畫面上,你會看到橫向背光不均現象.....這台設計通常壞一兩根燈管還能正常使用....三根以上就會亮一會兒就熄滅了

楼主:
請問那要如何檢測燈管斷管呢?

网友:
看過聲寶維修通報,電源板下方絕磁膠帶要撕掉,不然tny277會燒毀,還有幾顆電阻要更換數值,看來你沒搜尋舊帖看看,

网友:
有時黑屏,算是SAMPO LM-32V6R的通病
以您目前的火候,還是就近交給痞友修理為上策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那要如何檢測燈管斷管呢?

我覺得你還是花錢請專業才對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目前還可以看了到時看怎樣再說吧

网友:
277PN很常壞 跟你一樣的問題

网友:
277改換280 試試看

楼主:
277PN??
是指哪一個呢?

网友:
這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49844-1-1.html
我換成TNY278
到現在一年半了,還沒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