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rantz pm-54DS 故障求助

楼主(2015-10-18):
目前的故障是開機後有過電,但是喇叭保護器沒動作,原以為是喇叭保護器relay故障 ,但是取下 relay 給 24vdc 動作正常,查一下喇叭保護控制是由 TA7317P 來控制.查一下資料後量得 TA7317P 6腳有電壓 54vdc,另外讓我有另一個疑問是左聲道中點電壓居然有 -20vdc,右聲道是 0.013vdc,是不是這原因讓喇叭保護器跳開,所以朝這方向努力,先取下中功率晶體 2sa1301  後量中點電壓還是 -20vdc,再取下 2sc3280 及 2sa1308 後中點電壓就接近 0 了,但是取下的晶體量取後好像沒壞,不知各位前輩是否可以指導下一步應該檢查哪裡,感謝

网友:
因為電路是對稱的你可以用比較方式下去測試.要查就先電容跟電晶體先查

网友:
大功率晶體不裝 中功率晶體要裝 確認中功率晶體 B腳有 + . - 1.2V  (中功率晶體之前之後故障確認)
可能電阻故障

楼主:
感謝,我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