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電腦螢幕AL2423W-螢幕反白-亮線一條-螢幕半屏 有得修嗎?

楼主(2015-10-1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想問個蠢問題~ 此螢幕能修嗎?
螢幕反白- 我想有可能是 偏光膜
亮線一條- 無救
螢幕半屏- 邏輯板故障
我目前就只會~~看到電源板~~電容暴漿~~拆換上電容 這等雕蟲小技
(手中還有一台電源板尚未去買電容來換)
遇到此機以上狀況就 腦袋空空~~
想請教台中這邊有高手的工作室能送修嗎?
謝謝大家

网友:
這台你還願意修、願意用,真是令人欽配啊!!!!!!

网友:
只要能修好,總比換新花費便宜,
更何況節儉是美德,在大環境走下波的當下,
更是應該遵行,又達到垃圾減量。
我也來學習維修技術與知識的。

网友:
偏光膜變質。。。。。。

要節儉也最好不要選這種的來節儉。

因為偏光膜變質運氣好就這個狀態用很久,運氣不好,搞不好幾天、幾個星期後就嚴重劣化到看不見。這樣維修費不白花了????

如果偏光膜沒變質,我不會說話。。。。。

网友A:
換一塊面板會不會比較快ㄚ?

楼主:
draculaxx
man2708
a471
感謝三位 大大的回覆,看來要修復此機的機率非常的低

可能還是要送價格好點的~ 回收廠了~ 可惜了 我救不回來

會先留著等段時間~~看有沒有機緣能死馬當活馬醫^^ 謝謝

网友B:
這台螢幕用的是友達的p-mva面板(M240UW01),16:10的螢幕現在少見
有亮線偏光膜又有問題,換面板真的快又省事,沒屋頂有賣一片$2000,
再加上換新邏輯板修好大概$3000跑不掉,修好若能再戰5年算一算也還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螢幕用的是友達的p-mva面板(M240UW01),16:10的螢幕現在少見
有亮線偏光膜又有問題,換面板真的快又省事, ...

感謝 詳細解說~~ 這樣維修價值不高~~ 現在新的24'' 3550~4000~

按您的分析~~ 還不包含工資~~ diy也沒能力~~ 放棄了~~哈哈  感謝 感謝^^

网友C:
畫面偏一半,按下自動調整的按鈕也沒回來?
因為感覺最左邊的我的電腦圖示甚麼的,都還是有顯示
只是位置不對.

但是外面那個就真的是偏光膜變質無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畫面偏一半,按下自動調整的按鈕也沒回來?
因為感覺最左邊的我的電腦圖示甚麼的,都還是有顯示
只是位置不對. ...

你這麼一說好像是位置偏右去了....偏太過去
請原PO檢查解析度正確嗎?、顯示卡驅動設定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畫面偏一半,按下自動調整的按鈕也沒回來?
因為感覺最左邊的我的電腦圖示甚麼的,都還是有顯示
只是位置不對. ...

感謝大大~~指導
我剛去試著按自動調整的按鈕~~有回來了~~
又學到一個經驗了~~
然後覺得亮線 好像也看不見了~~ 剩下偏光膜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麼一說好像是位置偏右去了....偏太過去
請原PO檢查解析度正確嗎?、顯示卡驅動設定正確.. ...

報告 大大

有自動調整的按鈕 螢幕有回來了  謝謝

网友A:
那你就加減用好了~~~這偏光膜壞的還能看到螢幕
我那個是外偏光整個鼓包....根本沒辦法正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加減用好了~~~這偏光膜壞的還能看到螢幕
我那個是外偏光整個鼓包....根本沒辦法正常看 ...

嗯嗯~勉強還可以使用~ 先留著~~到時再看 要怎麻處理^^

网友:
路過 又學到經驗

网友D:
如果沒救了 背光模組 跟電源供應部分都可以拆下來 喜歡DIY的 日後一定用的到 賣給回收場..... 不建議 因為賣沒多少錢 不如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先拔一拔

我朋友不用的電器 要丟掉的 都會先通知我 我先拆完了 再拿去給資源回收車回收 家電產品 壞掉有可能只是壞一個小地方 但是可以用到的零件 或者 鐵、鋁、銅 框架

如果是 DIY的愛好者 這些都可以留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救了 背光模組 跟電源供應部分都可以拆下來 喜歡DIY的 日後一定用的到 賣給回收場..... 不建議 因為 ...

感謝大大的建議~~

我也滿喜歡DIY的^^   會先留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

我也滿喜歡DIY的^^   會先留著的~~

^^ ~ 加油 我要來搞我的致冷片冰箱了 QQ 搞好了再來發表

補充內容 (2015-10-21 01:50 AM):
回復 #20 會加油的 半夜半 餓了 泡碗麵來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加油 我要來搞我的致冷片冰箱了 QQ 搞好了再來發表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一塊面板會不會比較快ㄚ?

劍君 印象中也才12恨阿 大哥0 0 你多了 2恨 你贏了

网友E:
樓主:這問題應該是液晶板的T-CON有IC故障,如果真要修要拆了看才知道IC編號,有興趣的話死馬當活馬醫,可以幫忙修找IC跟修復,我想不會超過千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這問題應該是液晶板的T-CON有IC故障,如果真要修要拆了看才知道IC編號,有興趣的話死馬當活馬醫,可以 ...

感謝 大大願意出手相助!!~

可是 目前 所知的故障 應該是在偏光膜的部分

亮線一條-螢幕半屏都已經問題解決了~~

還是說 大大 住在那邊呢? 改日抱去研究一下~~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