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5Q-PRO上CPU之後不過電,不開機 請問從何下手!!

楼主(2015-10-18):
主機板型號:華碩P5Q-PRO 露天購得故障品,今天重新燒入BIOS沒有任何響聲!
不過沒上CPU指插上一張除錯卡 12V -12V 5V 3.3V燈號都有亮!但也無任何響聲,除錯卡也無跑碼!(有過電)
上了CPU觸發就不過電,12V -12V 5V 燈號亮一下即滅 3.3V待機燈號亮 除錯卡也無跑碼!
請問版上高手的求助!!謝謝!!

是否要檢查CPU周邊的電晶體電壓,跟八相供電??
目測觀察CPU角座無歪腳,使用Intel® Core™2 Duo 1.83Ghz  630 (另一台主機測過正常)!!
IO 網卡 晶片皆無感覺熱度應該正常
沒上CPU過電 北橋運作會溫溫的! 不曉得上CPU觸發 一定有什麼東西故障拉低電壓!!
或者是版上有爬文過 北橋MLCC電容變質 可能短路 造成CPU不工作!!

网友:
將八相供電拔開送電.看是否斷電.如沒斷電則是上下管短路.請檢察圖上紅圈部分

网友A:
mos (cpu or 匯流排....) + 保濕墊 的問題~~~
重點是你有熱風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cpu or 匯流排....) + 保濕墊 的問題~~~
重點是你有熱風槍嗎?

主機板上的是貼片SMD MOS 慘 設備還欠缺熱風槍!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應!先量測看看!有問題再把MOS請下來量測!!

楼主:
去除版上大大所說的那個會腐爛泡棉真的很容易將MLCC 電阻!?電容!? 變質!!!
目前發現一顆MLCC 歐姆數異常 接近無限大阻抗!!
可能造成漏電流,改天再將它請下來!看看這樣是否能成功跑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除版上大大所說的那個會腐爛泡棉真的很容易將MLCC 電阻!?電容!? 變質!!!
目前發現一顆MLCC 歐姆數異常  ...

等等.....為何無限大阻抗,會是漏電流?  看不太懂

北橋散熱膏塗得有點多,以前看過個案例,462時代cpu的

有人把整個cpu die上面擠上一大坨的散熱膏,然後扣上散熱器
結果就是整個cpu燒掉,因為他連旁邊的電容也一起塗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除版上大大所說的那個會腐爛泡棉真的很容易將MLCC 電阻!?電容!? 變質!!!
目前發現一顆MLCC 歐姆數異常  ...

那個散熱膏也建議清乾淨後重上,只要上晶片就好了,不要滿出來會比較好

网友B:
板沒上CPU會跑除錯碼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沒上CPU會跑除錯碼喔?

就是上了CPU就不開機,相對除錯卡也不跑碼!!!謝謝提問
話說除錯卡上的功能寫說沒上CPU也能跑碼功能簡直.....無言!!!!

网友:
上cpu就不開機,那你應該卻認cpu是否有問題,,,,
拿到一張生死不明的板要先打對地阻值,打atx24和atx12v兩處看有無短路
然後目視看有無明顯的元器件故障
如果你有假負載你可以裝上看有無核心電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