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部4代CPU電腦,OS裝XP可裝到嗎

楼主(2015-10-18):
裝一部第四代I3 CPU,主板華碩B85M,但OS一定要裝WIN XP
但不知這咁舊OS,主板驅動可裝到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之前為了這問題爬過文,以下這篇討論值得參考,尤其第三頁#21樓網友說的最具體: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017798&page=1&pp=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為了這問題爬過文,以下這篇討論值得參考,尤其第三頁#21樓網友說的最具體:
http://www.pcdvd.com.tw/ ...

這.. 都是WinTel(Windows/Intel)陣營的手段啦~
幹掉Legacy, 新向UEFI... 就是不給用XP.... (苦笑)

网友:
有xp驅動
實際裝一遍才知
試試吧
http://www.asus.com/tw/Motherboards/B85MG/HelpDesk_download/

网友:
B85主板 XP Driver可上Intel網站下載,記得只有USB3.0沒找到XP版 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 都是WinTel(Windows/Intel)陣營的手段啦~
幹掉Legacy, 新向UEFI... 就是不給用XP.... (苦笑) ...

驅動這各問題,找看看說不定還是有解

最好玩的是,前幾天我把一台原本裝Windows SERVER 2008 R2的機子

試裝Windows SERVER 2003,竟然在開機後,預載安裝檔案那邊,直接藍屏

上面跟你說,這塊板子的ACPI跟2003不合,如果一定要裝,可以在問是否要安裝驅動的時候

按下特定按鍵,skip掉ACPI設定,我試了,結果換卡在另一個錯誤,壓根不給裝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