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子式假負載製作報告---準備篇

楼主(2015-10-18):
收到老大的假負載材料也好多天了,抽空開始準備製作報告,報告的內容將分述如下:
一、電路圖繪製
二、實體製作
三、上電實測
四、裝箱(若能找到合適的機箱)

至於原理分析在此不敢獻醜了,將留給老師級的前輩來幫忙著墨了,文筆若有疏漏也請前輩不吝指導,
在本篇準備工作將會補足缺件如附表: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電路板的尺寸為10*7 公分,為雙面銅箔,在大電流的銅箔部份將加焊錫補強。

▼零件列隊受檢

▼元件圖,由於要進行線路圖繪製,故先暫將零件予以編號,線路圖繪製完成後,
再利用軟體的ANNOTATE功能將零件重新編號

待續.....

楼主:
補缺件.........
備用,

補充內容 (2015-10-22 06:59 PM):
唉?補充功能只灌進文字200!?
圖片只好往下樓補進來了.............XD!

网友:
喔喔喔出了出了   來卡位n_118|
前排

网友:
喔~~~~來了,來了~~~  期待好久了!
來關心一下後續的發展

网友:
前排 前排~~
搬椅子了~

网友:
期待從實體線路板轉成線路圖圖面的過程。
這片板子有沒有特性與規格?

网友:
搶位子,看熱鬧~

网友:
零件清單表C7電容202uf  誤植!

网友:
嗯, wooden 大出品,必屬佳品!支持一下!

网友:
期待您的作品,後續會團購嗎?

网友:
支持...來看熱鬧,辛苦了

讓我們進廣告,請大家記得點閱收看

网友A:
我想確認一下~

原電路板畫線是走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確認一下~

原電路板畫線是走直角????

銅箔是走直角沒錯,absu\men3000 大是考量到 RF 的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銅箔是走直角沒錯,absu\men3000 大是考量到 RF 的問題嗎?

沒想那麼多~

只是之前玩的Altum Designer 好像不太給畫90度線~

而且電子電路走線法則也不建議走直線~

原因倒是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想那麼多~

只是之前玩的Altum Designer 好像不太給畫90度線~

在線路圖繪製時,90度線我認為是沒問題的,若在 PCB LAYOUT 時尖銳的直角就不適用於 RF 電路了,

還好這假負載大多應用於一般的電源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想那麼多~

只是之前玩的Altum Designer 好像不太給畫90度線~

應該是 RF 及尖端放電效應的問題!

网友:
線路走直線的距離最短
應該是不建議與大電流的線路平行 (動力&訊號要分開)
線路平行有可能會互相干擾
輸入&輸出要避開,以免迴授干擾

RF的LAYOUT確實是禁止小於90度角
原因正如強伯說的,避免尖端放電
PCB的選用也會影響最高使用頻率

网友:
好精緻的PCB...

楼主:
補進一堆1/4W 的電阻,這種電阻材質沒問店員是碳膜還金屬膜,一隻要一塊錢,所以就多買幾隻回來備用.

接下來就可以進行實作了!

更新零件清單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進一堆1/4W 的電阻,這種電阻材質沒問店員是碳膜還金屬膜,一隻要一塊錢,所以就多買幾隻回來備用.

我家桌上有空位 麻煩拿台佔位位子

网友:
水喔!拿椅子來卡位看熱鬧

楼主:
老大提到了我不明瞭的地方了,這個 100 ℃ on 的開關是溫度到達 100度時打開,
也就是接點閉合的意思嗎?有點錯亂了說...........
源自:http://bbs.pigoo.com/thread-58275-1-1.html

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固定在散熱片的開關要在 100 度才作用,那麼由於散熱片的熱阻加上mosfet的的熱阻,
晶片的溫度一定是超過 100 度了

下面這張圖,晶片的工作溫度到達 175 度,是在無限大的散熱片下的理論值吧?
實際上還要打個幾折呢?或許散熱片加個風扇卡保險!

楼主:
接下來的準備工作是要找一片合適的散熱片,當然這裏以平板型散熱片為佳,主要考量是散熱效果要好,
安裝容易,同時要考慮到日後裝入機箱的合適度。

下列有幾款散熱片可供選用,先上圖比劃一下,請各位前輩提供意見,謝謝!
另外,基板上還要外加一組供電,就從寶箱翻出一片有12V的供電板 ,
體積小不佔地方,應該也夠用了。

网友:
那顆 100 On 的開關元件還沒到貨所以沒有焊上來?其實初期沒有也沒關係不影響正常工作,只是沒有過溫保護。
安置與焊接方式與 MOS 一樣放在 PCB 下端鎖在大散熱片上因為與 MOS 的位置很近,溫度傳導過來不會誤差太多。

楼主:
沒有溫度開關,需另購,只是我認為100度才作用太高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提到了我不明瞭的地方了,這個 100 ℃ on 的開關是溫度到達 100度時打開,
也就是接點閉合的意思嗎? ...

我是說"常開",也就是平常是開路的,是到額定溫度後才接合。

网友:
看線路就知道這 100 On 開關接在 VR 控制電壓與地之間,只要溫度到達 100 度開關就接通讓控制電壓降為零電子負載就沒有電流了。

网友:
其實我認為用一個溫度開關是不夠的

會有震盪  就是一下開一下關   應該要再加裝個雙穩態電路 手動復歸
會過溫一定是沒有對流導致

散熱片用圖四的好了   12V剛好也可以給風扇供電

网友B:
一般溫度開關會有上下限
所以不太可能會出現跳恰恰情況

建議在mos上方用金屬條或小塊的散熱片
有助於降低mos核心溫度

在大功率負載下,核心溫度會急速上升
所以散熱方面不能以一般情況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提到了我不明瞭的地方了,這個 100 ℃ on 的開關是溫度到達 100度時打開,
也就是接點閉合的意思嗎? ...

很多人看規格表都省略上圖綠色框的內容,不要只看到214W,往前看會看到那是在25℃的時候,Linear Derating Factor 1.4 W/℃,這句的意思是說IRFP250N 每上升1℃ 就減少1.4W,大家可以算算當IRFP250N 溫度上升到100℃時只剩下多少W?

所以重點就是要有良好的通風及用好的風扇散熱就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溫度開關會有上下限
所以不太可能會出現跳恰恰情況

一般在用也不一定都是重負載,所以也可以考慮加溫控,到達一定溫度再自動開啟風扇,並且有燈光示警等等,而這個100℃開關就當做最後的防線,有兩道保護機制應該可以了。

你有說到一個重點,我也有提醒版大在大負載時MOSFET 會產生高熱,雖然我有附雲母片,但是MOSFET 儘量直接鎖在散熱片上為宜,只是這樣散熱器變成MOSFET 的D極,還要動腦筋別把散熱片給意外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