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日立水波爐不過電!

楼主(2015-10-18):
家裡的水波爐MRO-DV200T,前一分鐘還正常,後面想溫個牛奶,打開門卻完全沒反應,所有燈號都不亮了。
拆開上蓋、後蓋,才看到機板在底部,勉強看到保險絲,電表伸進去量測確定燒壞了。

看機板的位置,整個底板都要掀起來才看得到全貌;而且保險絲燒掉,可能是其他零件造成的,老婆在旁邊下令:叫修,不要再拆了。

幾天後維修工程師到府檢查,確認主機板故障。這回,老婆大人又開始猶豫了...若維修費用4、5千元,加上旋鈕也開始秀斗,那還要修嗎?

照片中可以看到燒黑的保險絲、還有容易故障的微動開關 (照片最上面);對於這種幾合一的家電用品的使用壽命,總覺得比不上單一功能的設計;但老實說,方便很多又節省空間。

倒頭栽的水波爐

倒頭栽的水波爐

發黑的保險絲

發黑的保險絲

很容易壞的微動開關

很容易壞的微動開關

网友:
確認主機板故障<<那它的照片在哪~沒看到重點~

网友:
如果想修可以試試...
先換保險絲,再換微動開關...

网友:
請樓主您拆出主機板確認相關零組件規格,這個耗電應該超過1500W,您的保險絲標示17A,最好徹底拆開分析各子系統

畢竟17A會燒掉不是小事

网友A:
壞功率元件  這類的  才會爆保險絲
拆的徹底一點吧   怕組裝不回去邊拆邊拍   特別是要注意卡榫  日本製的 常常會有驚喜n_030| 懂了吧 驚喜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壞功率元件  這類的  才會爆保險絲
拆的徹底一點吧   怕組裝不回去邊拆邊拍   特別是要注意卡榫  日本製的  ...

小強還是壁虎嗎?

楼主:
現況:
(1) 已經一個星期了,日立還沒報價(機板更換、維修);
(2) 工程師檢修時是上班時間,不在旁邊,家人轉述故障狀況,沒有拍到照片;
(3) 微動開關(最上面)已經更換過了,當時看到17A保險絲也覺得應當壞了其他元件,就沒再拆了;
(4) 的確,拆了幾個螺絲,有些地方就是拿不下來...
(5) 沒看到壁虎,小強遺體倒是有幾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