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無線電對講機(大樓保全用),謝謝!

楼主(2015-10-19):
大家好,

很抱歉不知道這個主題發在這裡適不適合,

可否請前輩推薦無線電對講機,

大樓保全使用(因地下室收不到手機訊號),

地上16層,地下4層,

大樓的面積不大,寬約15公尺,前後深度約30公尺,

主要是讓保全(在一樓)可以和在地下室機電維修人員或頂樓溝通(如機械車車,機電保養),

網路上google了一下,發現品牌及規格眾多,

大概簡單知道UHF穿透力較好,

有請教過店家,似乎使用3/4號電池不太可能(功率的關係),

謝謝您的經驗及建議。

网友:
一般市售的無線電手機
均無法達到你的需求
建議安裝"行動電話室內強波器"

网友:
UV5R 便宜好用。

网友A:
http://blog.nutsfactory.net/2014/05/08/bafong-uv5r/

核心都可以改裝了XD
這個兇

支援UHF,但實際效果也是看現場才知道

网友B:
是阿,實際用了就知道

一般無線電的通訊距離
是以空曠無障礙物之平面3~5公里
室內通訊受建築物結構的影響
會嚴重縮短
原PO的主要問題應該是警衛室到地下室機房的通訊
假如連1~16樓的行動電話通訊都有問題的話
那就真的是無言以對了
既然地下室收不到手機訊號
何不乾脆請人家來安裝行動電話室內強波器
管委會買單,既可方便住戶也可強化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nutsfactory.net/2014/05/08/bafong-uv5r/

核心都可以改裝了XD

我剛檢查手上的版本都是BFB29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阿,實際用了就知道

一般無線電的通訊距離

雄爸爸您好,

很抱歉原文讓您誤解,

我指的是在地下室B1~B4收不到手機訊號,

但1~16樓是沒有問題的,

您的建議"行動電話室內強波器",小弟還真的沒想過..也真的是一個好方法..

我來google看看...謝謝您!

网友:
現代人幾乎是手機不離身
而且手機也是個人重要裝備之一
因此才會建議你使用"行動電話室內強波器"
以避免住戶在B1~B4之間失聯
又因為住戶使用的門號,均為不同家之電訊公司
所以必須找通訊行前來評估安裝
如果是要省錢的話,裝3G的即可 (3G已逐步汰換中,4G手機會自動降3G)
要長遠來看的話,還是要安裝4G的 (3G手機無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爸爸您好,

很抱歉原文讓您誤解,

強波器也可以向電信業者要求安裝

不過不知道要不要加錢,還有會不會被住戶(自家/別人)抗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強波器也可以向電信業者要求安裝

不過不知道要不要加錢,還有會不會被住戶(自家/別人)抗議 ...

遠傳裝的只有遠傳門號能用
中華裝的只有中華門號能用
自己裝的
裝3G隨便哪一家3G門號都能用(4G的手機會自動跳3G)
裝4G隨便哪一家4G門號都能用(3G手機還是不能用)

网友A:
自裝的…要低調

亂找的資料,長知識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D%E5%9F%BA%E7%AB%99
Microcell(2km) > Picocell(200m) > Femtocell(12m)
好幾年前就有了,有卡八卦在恩吸吸?
台灣可能還沒有成功設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裝的…要低調

亂找的資料,長知識用

那個的架構就是之前台灣推行失利的 WIMAX

之前站內也有人做這類設備的架設
還有發帖

強波王有限公司
http://www.booster.com.t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的架構就是之前台灣推行失利的 WIMAX

之前站內也有人做這類設備的架設

WiMax 印象停留在號稱 xxkm,可以減少"看見"的基地台

渾然不知wimax有推解決死角的架構
都掛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