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ter 磨豆機故障 外殼拆解問題

楼主(2015-10-19):
型號:BVSTCG77
症狀:有過電,馬達不轉

由於產品過保,想要自行拆解研究內部構造,但是外殼不知道怎麼拆解

不曉得有沒有版友們拆過,可以指導一下嗎,拜託了^^

補充內容 (2015-10-20 10:11 AM):
補充:實體圖

网友:
不見得會剛好有人拆過同款的
但如果你能拍照片,上下(底部)左右,或許有類似經驗的人看到照片可以提供心得參考

网友:
喔喔~看到螺絲就拆囉~也要小心它的卡準也很緊密喔~

楼主:
看不到任何螺絲,底部銀色貼紙撕掉也沒有螺絲,是否馬達軸心上方的塑膠圓頭用力拔出?

网友:
燒融黏住了?

网友:
先看貼紙吧 摸看看有沒螺絲洞

网友A:
建議你打電話給經銷商or原廠詢問一下是否有維修driver耗材販賣或維修

這類磨豆機不轉,多事driver這個耗材磨損,導致問題

感覺你這台類似一次性產品

底下影片非你這個型號,但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tQYIc7H-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打電話給經銷商or原廠詢問一下是否有維修driver耗材販賣或維修

這類磨豆機不轉,多事driver這個耗材 ...

做得好爛的產品哦!!!!!

甚至根本是故意做成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