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勁戰液晶儀表偏光片選擇及更換問題

楼主(2015-10-19):
各位大大~~小弟的新勁戰液晶儀表板因淡化緣故~~幾乎看不到顯示內容~~google 後發現是下偏光片問題~~日前小弟將液晶下偏光片撕下後~~發現是一種帶有銀底的偏光片加上一張白紙(?)~~故想請問板上大大~~若要自行購買大尺寸的偏光片來換~~請問買液晶螢幕(電視)用的可以嗎?

因有在板上尋找類似的問題~~發現此篇維修實例的內容與液晶儀表板有關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47-1-6.html ~~內文也有提到那種銀底偏光片似乎是與機車液晶儀表板是類似的東西~~而大尺寸的銀底偏光片似乎不好購買~~想請問板上大大~~是否有相同(或類似)的產品可以替代??

小弟在此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銀底下偏光片及液晶本體

銀底下偏光片及液晶本體

銀底下偏光片正面-1

銀底下偏光片正面-1

銀底下偏光片背面1-1

銀底下偏光片背面1-1

网友A:
論壇痞友『盧兄』的YOUYOU.LCD 液晶藥房可能有賣。

YOUYOU.LCD 液晶藥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痞友『盧兄』的YOUYOU.LCD 液晶藥房可能有賣。

YOUYOU.LCD 液晶藥房

感謝回覆~~有去看了一下~~但是令我好奇的是~~那個銀底偏光片背面還貼著一張紙~~不知道那個叫什麼~~有什麼作用??

网友B:
請教版大:
1.這種是外偏光故障還是內偏光,
2.或是兩者都有

畫面顏色

畫面顏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有去看了一下~~但是令我好奇的是~~那個銀底偏光片背面還貼著一張紙~~不知道那個叫什麼~~有什麼 ...

可以 聯絡盧先生 零七七九六二三九六 或以賴:youyou47聯繫

网友C:
銀底偏光膜是用來反射外界的自然光或室內燈光用,可以不用依賴液晶底部的光源,機車或家電產品會用。
電視液晶螢幕底部不用銀底偏光膜完全利用自己本身的 LED 光源。

銀底偏光膜依據外部和內部光源的使用比例有透光率的差別,如果是比較依賴內部光源的場合那就選透光率高反射率低的製品。
銀底偏光膜底下那層紙有兩個作用,一是保護銀底偏光膜二是讓內部光源柔光。
銀底偏光膜與塑膠鍍銀是一樣的真空蒸鍍製程,很容易因為潮濕與高溫而退色,這就是偏光膜會老化的主因。

機車儀表板液晶我沒換過,我不知道機車用銀底偏光膜是幾趴透射率產品。
建議找機車儀表板液晶材料的賣家買,印象中ㄧ百元給兩片 10x10cm 偏光片,先換銀底再貼正面,正面也可以靠旋轉 90 度達到黑底白字的高反差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有去看了一下~~但是令我好奇的是~~那個銀底偏光片背面還貼著一張紙~~不知道那個叫什麼~~有什麼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50114398

沒屋頂的就有了

网友D:
提醒一下 跟液晶藥房不能給普評 不然他會送你個差評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醒一下 跟液晶藥房不能給普評 不然他會送你個差評喔

網路上的廠商不都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版大:
1.這種是外偏光故障還是內偏光,
2.或是兩者都有

這個我也不清楚~可能要詢問版上其他專業人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聯絡盧先生 零七七九六二三九六 或以賴:youyou47聯繫

感謝提供盧先生聯絡資訊~~不知跟盧大購買有沒有痞友優惠價?~~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銀底偏光膜是用來反射外界的自然光或室內燈光用,可以不用依賴液晶底部的光源,機車或家電產品會用。
電視 ...

感謝大大的詳細解說~~

网友E:
這現象有遇到過, 忘記了WOODEN大大還是呂大送的千分尺, 有個LCD也是這樣黑了
當時不知道哪買偏光膜, 記得當時清了死皮, 直接剪了一片可樂罐的皮, 內面是銀色鋁的有一層膠膜, 試試看, 居然看得見, 只是不夠原本的 "亮", 加減用看到現在都很好. 還能找到當時DIY的圖片的話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2015-11-25):
引用 网友E:
這現象有遇到過, 忘記了WOODEN大大還是呂大送的千分尺, 有個LCD也是這樣黑了
當時不知道哪買偏光膜, 記得當 ...

感謝大大回覆~~請問當初DIY的圖片有找到了嗎??

還請不吝分享上來給小弟參考~~謝謝大大

网友F:
我剛換完新競戰2代.
偏光膜有內外膜及導光膜.(網購有機車用裁切完成.共3片)
用藥用酒精95%清除所有殘膠.
先貼上內膜.角落處再用雙面膠固定導光膜.
最後在裝上機車.送電調整外膜角度.先別撕背膠.
角度調整完.撕下背膠.貼上外膜.切除多餘偏光膜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請問當初DIY的圖片有找到了嗎??

還請不吝分享上來給小弟參考~~謝謝大大 ...

找過了,但是衹有成品圖,忘記到底沒拍細節還是硬碟出毛備份被漏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提醒一下 跟液晶藥房不能給普評 不然他會送你個差評喔

n年前跟這位買過東西
買了還不少
後來感覺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剛換完新競戰2代.
偏光膜有內外膜及導光膜.(網購有機車用裁切完成.共3片)
用藥用酒精95%清除所有殘膠.

感謝大大的施工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過了,但是衹有成品圖,忘記到底沒拍細節還是硬碟出毛備份被漏掉了

感謝大大撥空尋找照片並分享上來給小弟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n年前跟這位買過東西
買了還不少
後來感覺並不好

感謝大大回覆~請問感覺不好的原因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撥空尋找照片並分享上來給小弟參考~~

只翻到唯一最接近最後裝前的, 其它的就是 從前有個公公......

lcd glass repair

lcd glass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翻到唯一最接近最後裝前的, 其它的就是 從前有個公公......

感謝大大PO照分享~~大大真是幽默~~那個液晶螢幕的大小跟新勁戰的很像耶~~
中間那塊銀底的應該就是銀底偏光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PO照分享~~大大真是幽默~~那個液晶螢幕的大小跟新勁戰的很像耶~~
中間那塊銀底的應該就是銀底偏 ...

一片可樂罐的皮, 內面是銀色鋁的有一層膠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