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子式假負載製作報告---電路圖描繪篇(PCB to Schematic)

楼主(2015-10-19):
很早以前在學習 AutoCad 時有用到一款 thirdpary 軟體,可以將編輯好的文字檔轉成電路的銅箔圖,
基於這個構想將用這個文字型態的草稿檔,用來輔助線路圖的重繪工作。

或許專業的電子工作者,他們有更好的工具來作電路圖的重繪工作,只是在業餘的工作者,沒有這些充份的資源,
僅能運用有限的工具和土炮方法來達成,雖不專業,但只要能完成工作那倒也不計較了。

建立電路圖的步驟,第一步我是將現有 PCB 上的零件依序先行編號,編號的規則是:
SIP 元件左1,右2,上1,下2。
JP1 to JP5 最左起為 Pin 1
主動元件則依其接腳定義

下列這張表和準備篇的零件編號不同,已依本篇的編號規則重排過了。

其中空白的 Q5 是 TL431 ,因看不太懂電路板上的排列,所以仍在研究中......

補充內容 (2015-10-23 10:23 PM):
補上更正後的零件編號供參考,在22樓,有描繪了部份銅箔圖案,就請免為其難參表了。

网友A:
報告~
重新標號,對於讀者來說,同一顆有新舊板的標號,很容易搞混的樣子。
不知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
重新標號,對於讀者來說,同一顆有新舊板的標號,很容易搞混的樣子。
不知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回舅舅林,線路圖的建立將依據第二次重編的零件編號,這個編號的排列還是暫時的,
在準備篇中也有說明,線路圖建立完成後將會再用軟體的 annotate功能,再重新排列才會定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舅舅林,線路圖的建立將依據第二次重編的零件編號,這個編號的排列還是暫時的,
在準備篇中也有說明, ...

應該是4個 block 相同的電路,幫你畫一個,不知對不對,有些地方看不是那麼清楚(比較參考電壓的那邊 )
圖上應該是一個差動放大回授與一個比較器的應用吧。

高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4個 block 相同的電路,幫你畫一個,不知對不對,有些地方看不是那麼清楚(比較參考電壓的那邊 )
圖 ...

是的,此電路是四個 相同的 block ,每個單元有兩個 op ,一個負責功率管的導通控制,一個負責回授控制.

目前已繪製到此,尚未完成,整個佈局還會再做調整和校對

其實整個結構並不難,有問題在q5 tl431 部份,這隻做為參考壓源,倒底要那種接法目前仍在研究中,
是用簡單的參考源就好,還是要和散熱片熱源結合的接法才好?

研究中............

网友B:
考慮用 EAGLE 嗎
劃了線路圖, 免費, 可轉 4" x 4" PCB
http://www.cadsoftusa.com/download-eagle/
大大有用 ACAD, 基本就可以用了
台灣也有人介紹
http://arduino.tw/eagle/216-eagle-pcb-basic-tu.html
唯一的不好是常常出新版本.

但是比ACAD方便
改線, 改零件號碼, 改零件尺寸也是自動的, 連線給它個名稱, 同樣名稱的就會在 PCB 自動連起來, 電路圖不用劃出連線
設計檔, 玩著做了一個
大大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此電路是四個 相同的 block ,每個單元有兩個 op ,一個負責功率管的導通控制,一個負責回授控制.

報告~
從PCB上看來,應該是這樣接~

依圖上 Vref 最大值為 2.5V * (2k+500) * 2k = 2V
2V = 差動放大最大輸出 ( Vout = 20k/1k * Vin )
Vin(檢流電阻的2端最大電壓) = 2V / 20 = 100mV
檢流電阻最大值 I = 100mV / 10mR = 10(A)
此塊最大負載電流為 4 X 10 = 40(A)

网友:
ㄟ害..................回錯帖了
自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電-------火線------負載
(a)                     (b)
在(a)與(b)這兩點之間的電壓(電位差)

W大,您回錯版區了.

网友:
拍謝,想睡覺了.....

楼主:
先各位老師致謝!因為老灰啊有定時和周夫人約會的習慣,所以看到各位的回文已是隔日早晨了,真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慮用 EAGLE 嗎
劃了線路圖, 免費, 可轉 4" x 4" PCB
http://www.cadsoftusa.com/download-eagle/

感謝 xiaolaba 大的寶貴意見,這麼好軟體當然要嘗試用看看了,特別又是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
從PCB上看來,應該是這樣接~

呵呵!感謝舅舅林老師的幫忙解說。

關於 TL431 的運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元件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xiaolaba 大的寶貴意見,這麼好軟體當然要嘗試用看看了,特別又是免費的! ...

大大不要客氣.
以前玩過 ORCAD, 雖然不熟悉, 但是比ACAD專門, 當然好用
後來知道這個 EAGLE, 更好用, 雖然有些不完善
不過熟悉幾次後, 比ACAD來得有效率, 小小項目不錯用, 準備再做PCB就更應該要試用

网友:
eagle 在maker 中廣為被使用,而且難得的它可以跨平台,我 po 一下使用教學的 pdf 檔,希望大家能喜歡這個軟體!

网友:
我用 Eagle 很多年了用的還是 Mac 版,許多專案都是靠它做出來的,簡單易學,新舊版本的相容性很好所以能被廣為流傳使用。
畫電路板是一種技術也是藝術,有時還當成作畫沈醉在裡面,明明已經畫好可以用了還花許多時間堅持再修走線位置與鋪地大面銅箔的形狀。

我也來補充簡體中文的使用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慮用 EAGLE 嗎
劃了線路圖, 免費, 可轉 4" x 4" PCB
http://www.cadsoftusa.com/download-eagle/

請問它的FREE版跟30天試用版的差別?

网友D:
這是 Eagle 的授權啟動畫面。
右下按鍵是有買正式授權按這裡輸入,右下二“作為免費軟件運行”只要做雙層小板子業餘用按這裡不限時間不要錢。
左下二“免費試用”是要得到你的個資後才會給你試用三十天的全功能授權。

要用哪一種請自己選擇,當然網路間也存在 Patch 補丁要自己找,這也是原廠會密集更新程式版本的另一個原因。
我是能用就好不去追求最新,此程式已經很成熟又穩定,自己更新了許多次後都沒什麼感覺到有何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 Eagle 的授權啟動畫面。

右下按鍵是有買正式授權按這裡輸入,右下二“作為免費軟件運行”只要做雙層 ...

>自己更新了許多次後都沒什麼感覺到有何差異。

因為一些新功能你都沒有用到,還有一些bug你在使用過程中都沒有機會遇到,所以更新了你也沒有什麼感覺,那就有點像你在走路時發生地震了差不多 ...

网友D:
線路沒有完整看不懂,就花點時間用 Eagle 軟體將線路圖整理一下,大家看看有哪裡錯誤跟我講再改,或是以原始檔自己動手改。
零件編號與數值都依據 Wooden 版主編排的才不會錯亂。
因為線路圖的繪製是根據實體照片來的,有些線段不是很清楚所以無法保證線路是完全正確,所以需要有人仔細核對。
建議下次可以使用掃瞄器來掃描正反面的 PCB 銅箔,會更清楚容易觀看。

附件裡解壓後有較清晰的大圖與 Eagle 版的線路圖和未排列的 PCB。

如果線路與元件沒錯就能直接 Lay-Out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線路沒有完整看不懂,就花點時間用 Eagle 軟體將線路圖整理一下,大家看看有哪裡錯誤跟我講再改,或是以原 ...

有人先完成了!太厲害了!

也害!是是一面準備材料一繪圖,還一面實作,所以文章有些亂說,
不過算是三個階段都同時進行吧!

線路圖先下載收下來嘍!
因我是用 DXP 來繪圖,要試試看能否直接載入來開檔,稍後再回報。

楼主:
補上零件編號

网友D:
這圖上的零件編號又重新編排過了,這是最後的版本嗎?

對應新的零件編號的新圖,還有修改 J3 的一條接線。

附件內一樣有大圖與 Eagle 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圖上的零件編號又重新編排過了,這是最後的版本嗎?

目前繪圖是以這張零件圖為依據的。

网友:
先說明一下此電路圖與實際安裝之差異處,此次繪製的電路圖是忠於 PCB 之走線原線路。
原線路是可以使用一般雙電源的 OP Amp. 的,所以電路中有 +Vcc -Vee 與 GND 三條電源線,也就是板大特別以藍線標示的那幾條線。
實際使用上如使用 LM324 這類的單電源 OP 時要將最下面的那兩條銅箔用跳線給短路,C3 與 C7 這兩顆電容也不必安裝。
以電路圖來說,J4 接頭上的第三、四腳分別為 -Vee 與 GND,將兩者予以短路後 U1 U2 的負電源接腳第 11 腳就能接到 GND 了。

如果有雙電源電源供應器可用,要用雙電源給電給這片電子負載也是可以的,或是使用 TL082 這類的雙電源 OP,此時低電流控制區的線性度會更好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謝舅舅林老師的幫忙解說。

關於 TL431 的運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元件資料:

LPS-305 收到~
木頭前輩好功夫,不但快速完修 ,外觀還能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PS-305 收到~
木頭前輩好功夫,不但快速完修 ,外觀還能翻新

橇橇板電源開關裝反了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橇橇板電源開關裝反了說..........

開關裝反還能正常工作
這就是木頭前輩讓我們佩服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LPS-305 收到~
木頭前輩好功夫,不但快速完修 ,外觀還能翻新

哪買的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