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轉貼」手機好耗電!原來是臉書這個功能在作怪

楼主(2015-10-20):
-- 轉貼部份內容 --
每天用手機滑臉書(Facebook),幾乎已成了現代人每天的例行公事,但你知道其實手機上的臉書App有一個功能超耗電嗎?

據《benchlife》報導,iOS安全防護專家強納森(Jonathan Zdziarski)分析臉書程式碼後發現,臉書除了和其他社群軟體一樣,會在你沒使用程式時繼續更新內容之外,還會不斷追蹤你的GPS 定位,而且這項功能其實相當耗電,平均會消耗40~45%的電力。

原址:
「轉貼」手機好耗電!原來是臉書這個功能在作怪

网友:
不只FB,但FB好像排第一    LINE也排前5名

网友A:
只要用到通訊, 都會消秏電力, 似乎是無解, 我個人沒有用智慧手機, 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關閉?
但即時通訊是不能關的, 否則就不叫即時通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到通訊, 都會消秏電力, 似乎是無解, 我個人沒有用智慧手機, 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關閉?
但即時通訊是不 ...

開啟GPS定位 確實會比較耗電無誤 因為幾乎一直都跟著衛星在連線 不斷更新方位的訊息 但是 IOS系統裡面的尋找 i phone軟體 就一定要開啟GPS才能使用 所以關掉GPS 手機遺失找不會來的風險也會增加......

以前一般的定位方式 是由基地台( 電網 或稱 通訊網絡 )跟衛星下去定位 後來無線網路普及了以後 變成 無線網路 基地台 ( 電網 或稱 通訊網絡 ) 加上衛星定位 提高了定位的準確度 現在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開GPS才能定位 離開業界很久了

資訊來源 以前曾在九福科技上班的我 專營項目其中一項就是跟台灣大哥大合作的電子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