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別以為頭大就聰明!研究:結構才是決勝關鍵

楼主(2015-10-20):
-- 轉貼部份內容 --
大頭不只下雨不愁,連智商都比別人還要高?以往常聽見「頭大的人比較聰明」,不過科學家愛因斯坦早已用他的頭圍證明,這並非事實;不只如此,英國近日研究也指出,其實腦容量的大小與智商高低沒有太大關聯,聰明的關鍵在於大腦結構。

愛因斯坦是公認的天才,而他的頭腦也在離世後被捐出做研究,不過從古至今、從西方傳到東方,所謂「頭大多聰明」的說法,似乎在這位天才身上找不出蹤跡;因為愛因斯坦的頭腦重量甚至比一般男性還少170克,唯一差別是他的頂葉比別人多出百分之15,由此可見,智商與頭的大小無關,卻會受到內部結構牽引。

原址請參考:
別以為頭大就聰明!研究:結構才是決勝關鍵

网友:
你讓我幻想破滅說,
想說兒子的頭這麼大,將來可以光宗耀祖說.

楼主:
有看到篇報導,腦的LINK,也就是皺摺數才是重點,所以有事沒事來個腦力激盪準沒錯!

网友A:
西方动物学家常拿脑容量来说明聪明程度,我就想起辣椒,是小辣椒辣还是大辣椒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方动物学家常拿脑容量来说明聪明程度,我就想起辣椒,是小辣椒辣还是大辣椒辣? ...

看品種吧,我以前有種過魔鬼辣椒,感覺上真的很辣!種子很好買的,在露天查一下,有很多賣家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品種吧,我以前有種過魔鬼辣椒,感覺上真的很辣!種子很好買的,在露天查一下,有很多賣家在賣! ...

查了一下魔鬼辣椒号称世界最辣,个头拇指大小,也属小辣椒,我的经验是大辣椒不够辣,个头小的小辣椒才辣。

网友B:
腦容量大小來評斷當然是個粗略值

一個50cc小杯子跟一個500cc大杯子,小杯子裝滿頂多50cc
但是大杯子,在一般情況下,裝水量大於小杯子的機率就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腦容量大小來評斷當然是個粗略值

一個50cc小杯子跟一個500cc大杯子,小杯子裝滿頂多50cc

引入个密度概念:
有些星体的密度非常大,例如有一类星体叫白矮星,其密度比水大10万倍至1千万倍,达108千克/米3~1010千克/米3,每立方厘米的质量为几百千克至几十吨。还有一类密度更大的星体叫做中子星,一个与太阳质量差不多的中子星,直径只有20千米-40千米,密度比水大10万亿到1亿亿倍,达到1016千克/米3-1019千克/米3,每立方厘米的质量达0.1亿吨至100亿吨,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货轮,也载不起1立方厘米的这种物质。

中子星可能还不是密度最大的星体,据科学家推测,有一类叫黑洞的星体,密度更大,一个等于10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半径还不到30千米。黑洞中的任何物质(包括光)都不能出来,从外界看去,看不到任何东西,故名黑洞。

也有一些星体的密度非常小,如参宿四恒星,体积很大,直径为太阳的360倍,密度约为水的百万分之一。

网友B:
竟然連恆星生命週期都出現了,這範圍也搞太大

白矮星,中子星,或是上面提到的紅超巨星-參宿四,或是另一個紅超巨星 心宿二
都是恆星反應物質氫,燃燒殆盡或是接近消耗完畢,生命晚期的產物.

研究實驗的實驗組以及對照組,變數不能太多,最好的情況是變數只有一個
不然實驗出來的數據,就沒有絕對的說服力.

如果又導入密度,就會出現以下情況

50cc的水跟500cc的水,哪個比較重,無疑問的是500cc的水
那,一杯50cc的水,跟另一杯50cc的水,哪杯重?  一般回答是一樣重

結果,惡整人的答案是,第一杯水,因為第一杯水的杯子比較重,這答案根本逼人翻桌

所以要設定前提,兩個水杯一樣重量
但,另一種逼人翻桌的答案是,還是不一樣重,因為其中一杯是重水.

所以這議題的討論前提,當然是假設腦袋的組成構造大家都一樣
從這各前提下,經由觀察各個物種,才會得到腦容量越高,應該越聰明.
就像硬碟容量大的,能裝比較多資料一樣道理.

cremaker大轉貼的這篇,這標題的探討,又把範圍限定更小,只在於人類
這篇的探討議題在於,決定智商高低與否,腦容量不是絕對前提,而是大腦皮質是否發達
越發達的大腦皮質,皺褶越多.

這各理論很早就有,早在愛因斯塔去見上帝,科學家解剖了愛因斯坦的腦袋就探討出這件事實
而且很早就提出,人類的腦使用量,其實只佔了總體的幾%,這各數值還頗低.
所以嚴格說來,這篇研究還挺炒冷飯的 (汗)

這理論,很早就見於各類的動漫作品,沒記錯的話,港漫就有腦域開發度的說法
小說的話,九把刀的都市恐怖病系列其中一部作品 "語言" 裡面就是採用腦域開發度的設定.
最終主角腦域開發度超高,於是成為超人的存在.
這設定就是另一種假設,或許超能力的存在,就是腦袋某個區域的超常開發,於是就成為超能力者.

网友:
哈哈哈!真有趣的話題,頭大也要先知道是裝什麼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連恆星生命週期都出現了,這範圍也搞太大

白矮星,中子星,或是上面提到的紅超巨星-參宿四,或是另一個紅 ...
所以這議題的討論前提,當然是假設腦袋的組成構造大家都一樣
從這各前提下,經由觀察各個物種,才會得到腦容量越高,應該越聰明.
就像硬碟容量大的,能裝比較多資料一樣道理.
看到这里,我又想起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硬盘装资料装多装少,硬盘的重量是否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