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隻鳥是在開玩笑嗎? 還是別有用心?

楼主(2015-10-20):
話說昨天拆了一台VX2255WMB,拆下後左上方那片黑黑塑膠片是要做啥用?
如果說隔離燈管高壓接頭用,可是下面一組也沒遮到啊.

今天上網找了一下Service manual,原來應該是奇美代工的.
看到內容哪差那麼多,人家是用來做電源板絕緣用,三隻鳥怎麼看起來像是裝飾用的?

网友A:
能省就省,把那铁盖子屏蔽盒不装也能用。

网友B:
那個應該是個裝飾品吧,你看一下後面的背蓋,那邊是不是有開孔?
應該是遮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省就省,把那铁盖子屏蔽盒不装也能用。

這類型的可能沒辦法不裝,因為他的主板與電源板要靠它固定.

网友:
借個版面問一下,手邊也有幾台三隻鳥LCD,裡面屏線也是這種軟排線,請問如果改公版要如何互相連接?公版屏線都是雙排針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應該是個裝飾品吧,你看一下後面的背蓋,那邊是不是有開孔?
應該是遮醜用~ ...

背蓋看起來是有整排散熱孔,但它也沒有全遮住.
真的是每家RD都有它獨特的思考,這應該就是所謂的konw-how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蓋看起來是有整排散熱孔,但它也沒有全遮住.
真的是每家RD都有它獨特的思考,這應該就是所謂的konw-how吧 ...

散熱孔應該只看的到上排的燈管線,所以只遮上排而以吧~存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熱孔應該只看的到上排的燈管線,所以只遮上排而以吧~存猜測。

jojo桑 果然是老奸巨猾,
啊呀打錯了,是"老先覺"啦
沒遮的話,的確是會從散熱孔會看到那組燈管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