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野狼125 整流器好壞怎測量

楼主(2015-10-20):
請教有誰知道這野狼125整流器.紅線.粉線.綠線.黑線.黃線.這5條線怎用電錶量測他好壞..

网友A:
下面野郎維修手冊,整流子與調整器檢測
以上參考

楼主:
然後把他拆了

新買的金勇整流器賣的老闆說跟野狼共用.1顆2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野郎維修手冊,整流子與調整器檢測

以上參考

感謝.看了後量出紅線和黑線有問題..買了一顆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野郎維修手冊,整流子與調整器檢測

以上參考

雖然換新的。可是我裝上後發動。用電錶轉dcv檔量。結果還是沒電難到這野狼量有沒有電跟一般車量法不一樣嗎。比如豪邁125我拿電錶量電池正負極12v油門加上去會變13v。那野狼怎麼量都12v油門上去也一樣沒增加。發動中電池拆掉量正負極都沒電。是不是量法不一樣。。。

网友:
請您測發電機輸出,要有心理準備發電機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換新的。可是我裝上後發動。用電錶轉dcv檔量。結果還是沒電難到這野狼量有沒有電跟一般車量法不一樣 ...

不是線路斷了不然發電組掛了
發動車子拆掉整流器接頭 測黃.粉紅 怠速應該有20AC隨著轉動油門會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換新的。可是我裝上後發動。用電錶轉dcv檔量。結果還是沒電難到這野狼量有沒有電跟一般車量法不一樣 ...

先確認整流子或調壓器是否良品
確認線路是否斷路(保險絲)
在確認發電機是否有輸出,與線路或模組相對阻抗
每個節點可慢慢測試靜態阻抗,動態(發動中)可用交直流鉤表個線路節點去鈎。
他的發電很單純一組供點火,另一組供應電池○
下面是經驗法則,只敘述拆換,並未動用上面程序
http://bbs.pigoo.com/thread-51371-1-1.html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