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訊號產生器用來做維修的運用

楼主(2015-10-21):
有沒有哪位大大可以說說訊號產生器用來做維修的運用,例如修音嚮擴大器怎麼運用........?或其它維修時的運用?

网友:
訊號產生器就是讓維修人員
從盲修升級成視修

网友:
缺這種器材, 沒弄過

网友:
修音響之類的,我想最好就是自己的手指,由於手指會感應訊號,所以將手指放在音響的輸入端,例如調音量的Vr 第2 腳,看speaker 有無聲音出來即可判斷,或是將手指放在放大器的各級輸入點也行!

另外有些邏輯測試器可產生約 1K的音頻,也是可拿來修音響的!

像三用電錶歐姆檔黑線端接地,用紅色測試端觸碰各級輸入,更是方便!

网友A:
修音嚮擴大器怎麼運用
很簡單就當輸入信號源
就可以看失真
各聲道是不是平衡
當然要有示波器

网友B:
訊號產生器有很多種,有射頻、視頻、音頻等範圍,各司不同領域的器材。

當然這還要配合示波器的使用,使訊號視覺化,藉以觀測訊號的傳真度,藉以了解器材是否正常工作。

若以放大器來講頻率範圍,實務上會落在20hz ~20khz

測量的訊號類別有:正弦波、三角波、方波,若是多功的函數訊號產器還可以測試前述三種訊號的調變訊號。

等不一列舉....

至於最簡單人體訊號產生器,約可產生120hz 的噪音,當用手指碰觸放大器的輸入端,輸出到喇叭時可聽到低頻的雜音(哼聲)
但這局限於功率擴大機,若是前級擴大機則此法行不通,而且無法判斷失真,如交越失真或高低頻振盪等。

网友:
以前在校上音響實習課時,會使用到音顏產生器及示波器,大多是用在調校上!
例如輸入正弦波加上示波器或是DB錶,可測試顏率響應!
若輸入方波+ 示波器,很容易看出是否有諧波失真!
實務維修上使用到音頻產生器的機會是不多的!不是說不行,而是會把自己搞得很累,通常會量電壓及測元件好壞就夠了。

网友C:
音頻設備測試用的函數訊號產生器其實不貴但只有研發或生產時才會用到,一般的維修只要靠電表量工作點正常又有聲音就算完修了。
專業的錄音或廣播工程在混音器上也內建 1KHz Tone,用此測試訊號就能夠校準其他設備的位準電平了。

先簡單的說函數訊號產生器的各種波型配合示波器在擴大機上的應用,如果想了解各種數據規格的測法那就要寫專門的帖才能交代清楚。

三角波:測試最大不切割電壓幅度也就是輸出功率,或是觀察交越失真現象調整偏壓與靜態電流來減低。
方波:測試反應速度也就是迴轉率在 1uS 的時間上升或下降電壓幾伏特,高低頻響應的觀測,方波往右邊斜低頻不足,方波左角圓是高頻不足,方波左角有振鈴現象高頻不穩需加小電容補償。
正弦波:是最純的純音訊號在這裡沒特別用途除非是低失真正弦波才能拿來測失真度,平常也可以像三角波一樣測功率看交越失真。

低失真正弦波產生器加失真表才能測到零點幾趴以下的失真度,用示波器來觀察失真度以人眼也只能判斷幾趴以上的失真度沒有多大意義。
失真一般有三種成份,交越失真、總諧波失真與互調失真,維修時如有動到偏壓才會影響到失真度,一般而言是電路架構與用料設計在出廠就已經決定了。
完整的音頻測試需有函數訊號產生器、掃描訊號產生器、低失真訊號產生器、交流電壓分貝表、失真表、示波器與音頻頻譜分析儀。
將上述儀器與音響的各類測試功能結合在一台機體內就是音頻分析儀了,例如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47-1-1.html

网友:
修功率放大器的人也會需要信號產生器
特別是頻率越極端的

修音響的 基本上會強調電壓有沒有到位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善用儀器可增加維修或設計時的成功率,但前提是你也要對相關儀器及待測設備有相當的了解,你要能設定正確的輸入信號的準位或頻率,並預期各測試點應有的輸出電壓波形,如此才能判斷該級電路是否工作正常.這唯有賴對電子電路的了解程度,平常多複習各式電路,到一定程度後,這答案自己才能體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音嚮擴大器怎麼運用
很簡單就當輸入信號源
就可以看失真

正解,解释得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訊號產生器有很多種,有射頻、視頻、音頻等範圍,各司不同領域的器材。

當然這還要配合示波器的使用,使訊 ...

版主概括总结得已经十分全面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頻設備測試用的函數訊號產生器其實不貴但只有研發或生產時才會用到,一般的維修只要靠電表量工作點正常又 ...

NEUTRIK A2

这台音频分析仪是台湾产还是进口,频率范围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