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 彷彿撿到一台視訊盒

楼主(2015-10-22):
今天去拜訪以前做燈光音響的老闆 突然看到牆角有這台被丟在那邊 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是有人拿12V的去插所以燒掉了 當下表明我拿回來修看看

所以就有這台啦 因為清楚的知道是誤插造成的 所以就從電源IN的孔 循跡瞜

機子整個拆開

整個拆開

整個拆開

ㄜ 忘記拍還沒解焊前 因為肉眼清楚看到有被擊穿的點 所以從這先下手

忘了拍還沒解焊前

忘了拍還沒解焊前

恩 先用 1N4001 頂著

先用1N4001頂著

先用1N4001頂著

YA 可以順利開機瞜

YA可以開機瞜

YA可以開機瞜

電子顯微鏡的加持下 清楚的看到型號 明天再去材料行買 ^^

很清楚代號

很清楚代號

一個小零件修好一台視訊盒 剛好我缺一台視訊盒 這種感覺跟撿到的一樣 天阿 運氣真好

原本電源IN紅燈都沒亮 把元件卸下先換上代用的之後 就能通電了 等明天去材料行買好材料上焊後在來上機測試 一般來說 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當初壞掉的原因是一插還沒開其他的控制元件 就GG了 所以應該沒燒到其他的地方 一切都要等明天 材料行開店

補充內容 (2015-10-22 11:49 PM):
QQ

品名 : 全頻液晶電視盒
型號 : F - 2
電源電壓 : 5VDC 1A

网友A:
恭喜完修, 賺到一台堪用品~~~

標題最好改一下, 還請註記品牌型號! 原來這樣寫像是歸在打屁聊天區...

网友B:
請問
1.他的正確外加電源規格?(AC 或 DC?電壓值?)
2.故障的二極體是與輸入端電源並聯或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1.他的正確外加電源規格?(AC 或 DC?電壓值?)
2.故障的二極體是與輸入端電源並聯或串聯? ...

1.正確外加電源 DC 5 V 1A

2.【也許】是三層板吧 電源端與二極體 串或並 從反兩面沒有明確的走線 我只能依不專業的判斷來看 有點像串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正確外加電源 DC 5 V 1A

2.【也許】是三層板吧 電源端與二極體 串或並 從反兩面沒有明確的走線 我只 ...

電源插座中間腳是接負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賺到一台堪用品~~~

標題最好改一下, 還請註記品牌型號! 原來這樣寫像是歸在打屁聊天區...

是的 下次會再注意 發文或者回文過一個小時後 就不能再編輯 所以大標彷彿無法改了 那個版規那邊有寫

品名 : 全頻液晶電視盒
型號 : F-2
電源電壓 : 5VDC 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插座中間腳是接負電?

接腳對應

一 正 二 負 三 接地 應該是這樣啦 跟我在電料行買的電源接頭不一樣 電料行買的接腳三那個裡面會有鐵片 這個只接在外殼

或者 鐵片包在塑膠裡面 所以我沒看到 那個很正常沒壞我不打算把它解體 所以先這樣定義他的接腳

如果有哪個大哥知道正確的接腳 也可以告知一下 以免誤導別的會員 QQ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 只換了一根二極體 慚愧 慚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只換了一根二極體 慚愧 慚愧........

請問一下壞掉的那顆二極體完整型號是什麼?

個人猜那顆應該是TVS... (SA6 ??)

楼主:
差不多差不多 不過因為是誤插 DC12V的電源的關係這顆有外表有受損 在顯微鏡下能清楚看到的就只有 P 6 比較完整 後面破皮了 ............ 台南電料行 除了安南區那邊有一間比較齊全以外 幾乎很難買到 所以我是拿去永康的電料行比對 差不多 我就買回來代用了.........

電源DC5V 1A 我是用 1N5398 買回來代用 1.5A 800V 因為 兩顆差不多大小....... =  = 不好意思我沒那麼專業 所以只能靠瞎猜  我猜它原本有可能是  P6KE10CA 吧......吧 那要靠專業的人仕解答了 QQ

文章裡面最後一張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P 6 是很清楚的 後面破了 QQ

网友C:
恭喜完修。。。
ps:我也曾經 【把12V的變壓器】插到【5V的音訊盒子】。。。也是燒掉了。。。有燒焦味!!
沒想到您【換一顆二極體1N5398 】就搞定了。。。真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差不多 不過因為是誤插 DC12V的電源的關係這顆有外表有受損 在顯微鏡下能清楚看到的就只有 P 6 比較 ...

既是5v供電,TVS電壓要選較接近些,才可起保護作用,此元件是與輸入電源成並聯連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差不多 不過因為是誤插 DC12V的電源的關係這顆有外表有受損 在顯微鏡下能清楚看到的就只有 P 6 比較 ...

如果您也住在台南市....應該去民族路找....
新光三越對面有2家.....南一和美和.....還有一家墾意(益)

楼主:
兩間之前都問過了 南一也問過了 最後是上網看到安南區那一間 因為那間有在做網拍 所以東西比較齊全 現在手邊還有一顆 750w的 power待修 到時候 應該就上 烏骨雞姐姐的福利站一起買了吧  目前住在小東路這邊 所以都上郵局2F那間買比較多 進台南市的話 我幾乎都會去美和買 因為跟那兩位店員很有得聊

有時候買東西是一種奇檬子 所以我幾乎都在美和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是5v供電,TVS電壓要選較接近些,才可起保護作用,此元件是與輸入電源成並聯連接使用. ...

恩 這個我知道 但是 ..... 台南這些東西真的是不好找阿 當初發現 TVS的時候 那一陣子 幾乎每天上網都在看這方面的資訊 但是台南的電料行 ...... TVS 幾乎都沒再進 ...... 所以 也只能將就一下了 二極體的料號也跳很大 =  =

大大 我努力了 >"<

歡迎有空來台南的電料行 走走 逛逛 有一次我要買個東西 我是直奔台中東海大學對面的電料行買完 在直接衝回台南的阿 ......

我會繼續努力增加自己電子方面的知識的 也要靠各位大大的鞭策 這樣小弟愚蠢的腦袋才可以裝進更正確的知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ps:我也曾經 【把12V的變壓器】插到【5V的音訊盒子】。。。也是燒掉了。。。有燒焦味!!

運氣好 碰到有上TVS的 BOX 如果沒TVS 加持的話 也許是一場螺絲卸下後 我就宣告掰掰的災難

畢竟不是本科系畢業的 就看我這隻瞎貓惡搞吧 見笑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