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電子式電度表的問題想請教

楼主(2015-10-22):
請問一下有關電子式電度表的問題想請教

1.圖中上頭標示的10(50)A,我是有上網查看到10是代表基準電流,50是最大電流,是指的是最大的負載電流是50A嗎??是指的是暫態??還是可以一直持續輸出50A???

2.想到一個問題,若滿載情況下,220V掛50A的負載,同負載情況下,直接將電壓降至110V,這時候從電度表到負載端的電流會是多少??輸出功率是多少??

3.若我220V掛50A的負載,AC端與負載端電線需要用到幾AWG或是多少mm平方的線徑大小??

网友A:
第2點的答案可能無解,若負載的正常工作電壓為220V,在改為110V後,可能無法正常工作,故此時電流值已無意義.

网友B:
50A是暫態的  長期不建議滿功率使用

220V*50A=11000W  /110V=100A    110V下要達到同功率需要100A的電流

8平方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點的答案可能無解,若負載的正常工作電壓為220V,在改為110V後,可能無法正常工作,故此時電流值已無意義. ...

恩恩不過這個表我有試過110跟220V可以動作,因為我只是要他在50A情況下工作
我用三用電表量過電度表的輸入與輸出是同步的,我只有用輕負載去測試過
這個表跟Power meter原理很像,只是監控用的

比較不太清楚10(50)A這個標示,不知道哪一個是滿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A是暫態的  長期不建議滿功率使用

220V*50A=11000W  /110V=100A    110V下要達到同功率需要100A的電流

恩恩,原來如此,謝謝
不過我只要能在110V下掛50A就好了,我不用滿載功率,只要通過相同的電流值就好了

网友C:
1. 50A是最大電流,長期使用會怎樣就要看電表與底座、接線端子的品質。
2. 直接將電壓降至110V?用變壓器將220V降至110V?還是利用單相三線式接線方式供應110V?
3. 50A需要用14平方的電線,不管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50A是最大電流,長期使用會怎樣就要看電表與底座、接線端子的品質。
2. 直接將電壓降至110V?用變壓器將 ...

這個表是單相兩線式,其實我只是要50A電流就好了,會想降至110V只是不需要輸出這麼大的功率
順便再請教,14mm平方是電工法規規定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表是單相兩線式,其實我只是要50A電流就好了,會想降至110V只是不需要輸出這麼大的功率
順便再請教,14m ...

是的,而且是PVC管配線時的安全電流,若是金屬管或是明線配線散熱比較好,可以承載更大的電流。

若是常態性持續負載50A,建議配22平方比較妥當。

网友D:
好奇問一下....
(這樣的設備/儀器)怎會沒有型號呢?
如果是 50A, 110V 是5500W, 220V 是11000W,
50A不是一個般插座可以承受,要另外配線,應該也不是一般店家可以就很容易可買到...

如果是10A,一般插座都可以使用....就很平常
家中有一個(幾年前買的)"變電家" SPG-26MS
最大電壓: 250V (110V/220V都可用)
最大電流: 15A
最大(可測)功率:3750VA
可顯示 電壓,電流,(負載)功耗Watt或VA,頻率(Hz),功因(PF),累積功耗KWH,...

网友E:
如果是電子式電度表!!!!你改了他的工作電壓,但裡面專用IC並沒有跟著做(捨定)
你測得的電度會是失準的!

電壓有經過衰減網路進入(計量IC-電壓界面),這個有一個特定的倍數
電流取樣後經過轉換網路變成等效電壓進入(計量IC-電流界面),這個有一個特定的倍數
這兩個取樣結果得先加以設定計量IC中的一些屬性,才會用正確的數值進行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問一下....
(這樣的設備/儀器)怎會沒有型號呢?
如果是 50A, 110V 是5500W, 220V 是11000W,

不太方便說,並不是我自己的東西,只是工作上的問題在這裡提出來詢問
他的設備是鎖端子台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撐到50A,因為鎖電源線的材質是塑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電子式電度表!!!!你改了他的工作電壓,但裡面專用IC並沒有跟著做(捨定)
你測得的電度會是失準 ...

恩恩,原來如此,因為我也有點不太懂他的動作原理,謝謝
但我不會在220V直接調到110V,其實我的目的只是要在110V時能夠掛50A就足夠了

网友F:
220都沒問題110更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0都沒問題110更不是問題

你要說!!!不會燒掉~~~~~肯定沒問題!

但...牽扯到衰減網路的設計值
220 & 110!!!!輸入給IC!!不能超過額定
所以兩種電壓的衰減倍數會不一樣

网友E:
PO主!
你要不要先明確說一下你的測試需求與目的!

要計算他的耗能嗎?

网友G:
電子式電度表 ?

不是很懂要拿來幹嘛?

算耗電量?

直接買集合式電表 可顯示 三相瓦時,三相瓦特,三相CT電流,三相電壓~
會不會簡單點?
記得還可以計算總耗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子式電度表 ?

不是很懂要拿來幹嘛?

就是我們一般裝在家樓下可以計算你用了幾度電的裝置
若你有注意到舊型的表用的那種就是會有一個圓盤一直在轉的那個表,台電不都是依據上面的度數跟你收電費嗎?

http://www.tatung.com.tw/Site/Detail/276?langCN=#m_2
這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主!
你要不要先明確說一下你的測試需求與目的!

大哥你好
我其實不需要他的表準不準,我是要測試他的產品是不是有安全性
裡面有一個switch power迴路,一二次側迴路有隔離,所以應該像你說的衰減倍數可能會沒什麼影響

我有拆掉過這個表,內部構造有兩塊板子,一個是電源供應器電路板,一個就是顯示數值計算數值的電路板

网友:
安全性------------不會有問題-----------有問題怎可能出來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
我其實不需要他的表準不準,我是要測試他的產品是不是有安全性
裡面有一個switch power迴路,一二 ...

switch power純粹只是產生這塊板子所需要的工作電源而已!
電壓取樣!!經過衰減網路後就會直接進入到計量IC中

至於電流....裡面是一顆小型CT
EX:50/5,所以在滿載50A時,會產生5A的二次電流,經過取樣網路轉換成為(取樣電壓),進入計量IC

仔細去看它的L相是透過一條大約3.5mm︿2~5.5mm︿2(最多8mm︿2)貫穿CT,會跟你講最高電流的原因在於這條導線是否能夠真的承載那麼大的電流!

我猜你已經把人家的表給拆了
仔細去看一下裡面的設計

我附上我手上有的!仔細看一下,大家結構都差不多,這是單相220電錶,左邊L像是透過一條大約8mm︿2的多股軟線當作是導線,傳遞電壓&電流
使用多股的原因就是降低集膚效應提高可乘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itch power純粹只是產生這塊板子所需要的工作電源而已!
電壓取樣!!經過衰減網路後就會直接進入到計 ...

呵呵我拆了可是我裝回去了

請問一下
那多股線通常有認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拆了可是我裝回去了

請問一下

我看了手上這款!!!
應該是裸線包耐熱套管!!!!!

有沒有認證!!!!我也不知道ㄟ

网友:
認證是看整體   不會看部件   部件有部件自己的認證標準    最終組成產品時  必須在檢驗一次

有認證的多股線  也不是沒有  UL耐燃導線  無鹵線材等等

那個裸銅絞線  絕緣 可能不太行  我不知道這方面的規範跟測試條件給不出精確的答案
看那樣子離一些信號線 跟跟端子太近了  絕緣只是玻璃纖維套管而已

打雷時應該會跳啊跳的

負載時導線所產生的溫升這就看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