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怪雞絲,發生的慘案。

楼主(2015-10-23):
昨天早上想打個洞,裝個螺絲,安裝個東西,
沒想到一傢伙下去,忽然感到一段空檔進去,
鑽頭一拔出,OMG........TOYOTA(頭又大)了。

搞了整個下午,總算完工,出動這一堆正雞絲...........

网友A:
馬桶吸把居然能貫穿RC結構~~

网友B:
找到水源了
所以辦法避免嗎?
比如探測器什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馬桶吸把居然能貫穿RC結構~~

"馬桶吸把居然能貫穿RC結構~~"

如果不看文字只看圖...
應該會看成 "馬桶吸把居然能在墻面上吸出湧泉"...
這個... 有梗... (笑)

楼主:
一共出動METABO、HITACHI、BOSCH、MAKITA......韓國還有台灣幾國工具。

网友D:
好準...
是K中裡面的水管還是儲水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馬桶吸把居然能貫穿RC結構~~"

如果不看文字只看圖...

可惜不是原油.....不然....老大就出運啦~~~

有石油大亨當會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是原油.....不然....老大就出運啦~~~

有石油大亨當會員...... ...

往好的地方想... 還好是水管..
如果是馬桶下來的管... 那真的就 "頭更大"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準...
是K中裡面的水管還是儲水槽

說來很難相信,這是一段四吋厚的牆,外面又貼著灶磚,
我鋸開灶磚後用5.5mm的SDS鑽頭,一進去正中管子中心
,一根超過四十年的四分鐵管,雖沒在用,卻仍有水在內
,塑膠管就簡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好的地方想... 還好是水管..
如果是馬桶下來的管... 那真的就 "頭更大" 了... ...

找到黃金了~

网友:
我鑽天花板常常中鋼筋
想不到大大更強  直接中水管

网友E:
阿龍哥~說了老半天,到底原來是要裝什麼東西啊~
我幫你裝這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水源了
所以辦法避免嗎?
比如探測器什麼的

一般的鄉民 例如我 大概只能靠耳朵聽聲辨位了 例如 遊俠兒裡面 ......... 聽一聽 嗚 小胖死了 ...............

聽得懂我說什麼的 就暴露年齡了 ......

但 好像是小胖 聽一聽 說誰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龍哥~說了老半天,到底原來是要裝什麼東西啊~
我幫你裝這個好不好?

別罵我嬈屁股,我只是想把冷氣外機,從
移到這裡,
要打洞鎖安裝架而已。

楼主:
搬走了
也裝好了
我沒事就喜歡拆過來拆過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阿龍哥~說了老半天,到底原來是要裝什麼東西啊~
我幫你裝這個好不好?

你偷工,小童和底座的影子不見了 ...

网友:
這個牆壁先生憋了好多年了,難得獲得解放,舒暢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偷工,小童和底座的影子不見了 ...

其實幾個月前我才把冷氣外機移高四十公分,這次又把他移旁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幾個月前我才把冷氣外機移高四十公分,這次又把他移旁邊去。 ...

那是你有那些雞絲頭,換做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有人勸我回南部做水電工,水電工有那麼好做嗎? ...

网友G:
打個洞這麼準,去買樂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個洞這麼準,去買樂透吧

甚麼霉事都遇得上,樂透從來都是作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