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C4D 液晶電視電源板 變壓器異

楼主(2015-10-23):
各位先進
我有一台LG 42LC4D 液晶電視目前都可以看
但是一直聽到有高頻音
測試過電源板送電不接主機板 .燈管 無負載狀態下
電源板上的變壓器 線圈還是會有異音
不知道是否有先進知道怎處理

网友A:
把變壓器解焊下來,看看外觀的接腳連接漆包線有無虛焊/發黑,有的話就補焊一下,其他就不清楚了
週遭的零件也測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變壓器解焊下來,看看外觀的接腳連接漆包線有無虛焊/發黑,有的話就補焊一下,其他就不清楚了
週遭的零件也 ...

好的我在試試!因為板子上的電容器我都全換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