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LM-32V717 待機橘燈,開機亮綠燈無背光,可正常開關機

楼主(2015-10-23):
聲寶LM-32V717故障現象:開機亮綠燈無背光,可正常開關機

銘牌

電源板

主板

因為主角只有這二片,所以其他卡片就沒拆開來拍照,抱歉~

處置情況:
1.開機量測5VSB,5V,12V,24V均正常,BL_ON 2.7V BL_DIMM 0V,BL控制信號測量均有問題

2.檢查主板BL控制線路,發現BL_ON(背光開關)控制電壓應為3V(此例為3V,有些機型只需要1.6V)以上背光才能啟動,因此將R232量測為6K歐姆電阻更換成10K歐姆,再次測量電壓輸出為3.48V,以為這樣就好了嗎?問題沒那麼簡單,請看倌再看下去.....

3.檢查主板BL_DIMM(亮度控制)控制線路,板子正反面一直量,天啊走線怎麼那麼複雜,眼睛都快脫窗,終於走線跑到SIL9185ACTU(HDMI晶片)-17PIN,VCC1.8V接點,依然還是沒電壓......

4.上電檢測主板上各低壓差穩壓器,其中有一顆1117 1.8V 測量3腳輸入5V,2腳輸出0V,關電後拿電表打電阻檔量測輸出對地,接近導通狀態,於是拆除線路上可疑的零件,最後將SIL9185ACTU(HDMI晶片)拆除導通現象消除,量測SIL9185ACTU有多腳位導通,再次上電測量1117 1.8V 輸出為4.9V,因此這顆壞了導致HDMI晶片也跟著一起升天.....

5.SIL9185終於到貨了,立即把他更換上去看看~果然,換上去之後立馬完修,最後再將電源板及高壓板電容(大電容除外)更新以增加耐用度,感謝各位大大收看

完修

网友:
嗯!好功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HDMI晶片不裝能開機嗎,如果可以小弟大概就直接拆了

网友B:
SIL9185ACTU(HDMI晶片)是否有可能是使用者熱拔插HDMI訊號線
導至短路.而使得該晶片故障
PS:因為HDMI訊號線有一組線是在傳輸5V電壓給設備與電視間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L9185ACTU(HDMI晶片)是否有可能是使用者熱拔插HDMI訊號線
導至短路.而使得該晶片故障
PS:因為HDMI訊號線 ...

我是有遇過有一台HDMI插座,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塗黃油進去,可能是接觸不良,所以人家拿噴霧黃油除鏽的樣子,拆開來看爆HDMI晶片,你說的插座短路也有可能,5V電壓是由信號輸出設備如VD播放器,數位電視盒,送給電視,不過短路的機率應該比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HDMI晶片不裝能開機嗎,如果可以小弟大概就直接拆了

這一台能開機,也可以使用色差/AV/天線端子觀看電視,但不是每台都能,要看主晶片有無預防機制~

网友:
恭喜完修~~辛苦分享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好功力~~佩服 !

网友:
給你100個讚!

网友:
真強~~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學習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了功力深厚的大大了!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C:
配合電路圖解說,真是一級棒!
只是標題是無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電路圖解說,真是一級棒!
只是標題是無背光?

故障情況是指電視沒拆的當下測試的結果,並不是指維修的過程中更換了那些東西~

网友(2015-11-24):
謝謝分享,圖文解說分明,恭喜完修

网友:
練個功夫真是太好了

网友:
功力深厚.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很詳細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D(2016-01-05):
焊接技術一流,外加精彩線路分析,真棒.另R231的數值為23歐姆較為少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技術一流,外加精彩線路分析,真棒.另R231的數值為23歐姆較為少見?

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了,R231的電阻因為是黑頭沒有任何標示,不確定是否為正確電阻值,圖示是拆下實測的電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了,R231的電阻因為是黑頭沒有任何標示,不確定是否為正確電阻值,圖示是拆下實測的電阻值 ...

因該信號既來自主晶片,在輸出為1時,估計至少為1.8V以上,此時R231數值若過低,恐將增加主晶片的輸出過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該信號既來自主晶片,在輸出為1時,估計至少為1.8V以上,此時R231數值若過低,恐將增加主晶片的輸出過載. ...

謝謝C大的指導,沒錯,之前量主晶片輸出電壓是比較高,經過一些電阻降壓後才到電晶體中,不過那台已經交給下一手使用了,那天有返修到我手上再來研究看看~~不過可能性非常低~

网友: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