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TOSHIBA CF-27E30 畫面有黑框?

楼主(2015-10-23):
東芝 CF-27E30 美規

診狀:CATV 或 AV 信號,畫面皆有黑框

目視主板正、反面,無過熱、漏液、脫焊、接觸不良等異常情況

MANU選單OSD為全畫面,浮水畫面顯示正常,MANU OSD消失後,故障如上述:下半部畫面有黑框

VOL音量OSD出現時,畫面正常,待VOL OSD消失後,畫面會變成相同位置的黑框(如紅色標示)

主板大掃除後

CPU:TA1223 查無DATASHEET,另一顆晶片有鐵蓋焊死,編號不詳

CXA1784 US Audio Multiplexing Decoder(PDF如下)

1784 CXA1784 audio multiplex decode.pdf (652.36 KB, 下載次數: 15)

請教先進,這CRT還有救嗎?

网友:
因該是頻道鎖住了吧!

网友A:
三太子,這台tv沒壞,只是設定問題,重遙控器上(目錄)按進去至set   up
在按c .capt裡面功能至off就ok

网友B:
三太子好久沒現身了, 快敗~~~

這好像是隱藏字幕(聽障輔助)的功能, 可以關掉...

網上寫的cc操作方法:
http://www.ehow.com/how_6740383_ ... ing-toshiba-tv.html

网友C:
三太子雖然俺不認識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傳統電視維修者 因為這問題不是毛病 那是美規機種必須載的軟件 才能通過美國國家規定 始能銷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這台tv沒壞,只是設定問題,重遙控器上(目錄)按進去至set   up
在按c .capt裡面功能至off就ok ...

感謝T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可是這台TOSHIBA 27"的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好久沒現身了, 快敗~~~

這好像是隱藏字幕(聽障輔助)的功能, 可以關掉...

最佩服悠閒兄的鑽研精神,每每都讓三太子受惠

美國的文盲比台灣的人口還多,所以電視系統多了closed captioning "獨立字幕"選項,台灣TV系統無此服務,所以就變成黑框

感謝T大、優閒~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雖然俺不認識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傳統電視維修者 因為這問題不是毛病 那是美規機種必須載的軟件  ...

這電視的主板有一顆24C02,EEPROM這功夫,我不會的~
不講你不知道,三太子是修電風扇出身

网友D:
好久沒看到三太子的維修文,恭喜完修

网友:
波音、AIR BUS牌電風扇?!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真是寶貴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沒看到三太子的維修文,恭喜完修

女神- 央吉瑪讓三太子改行學唱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神- 央吉瑪讓三太子改行學唱歌去了

明明就是過大壽~~去各大廟宇看陣頭、辣妹熱舞...跟信眾搏感情

网友:
赞一个,三太子又修好大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