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有沒有90度插頭的有線USB滑鼠

楼主(2015-10-24):
小姐們在問, 請問有類似的產品買得到嗎

不是轉接頭, 滑鼠本身的插頭就要90度角

筆電有些設計就是那樣安裝, USB插口剛好在右手拿滑鼠的位置, 妨礙使用, 當然有些人也會左手用滑鼠

外出用無線滑鼠就沒問題

不外出用有線的USB滑鼠就是不便利, 突出太多

网友A:
後方或左側是否還有USB PORT?只能從USB轉接頭下去找,MOUSE找有水平轉90度的應該很難,垂直轉90度轉接頭是很容易買到,但這個地方不適用。

找到了一個,不知是否合您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2247628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方或左側是否還有USB PORT?只能從USB轉接頭下去找,MOUSE找有水平轉90度的應該很難,垂直轉90度轉接頭是 ...

謝謝你,
看來只有DIY了

网友:
DIY時,注意別擋住DVD 出入口。

筆電左邊也是有 插口吧

既然右插口可以搭左手滑鼠
左插口也可以搭右手滑鼠

网友:
建議直接換無線滑鼠, 現在的接收器都小小的, 價格也還算親民~~

网友:
想到個 曲線救法...
找個簡易型 USB 集線器  長條型款  (簡易型 是說 可選自供電 或改造)
長條型款 墊於筆電電池下  還可方便散熱   USB 源接筆電電池左方USB接口
USB滑鼠線接到 USB 集線器 上

但是  簡化回來  用USB滑鼠線  直接到  筆電電池左方USB接口   更直接
(只剩藏線處理手法優劣)
我太傻了

网友:
自從買了 Logitech 的太陽能無線鍵盤之後 我一直在等他出太陽能的滑鼠 因為這個鍵盤出沒多久我就想買 那時候我在桃園龍潭上班 龍潭一整個都找不到

我還特地直奔台北買 用到這陣子我覺得怪 怎麼都不出 後來就致電給 Logitech 的客服詢問 一問之下 他說好像公司對於太陽能的計畫中斷了.........

後來一直想自己DIY一個出來 但是手邊工作太多 排不到 Wish大 是否考慮出一整組的套件 說不定很有市場 我會第一個訂  =  =

上次有整個拆開來換過 充電電池 發現裡面的電路其實不難

( 因為電池大小買錯 只好整個拆到裡面 把裡面放電池的地方車過電池放進去 =  = 一整個很白癡 )

网友:
買這個回來改,usb頭像無線滑鼠接收器一樣,約1.5公分,
線可以伸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