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富熱水器加壓馬達故障查修請教

楼主(2015-10-24):
家中熱水器加壓馬達(,規格已經無法看到了),如附圖
功能正常時,將設定開關設定「自動」位置時,
浴室熱水水龍頭開水,馬達會自動通電啟動,
熱水水龍頭關水時,馬達會自動斷電停止運轉。

但是昨天半夜突然馬達突然一直亂叫,查看設定開關設在「自動」位置
但是熱水水龍頭是關閉的,馬達卻會運轉,拆解這組馬達好像有一組「水流偵測開關」控制馬達電源,猜測可能是偵測開關故障,請問各位前輩,如何測試偵測開關的好壞,查修方向從哪裡下手??謝謝大家

网友:
那種開關應該是水壓開關   有個膜片去頂微動開關   找到那個微動開關壓壓它   用指針表看阻抗

楼主:
謝謝回應!猜了半天好像沒有微動開關???只有上圖四的「磁鐵」,不過,磁鐵也沒有接任何電線或控制線!!??

网友:
從圖片看來應該是水壓開關的一種.....

水壓頂住了磁鐵.....(用磁鐵當開關)

另一端是那塊PCB板.....感覺像是4個磁簧開關(拆開來看看!!)

最後那張圖...那2條白線是開關.....導通時..馬達才會轉!!!

我在猜....有可能是磁簧開關故障了

或是磁鐵卡住了...無法恢復原位!!!

网友:
也是第4圖的地方?

http://blog.yam.com/videosearch/article/56928458

特別附註:
1.這台葛蘭富熱水加壓機算是不錯的機子,除了流量控制閥偶爾會卡到以外,基本上是沒甚麼問題了!
若流量控制閥卡住,馬達會打不停!但只需要拆開外殼就可以看到流量控制閥,把它清一清就可以了!

沒見過這種產品,祝檢修成功。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應,應該如BECOOL2014所說的,卡到水垢,找時間處理後,再向各位報告檢修情形
非常感激....

楼主:
剛剛清理了一下圖四的流速開關,撥動一下還蠻順暢的,應該不至被水垢卡住
後來再把加壓馬達重新接回,打開熱水龍頭,馬達居然不會動了

再查看PCB,有「一條磁簧開關」,請問大家
可不可以用文具店賣的磁鐵.靠近這條磁簧開關,測試馬達能不能通電??
用這種方法判斷究竟是流速開關壞掉還是PCB上的磁簧開關壞掉!!

网友:
純憶測,

看照片上水部位的磁鐵的運動空間並不大,有打開水龍頭用水和關閉水龍頭不用水,應該只是一點點角度的差異。不過不是有「電」的部位。水部位磁鐵的一點角度差異,感應控制盒PCB上面的磁簧開關閉合導通與否。

拆修前馬達轉不停,現在不轉:

1. 馬達恰好壞了,機會不高,

2. 搞壞PCB了,或許是,

3. 贊同用一般磁鐵來看看磁簧開關是不是有動作。磁簧開關是玻璃透明的?容易一眼看出。如果磁簧開關是包覆式的,要就量電阻,要就看馬達是否會轉動。

4. 再說,磁簧開關受「磁」有方向性嗎?如果有,水部位磁鐵的安裝方向是否和原來一樣?

楼主:
感謝大家鼎力協助,剛剛已經完修了.....
也順便研究一下流速開關的原理,向各位前輩報告維修經過

前面查修時,沒有將整組流速開關拉出來,只是清理流速開關外面的圓形磁鐵(原圖四),

雖然用手撥還算順暢,但是,真正動作時是靠水流流過流速開關下的葉片,讓圓形磁鐵改變角度
促使PCB上的磁簧開關導通,這時,馬達也送電運轉
當熱水龍頭關水時,圓形磁鐵底下的葉片因為沒有水流通過,回復原來角度
促使PCB上的磁簧斷開,這時,馬達也就停電運轉

本次故障問題出在「流速開關」的葉片變形,並非卡到水垢,
測試時發現水流通過葉片時,因為葉片卡到邊壁,所以,圓形小磁鐵角度不會變
磁簧開關也不會導通
造成一直通電或一直斷電

簡單葉片修剪一下,使它不會碰到邊壁,就不會卡住
再組裝回去,一切就恢復正常了.....

本想更換整組開關,網路查價需500元,暫時不用買了
感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
太棒了!!恭喜完修!!

网友:
又學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