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標準10"濾心的尺寸

楼主(2015-10-24):
幾個月前修復了RO淨水器,沒屋頂買了濾心安裝一切都正常。三個月更換PP濾心沒問題。
經過半年,這次更換UDF活性碳濾心,卻無法安裝,搞了好久才發現濾心的組裝尺寸有問題。
圖片中左側是新的濾心【無法安裝】;右側是正常安裝的濾心。

同一批購買的濾心,竟然出現尺寸不一的封裝,完全傻眼。詢問拍賣的賣家卻不理睬。
濾心價格不貴,尺寸不一造成困擾。

回歸問題,請教大家所謂的標準10"濾心的規格細部尺寸是多少?PP沒有塑膠殼封裝還比較有彈性可安裝,
像這個UDF活性碳濾心有塑膠殼封裝,尺寸不對會無法安裝。

希望可以知道精確的尺寸,好搞清楚是我的RO淨水器的濾殼尺寸不標準?或是濾心的尺寸不對?【肯定兩種不同尺寸一定會有錯誤的】

如果是我的濾殼尺寸不對,我會購買標準10"的濾殼,如果是濾心的尺寸有這麼些微誤差,那麼下回購買肯定要特別問清楚。

左邊高右邊低

左邊高右邊低

以10元硬幣墊高示意

以10元硬幣墊高示意

中心的孔徑不同左側的10元硬幣在上面右側的10元硬幣可以放入孔內

中心的孔徑不同左側的10元硬幣在上面右側的10元硬幣可以放入孔內

网友:
如果上面有橡膠墊片,自己再增加厚度應該可以解決吧!

自己找方法增加密合就行了。這還可以解決吧!

网友A:
管水質的是RO膜,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用這道,出來的水也是可以、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水質的是RO膜,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用這道,出來的水也是可以、沒問題的。 ...

謝謝D大的回覆,我知道最終是靠RO膜來過濾。既然本來就有前三道的過濾系統,還是找到一般常用的規格,
方便以後更換濾心。

不懂賣家為什麼會給兩個不同的尺寸,是不是有所謂的第幾代不同的10"標準濾心啊?【表面上看起來都一樣,實際上只有很些微的尺寸差距】

网友B:
上要有矽膠墊,否則無作用。
直覺上這不是RO用的濾心。

网友C:
用了20年逆滲透
貴的便宜的濾心換了數不清次
沒碰過你的狀況
從照片看來  似乎是新的射出模具比較粗
還有可能濾心本身上下藍蓋沒蓋到底
這東西沒那麼精密  規格好像也只分有牙跟沒牙的

网友D:
剛剛拿了一個第二道來量,含頂部軟質墊片是250mm。

您這兩個頂部有軟質墊片吧?沒墊片沒過濾效果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了20年逆滲透
貴的便宜的濾心換了數不清次
沒碰過你的狀況

除了有牙沒牙之外,還有9.5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拿了一個第二道來量,含頂部軟質墊片是250mm。

您這兩個頂部有軟質墊片吧?沒墊片沒過濾效果喔。

是有白色的軟墊。圖片中看到的兩個濾心都是同一個賣家,一次訂購同時出貨。卻給了兩種尺寸。
【一個可以安裝正常使用,一個卻裝不上去】

無法安裝的原因有兩個:
1>濾心上端中心孔徑略小(照片中10元硬幣在上面),因為孔略小,而我的濾殼內部中心部位的管徑稍大>>因此無法鎖上。後續有處哩,下面再說明。

2>總體的長度稍長,這造成了徹底失敗。

補充說明上面第一點:
心想既然濾心孔稍小>>挖大一點就可以,反正密閉性是以周邊的白色軟墊。【本想要處理濾殼部分>>在內部不好動作<暫且不動它】,挖大可以安裝了。

第二點:裝上之後濾殼會漏水(心想會不會鎖不夠緊)>>再鎖緊一點>還漏水>>在鎖更緊>>重複到完全鎖緊到底了。>>還是漏水。怎麼會這樣?????????(心中一堆問號)

拆開看看>>怎麼白色軟墊變魔術一樣,孔變大了。這下可傻眼了。內圈還卡在濾殼上>>拿個小刀給挖出來【一個變兩個】>>到此宣告失敗。

挖得有點醜

挖得有點醜

就靠這白色軟墊密閉隔離進出水

就靠這白色軟墊密閉隔離進出水

大衛魔術>>一變二>內外圈完全給切斷了

大衛魔術>>一變二>內外圈完全給切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要有矽膠墊,否則無作用。
直覺上這不是RO用的濾心。

這不是RO用的濾心?這麼說?

RO前三道不就用10"的濾心嗎?PP、顆粒活性碳、塊狀活性碳這樣組合【當然也有其他組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白色的軟墊。圖片中看到的兩個濾心都是同一個賣家,一次訂購同時出貨。卻給了兩種尺寸。
【一個可以 ...

哈哈!鎖太緊被切斷了。

這應該是所謂公差太大,造成相容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鎖太緊被切斷了。

這應該是所謂公差太大,造成相容性問題。

不是鎖太緊,的確是公差太大,無法安裝。

白色軟墊都鎖道切斷了>>外殼還會漏水(O_RING還沒迫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鎖太緊,的確是公差太大,無法安裝。

白色軟墊都鎖道切斷了>>外殼還會漏水(O_RING還沒迫緊) ...

我知道是公差太大,硬鎖之後墊片被切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有牙沒牙之外,還有9.5吋規格。

感謝學長說明  多知道一點常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不是RO用的濾心?這麼說?

RO前三道不就用10"的濾心嗎?PP、顆粒活性碳、塊狀活性碳這樣組合【當然也有其 ...

第一,二,三道濾
規格:國際標準規格10英吋長(9.7/8”)
尺寸:
國際標準規格10英吋/長25公分/直徑7.2公分

网友E:
哈哈!我也曾遇過類似情形,原來我舊的RO機(10年前)是9·5",而新的RO機是10",尺寸真的看不出來,要仔細比對才看的出來,我認為你的RO機有可能是9·5"的,因為我舊RO機也有貼那張美國國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也曾遇過類似情形,原來我舊的RO機(10年前)是9·5",而新的RO機是10",尺寸真的看不出來,要仔細 ...

請問你的9.5吋的RO機,也無法安裝10"的濾心嗎?後來是怎麼解決的?

我不解的是賣家同時出貨給我兩種不同尺寸的濾心,實際上這倆個濾心相差只有2-3mm並沒有差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9.5吋的RO機,也無法安裝10"的濾心嗎?後來是怎麼解決的?

我不解的是賣家同時出貨給我兩種不同尺 ...

我9.5吋的RO機重新購買9.5吋的濾心,這是在我的舊房,早已賣掉了,但搬到新家後發現我的RO機是10吋的,這是我實際量庫存的濾心而得之的,真是奇怪RO機全部地方都沒有標示任何有關尺寸。

你那賣家可能沒管理好,不知道把這兩種尺寸放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9.5吋的RO機重新購買9.5吋的濾心,這是在我的舊房,早已賣掉了,但搬到新家後發現我的RO機是10吋的, ...

兩種尺寸【9.5"和10"】濾心的差距不會只是2-3mm吧。直徑也不同。
而我這兩支濾心長度尺寸就只差2-3mm。【直徑相同】

真的困擾我的是讓我搞不懂到底哪個才是標準的10"濾心?或是我的濾殼有問題?
以後再買濾心不在出問題。濾殼尺寸如果不對也會換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兩種尺寸【9.5"和10"】濾心的差距不會只是2-3mm吧。直徑也不同。
而我這兩支濾心長度尺寸就只差2-3mm。【 ...

9.5吋跟10吋濾心長度約差10mm,9.5吋直徑小一點點,但濾罐頭跟10吋是共用的,還有另一種9吋比較不常見。

櫻花RO用12吋濾心,算是特規。

楼主:
引用 网友D:
9.5吋跟10吋濾心長度約差10mm,9.5吋直徑小一點點,但濾罐頭跟10吋是共用的,還有另一種9吋比較不常見。

請問y大你手上可有類似的濾心嗎?可以幫忙量濾心上方圓孔的直徑是多少?因為我的這兩個濾心上方的圓孔直徑不同,一個裝在濾殼裡面,一個孔徑比較小想裝上又被我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y大你手上可有類似的濾心嗎?可以幫忙量濾心上方圓孔的直徑是多少?因為我的這兩個濾心上方的圓孔直徑 ...

剛剛拿游標卡尺量了,上方圓孔直徑約27.7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拿游標卡尺量了,上方圓孔直徑約27.7mm。

謝謝Y大的協助。油標卡尺量10元硬幣26mm。以我照片中顯示無法安裝的濾心,連10元硬幣都卡在上面無法放入圓孔,也就是圓孔小於26mm。顯然有問題。【長度有可能是封裝失誤】

從各部份的尺寸看來,我的濾殼是10"的沒錯。

這類東西都是模具射出成形,廠商怎麼會生產著樣的東西?會不會是不同代的產品會有不同的尺寸?【雖然表象上都是10"的規格】也不會是9.5"誤置的(兩種規格得直徑不同】

网友F:
請直接更換10"濾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類東西都是模具射出成形,廠商怎麼會生產著樣的東西?

問題是來源不同不見得是同一副模具生產出來的,尤其陸製品充斥市場之後規格更是很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直接更換10"濾殼

我的濾水器本來就是10"濾殼,那麼我該換怎樣的10"濾殼?可有甚麼特別需要注意的?或者有甚麼樣的明確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來源不同不見得是同一副模具生產出來的,尤其陸製品充斥市場之後規格更是很亂。

我相信是各家生產了尺寸些微差距的產品,導致各種混亂不相容的現象。這樣所謂的【國際標準10"】成就了很多【不標準的10"產品】。

糟糕的是各家賣的相似產品都標明了【標準10"】,到底我該怎樣買才能夠確定我買的是相容性最高的?

雖然我的濾水器是原有的,這次買的濾心是從拍賣買來的,同一賣家還是會出不同尺寸而不相容的產品

    殘念!

网友F:
請你看一下濾心,看藍色的部分是不是工廠上下蓋裝錯,我遇到兩邊都是上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你看一下濾心,看藍色的部分是不是工廠上下蓋裝錯,我遇到兩邊都是上蓋

不是上下蓋裝錯,是倆種不同模具射出的產品。應該是生產單位的問題。

終於等到老闆的回應承認產品尺寸有錯,答應再補一支濾心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