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H110 影像問題

楼主(2015-10-24):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网友:
小弟覺得是面板問題

网友A:
小小的淺見
軟排金手指擦擦
如果還一樣  有可能是T-con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淺見
軟排金手指擦擦
如果還一樣  有可能是T-con上的問題

這一台大同的液晶電視的邏輯板與面板是一起的!!

网友:
感覺上你的電視只是花屏
不太像是面板掛了
可以參考其他文章看看    小弟我還算新手學習中

网友:
節哀吧!
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遇過2台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答覆! 我會做好心理準備幫他恢復原樣!!  ^^

网友:
看到三星面板  類似問題就是面板買單

网友:
我也有兩臺都是一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