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三星note 2開機停留在sumsung開不了機(求救)

楼主(2015-10-24):
請問誰有出廠軔體網路上找不到,謝謝! n7100

网友:
台灣 4.4.2   BRI-N7100ZSUFNL
(PDA: N7100ZSUFNL1 CSC: N7100OZSFNL1 MODEM: N7100ZSUFNL1 CHANGELIST: 3453443 BUILD DATE: 02.12.2014)

https://mega.nz/#!9xInjD7T!zP_s4 ... sRUvvzYHMdmWa8gsvGg
再附上Odin 3.07
https://mega.nz/#!F5ZklICY!xlbTk ... fvPiQFtt3r9D3p73wqQ
三星驅動程式
https://mega.nz/#!o9xW1QpR!zA04Y ... hIPUtkiriw2_ReFnILE

楼主:
刷不進去,pda有別的嗎

网友:
先換電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不進去,pda有別的嗎

用ODIN刷不進,你是驅動沒抓到,還是硬體故障的陣亡???

刷機時作業系統最好用WIN7,X86較優,WIN8有時容易出錯,

网友:
三星有個kies原廠工具,常刷機難免就會碰到變磚的情形
磚頭有分兩種:半磚跟黑磚
半磚就是可以開機,進得了DOWNLOAD跟RECOVERY
黑磚俗稱全磚,存錢換手機吧......黑磚會開不了機,插上衝電器會發燙但沒畫面,是裡面的資料庫遺失了

楼主:
我刷CF-Auto-Root-t03g-t03gxx-gtn7100.zip可刷進去,雙w操作過也無效,用你提供的放不進pda列無法刷機

网友:
可參考此篇做復原
用KIES救磚

楼主:
弄不好 ,機子可能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