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液晶顯示器 VA1912w 畫面一開就暗 維修失敗中

楼主(2015-10-24):
各位前輩 大家好

螢幕的故障情況就是一開機畫面就自動暗了,重開螢幕的電源鍵就會亮但過兩秒就又暗了

104.09.24那天把螢幕拆開~~看到P+I板~~一顆電容 暴了~~  想說應該是超軟的
想說換一顆就搞定了~~  跑去電子街買一顆換上~~就直接組裝回去測試~~失敗!!~
(220uF 25V)
又拆一次

開始研究一下這塊板子 DAC-19M005   AF  02A
搜尋到Wish大的兩篇文章

网友(2012-02-09):
[液晶螢幕] 優派 DAC-19M005 AF P+I板 宏碁奇美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11-1-1.html

网友:
[液晶螢幕] 優派 宏碁 奇美 DAC-19M005 BF P+I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88-1-1.html

研讀過後~~ 就可能要更換的還有
220uF 25V *1

1000uF 25V *2

2200uF 10V *1

1000uF 10v *1
(全部電容)
4A貼片保險絲 *1

40T03GP *2

原本想跟學姊購買全部材料,(原來我們居住的地方距離不遠)

但是電容部分有缺~~所以想說就再去一趟電子街買電容

前兩天終於有時間去購買電容了~昨天晚上換上電容測試 再度失敗

今天上午跟學姊 買40T03GP

下午更換上~~結果 再度失敗 ~~~

剩下4A貼片保險絲未更換~這是最後希望了^^

可惜學姊那邊也沒有材料~~可能要去電子街再找找看~

看Wish大 是鑽洞~用另外的保險絲更換上~我技術不夠~不敢如此辦理

我的三用電表上沒有看到歐姆檔~ 所以不知道如何量測 F200這個SMD保險絲

Wish大教學文上 有測量40T03GP方式

案圖操作~~
有數字再動~~ 但我不知道代表什麻意思? ^^ 正常不正常

測量電壓~~ 只有4V

只能顯示13V 點後面的無法顯示~應該是三用電表功能不夠好

這是我目前所經歷的維修過程~~還請大家多多指較~指點^~^

我已經想好~~最慘的情況就是買一塊新版!!~ 然後宣告維修失敗~~

補充內容 (2015-11-20 06:06 PM):
104.11.20 ~~更換電源板~~修復了~~

网友A(2015-10-24):
燈管異常也會這樣喔,有時倒楣的話PI板異常而燈管也有異常,您應該還沒去測試燈管是否有異常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異常也會這樣喔,有時倒楣的話PI板異常而燈管也有異常,您應該還沒去測試燈管是否有異常對嗎? ...

喔!!~ 燈管異常~~~ 完全沒想到過~~~  我去爬文 如何測試燈管~~感謝大大^^

网友B:
一閃即滅的原因很多, 如2#漢克大所說的燈管不良也會; 這時買一塊新板也沒用喔...

參考看看
漢克大的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52-1-1.html
小弟遇過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64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閃即滅的原因很多, 如2#漢克大所說的燈管不良也會; 這時買一塊新板也沒用喔...

參考看看

感謝 大大指點~~

我再研究 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 燈管異常~~~ 完全沒想到過~~~  我去爬文 如何測試燈管~~感謝大大^^ ...

不客氣
再提醒你一點,有時燈管還沒壞,你用治具單燈測試是正常,但上機就不正常,此時可以量一下燈管的電壓值,如果比其它的偏高那就是異常了,我曾遇過四燈的,三支正常約在650左右,而其中一支不正常的則約1000左右,用了單燈測試都正常,但最後換了1000電壓值這支就都正常了,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再提醒你一點,有時燈管還沒壞,你用治具單燈測試是正常,但上機就不正常,此時可以量一下燈管的 ...

這方面 還要學習一下 才會測試^^~~ 多謝 大大熱心指導~~

网友C:
FET燒毀  不可能換FET就好  震盪迴路都要點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FET燒毀  不可能換FET就好  震盪迴路都要點名喔

感謝 大大 回覆~~~

剛剛google 震盪迴路~~ 可是沒看到說明!!~

所以震盪迴路~~是指 查線路的意思嗎? ^^!

网友D:
其它焊點是否也加強一下 防止空焊或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焊點是否也加強一下 防止空焊或老化

好的~~ 感謝大大建議~~

网友E:
送給專業的維修吧~

网友F:
如果樓主趕時間,可以考慮高壓公板,120就可搞定,只是練不到功

网友G:
燈管異常也不一定要用治具單燈測試才能抓出來。

就面板先不用拆,外接好的燈管去試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H:
你可以先檢查接口是否有5V、13V(或是12V,忘了是幾V)輸出。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維修螢幕,可以跟學姐買兩組有燈座的燈管備用,當做外接燈管測試,這樣可以先排除螢幕本身的燈管故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送給專業的維修吧~

請問

專業的維修  台中那邊找得到呢? 有推薦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樓主趕時間,可以考慮高壓公板,120就可搞定,只是練不到功

我不趕時間的~~我自己的東西 都很會拖拖拉拉的

~~高壓公板~~ 120~~讚喔!~  那邊買得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燈管異常也不一定要用治具單燈測試才能抓出來。

就面板先不用拆,外接好的燈管去試就可以知道了。 ...

好的~~ 感謝 方法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先檢查接口是否有5V、13V(或是12V,忘了是幾V)輸出。

有燈座的燈管備用,當做外接燈管測試~~~有這樣的東西

嗯!!~ 研究 研究~~ 嗯 有機會會買來用~~ 感謝大大指導

你可以先檢查接口是否有5V、13V(或是12V,忘了是幾V)輸出~~

這個我就不太懂了~~

之前有看 有看wish 大的文章有量測這個保險絲

不知道我的量測是否正確?  是不是問題出現在這個保險絲上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燈座的燈管備用,當做外接燈管測試~~~有這樣的東西

嗯!!~ 研究 研究~~ 嗯 有機會會買來用~~ 感謝大大 ...

他說的跟我說的意思是一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趕時間的~~我自己的東西 都很會拖拖拉拉的

~~高壓公板~~ 120~~讚喔!~  那邊買得到呢?

網拍有很多,大概新品lcd都改用led背光了,賣家開始出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拍有很多,大概新品lcd都改用led背光了,賣家開始出清

了解~~ 我去 搜尋看看

楼主:
前兩天晚上~~ 有機緣去wish 大大的家裡~~想請教 關於電源板鑽洞的事情

wish大大 熱心協助我鑽洞~~  但是鑽完後~~檢測我想更換的4A保險絲 是好的~~

就有些尷尬了~~ 電容跟MOSFET 都換過了~~保險絲現在量測又是好的

所以判斷故障點可能是~~燈管  於是~~wish大大 送我兩支燈管~讓我回來測試

但好像也不是燈管~~ 可能要回頭再想看看 電源這個板子了

以下畫面~~ 我已經將外接的燈管接上螢幕~ 電腦已經開機中~有接上VGA線

但還是會 亮一下 就暗了~~

想另外請問大家~~這的排線怎拔出呢?

直接抽出嘛? 方向往那邊呢?  謝謝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兩天晚上~~ 有機緣去wish 大大的家裡~~想請教 關於電源板鑽洞的事情

wish大大 熱心協助我鑽洞~~  但是鑽 ...

你要不要複習一下螢幕的教學文件呢?

1.只有測燈管的工具,才可以單接一支燈管測試

如果你是利用原本LCD去測試燈管,那麼必須上下兩組燈管(一組2支燈管),多需接上PI版
當燈管全部是OK的才會持續點亮

如果你單接1,2,3支燈管~是不會持續點亮的 ! OK !

2.你的問題就很單純~不是PI板 就是 燈管

若你是工程師 or 常常會遇到要修的機器,請去買個燈管測試器,這東西很便宜沒多少錢

不然你怎樣多沒法確定你的東西好壞,那你怎麼"自己"維修呢?

PS:雖然燈管測試器~亦可自己DIY但是我不認為你目前已有2個不確定的因素下,另外再加入其他不確定的因素

网友G:
我來簡單說明一下好了。

外接燈管是用來排除障礙的。

四支燈管都要接,要是有一支沒接,那就會進入保護而切斷所有燈管的供電。
壞掉一支燈管導致整個背光不亮也是相同原因,因為壞一支等於只接三支好的燈管。

要是你只接一支燈管,那等同是三支燈管壞掉的情況。

外接一支燈管就是要找出來是哪一支壞掉,面板的四支燈管一一測試就知道了。

如果四支都測過,都不亮,基本上可以確定是高壓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不要複習一下螢幕的教學文件呢?

感謝 大大的 回覆^^

複習螢幕的教學文件~~  這我還沒去爬文~~ 我會去找看看 謝謝大大

如果單接1,2,3支燈管~是不會持續點亮的 ! OK !

OK 感謝指導

我是4個插槽 全部均有接上 外接的燈管測試

燈管測試器 會列入我購買清單~~ 謝謝大大建議

我是一般的喜歡DIY的人而已^^   我想問題點可能還是在PI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來簡單說明一下好了。

外接燈管是用來排除障礙的。

感謝 大大的 回覆^^

我四支都測過~~所以高壓的問題點 比較高^^

网友A:
這塊19M005對初學者真的是有一點難度,不過要是可以搞定,那功力一定會大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19M005對初學者真的是有一點難度,不過要是可以搞定,那功力一定會大增的 ...

感謝 大大的 鼓勵n_019|

要再研究 研究n_043|

网友J:
螢幕的故障情況就是一開機畫面就自動暗了,重開螢幕的電源鍵就會亮但過兩秒就又暗了
其實我對這句話一直不懂的是  開機指示燈2秒就變橘燈還是畫面暗掉?
如果變橘燈 那可能要考慮主板 上面的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J:
螢幕的故障情況就是一開機畫面就自動暗了,重開螢幕的電源鍵就會亮但過兩秒就又暗了
其實我對這句話一直不懂 ...

感謝大大回覆~~

重開螢幕的電源鍵~~~螢幕就會亮但過兩秒就又暗了

楼主:
因為~sweatwa  大大回覆 說 主板的1117

我剛在PI板上看~~ 發現了一個保險絲 霧霧的  我用電表

測量發現~~~  圖下紅色的保險絲測量時 沒反應

藍色的會有反應~~那是否表示 紅色的保險絲是壞的呢? 謝謝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因為~sweatwa  大大回覆 說 主板的1117

我剛在PI板上看~~ 發現了一個保險絲 霧霧的  我用電表

並不是所有的保險絲都長一個兒樣,你注意看旁邊的零件編號,例如藍框的R211,R起頭的一般都是電阻,C起頭的一般都是電容,L是電感,D起頭的通常是二極體,Q起頭的大多是電晶體或MOS FET,保險絲則是F起頭較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並不是所有的保險絲都長一個兒樣,你注意看旁邊的零件編號,例如藍框的R211,R起頭的一般都是電阻,C起頭 ...

原來如此~~  感謝wish大大的指導說明~~

那請教大大下一步~~   應該怎麻做呢?   完全想不出 如何解題^^"

R起頭的一般都是電阻,C起頭的一般都是電容,L是電感,D起頭的通常是二極體,Q起頭的大多是電晶體或MOS FET,保險絲則是F起頭較常見。

又學習到了~~

下午去爬文 看到 電路圖 但還不懂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再提醒你一點,有時燈管還沒壞,你用治具單燈測試是正常,但上機就不正常,此時可以量一下燈管的 ...

hankhu 大你好
想請教你看了你用騙燈管故障騙高壓版高招想請幾個問題
1.高壓版上燈座孔上電下高壓是多少呢?是不是不同尺寸電壓不同呢?
2.量測那邊是打直流檔位嗎?
3.用騙這高招高壓電容如何計算多少才能騙過呢?
4.請問為何四支燈管壞一支把掉一支不插為何高壓板會跳保護呢?原因為何呢?

目前手上有一台優派VA916一樣一點就滅,有單支測試燈管好像壞掉一支
下面是他的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感謝wish大大的指導說明~~

那是你的理解力不足所致....看的PCB不夠多
D206是左邊那顆三腳的,它下面就是D203
紅框下面的第一個元件R211、上頭那顆是R237,R230
就是左邊那顆..

元件編號印刷有得很混的就是這樣搞,認真的會拉白線箭頭指引

遇到電阻就是檢查有無開路(無電阻值不是0唷)、短路(完全導通
0歐姆)以上兩者不是就得檢查電阻值是否在誤差範圍內..

R237是顆1.5K歐姆的你就得看它是不是離1500差很多

楼主:
昨天有個朋友~同樣是一閃即暗的問題~ViewSonic VG1921WM-2~ 拿給我拆機後 (會另外發文)

暴一顆電容~但他想換整塊板子~所以一起去露天找賣家~~一同連我的也一起買

順便 新版跟舊版一起比對看看~~   據我了解我的舊板 應該是電阻有問題

這種電阻

第一個不知道那邊買得到~我拿板子去電子街問過~都說沒賣這麼小的

第二個買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換上~~  所以就買板(300元)來換~~(最弱的辦法^^)

新舊板子檢測 電阻真的 一個量有數據~~ 一個量無數據   更換上好之後~~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個朋友~同樣是一閃即暗的問題~ViewSonic VG1921WM-2~ 拿給我拆機後 (會另外發文)

暴一顆電容~但他想 ...

雖然你最終還是以換板維修成功,但你努力過了而且自己修好的那種樂趣是花錢請人維修買不來的
恭喜你完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個朋友~同樣是一閃即暗的問題~ViewSonic VG1921WM-2~ 拿給我拆機後 (會另外發文)

暴一顆電容~但他想 ...

[第一個不知道那邊買得到~我拿板子去電子街問過~都說沒賣這麼小的]

很多都是找廢板來拆的。

真正愛修東西的都會放一堆板子當元件庫。。。。。。需要的時候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你最終還是以換板維修成功,但你努力過了而且自己修好的那種樂趣是花錢請人維修買不來的
恭喜你完修 ...

感謝大大的正面肯定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個不知道那邊買得到~我拿板子去電子街問過~都說沒賣這麼小的]

板子~~目前只有這塊舊板還有朋友的兩塊~~

謝謝大大的提示~我會收集材料板子

网友I(2015-11-23):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個朋友~同樣是一閃即暗的問題~ViewSonic VG1921WM-2~ 拿給我拆機後 (會另外發文)

暴一顆電容~但他想 ...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事.

你去電子街買1/4W ~ 1.5K歐姆的SMD電阻

難道沒有"店員"~建議你改用一般1/4W ~ 1.5K歐姆的電阻嗎?

===================================

通常SMD電阻找不到就用一般電阻直接替換,並不需要一定得需SMD電阻

只不過前提是"銲工"及"銲點"得有一定的基本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事.

你去電子街買1/4W ~ 1.5K歐姆的SMD電阻

問了三間店~~  店員~~老闆 看一看說沒有 就轉頭忙自己的事情了

沒提供建議方式~

"銲工"及"銲點"得有一定的基本水平 ~~ 我還很有得練習n_081|

网友L:
引用 楼主:
問了三間店~~  店員~~老闆 看一看說沒有 就轉頭忙自己的事情了

沒提供建議方式~

廢板取得途徑蠻多的,以前掛掉的電腦主機板,電子零件板...等等裏面都有很多SMD電阻,電容,二極體等零件可以撿來用....真的手上都沒有的情況下,可以去回收廠問,回收廠也有再收集電路板,去那找幾塊來買,要不了多少摳摳~
至於回收廠的電路板怎麼來的?常常看他們收到一些DVD,VCD,音響...等電子產品,想當然是從那些電子產品拆零得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廢板取得途徑蠻多的,以前掛掉的電腦主機板,電子零件板...等等裏面都有很多SMD電阻,電容,二極體等零件可以 ...

  感謝提供 材料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