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液晶顯示器AL1715面板故障~練習拆解面板遇到排線不會拆

楼主(2015-10-24):
各位前輩 大家好~

銘牌

這次我確定這台~無救 真的是亮線一條 外加 邏輯板故障

我已經有使用AUTO了~~

今天有跟學姊買 金屬撬棒~~所以來練習拆一下這台

有送PIGOO(手術刀?) 感覺很高興^^

以下是我的拆解過程~ 新手練習~

兩板 均無電容爆裂~~

拆到最後 卡關了~~ 第一個排線~~我是看jhong_hua2015 發的
[問題求助] 請問要如何拆液晶電視的邏輯板上的排線[已解決]
路過有學習到~~
但下面這個排線~~我就 兩邊壓~ 往上扳 ~~ 都沒感覺~~請大大們再指點一下感謝
塊拆到 燈管了~

网友A:
不是向上板,是向後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向上板,是向後抽

感謝 感謝

成功了

拆到最後了

原來面板 長這樣~~  明天再組回去~~ 看會如何?? ^^  謝謝各位

网友B:
嗯!有研究精神!

不過故障點不是在這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有研究精神!

不過故障點不是在這裏。

感謝大大回覆

抱歉!~ 因為確定 此機無救!!~  因為有一條亮線

所以練習螢幕拆裝~萬一拆壞了不心疼

故障點應該是在邏輯板上~~我猜的~~^^

网友C:
感謝 台中小賴 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 台中小賴 大的分享

感謝 大大回覆^^

小弟只能分享點 小皮毛~~

今日組裝回去~~~開機測試

嗯!!~ 螢幕剛開機時變得有點綠色

進入windows 桌面時~螢幕變得有殘影的感覺

完全只有拆 然後再組~~螢幕就變成這樣更慘!!~ 還好 這是練習的機子

先存放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