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圖+浮水印+多圖右鍵啟動]Bytescout Watermarking

楼主(2015-10-25):
免費版-功能簡介與操作解說
1.文字浮水印與圖片浮水印,可調大小,位置,背景顏色
2.有加入右鍵啟動,可多選圖
3.可調儲檔格式JPG, PNG, ... 與壓縮參數(陽春型只有%)
4.可指定資料夾
5.記憶最後一次的使用參數!!

付費版-多出哪些功能
1.可以設定多組preset
2.更多的設定,其中重要的就 Resize,有趣的就 effects

免費版官方下載頁面:https://bytescout.com/products/e ... g/watermarking.html

上圖是我重新拼湊的圖,軟體執行是不是這樣的的畫面,只是要秀出所有可用的watermark

上圖是仿pigoo圖片上傳後系統自動加上浮水印的樣式

傳說中的advanced setting

加浮水印的結果

======

心得:
1.雖然沒有去弄pro版,但可以透過別套軟體補足,好像已經完整補足整個流程了?
2.右鍵被加了兩個東西,一個在shell的部份,另一個在send to的部份,多此一舉的軟體...srO
3.pro版是1.93mb,有興趣的人請自行去看,有試用版期限,付費 $38.45 鎂來自群組: 痞酷網滑鼠測試部隊

1.93 MB, 閱讀權限: 40, 下載次數: 8

楼主:
自佔二樓寫題外但又相關的介紹文

https://bytescout.com/download/download_freeware.html
上面連結該公司的免費軟體列表

我簡單的說一下有什麼
1.浮水印,就是我推的那個啦
2.pdf相關工具,應該不常用,不需要介紹,需要的就會想自己看介紹
3.barcode二維條碼產生與讀取
4.其它…應該極不常用的工具,常用的不是常人XD

网友A:
謝謝版大!剛剛有試用這個軟體,下載回來只有2M,運作的速度很快,但是很可惜免費版無法完全符合論壇的基本要求,以我在編輯維修實例來說,當我拍下照片後,我最常用的就是能自動調整800*600、壓縮80%、浮水印這三個功能一次完成,而且最好是有從滑鼠右鍵啟動及繁體中文語系選項。
想一想要求的可能太超過了,或許再過陣子有符合以上需求的軟體問世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版大!剛剛有試用這個軟體,下載回來只有2M,運作的速度很快,但是很可惜免費版無法完全符合論壇的基本 ...

1.繁中語系我正在改,xml就放在那邊,改好後會放出來
2.三個需求一次完成,有三個選項
2-1.付費買pro版
2-2.兩個可以右鍵啟動的搭配使用
2-3.低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版大!剛剛有試用這個軟體,下載回來只有2M,運作的速度很快,但是很可惜免費版無法完全符合論壇的基本 ...

老大如果用 WINDOWS, 可以試一下自己加入自訂的滑鼠右鍵啟動欄

自用的例子,用指定的軟體處理 JPG, 你參考看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jpegfile\shell\open D_PSP xiaolaba]

[HKEY_CLASSES_ROOT\jpegfile\shell\open D_PSP xiaolaba\command]
@="D:\\\\software\\\\Paint Shop Pro 4.12\\\\Paint Shop Pro\\\\Psp.exe %1"

看來這樣

對應個人的喜好和需要, 以下可以隨便修訂, 配合你的系統, 注意事項,

欲顯示的選項名稱
open D_PSP xiaolaba

軟體的路徑, 目錄一定要用 \\\\ 分割
D:\\\\software\\\\Paint Shop Pro 4.12\\\\Paint Shop Pro\\\\Psp.exe

存檔成 XXX.reg
快速點兩下XXX.reg, 它會問你是否確認導入 WINDOWS REGISTRY 機碼, 同意, 就可以馬上看見效果

JPG 比較麻煩, 因為個人的系統早已經有其他軟體占據自動開啟的功能, 要打開時, 自個兒的軟體會再問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1.繁中語系我正在改,xml就放在那邊,改好後會放出來
2.三個需求一次完成,有三個選項
2-1.付費買pro版

感謝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如果用 WINDOWS, 可以試一下自己加入自訂的滑鼠右鍵啟動欄

謝謝!我再試試看囉!

网友:
!!   有這種軟體喔。 長知識....我還是用Photoshop 錄製功能製作,所以都只有開檔案-》滑鼠右鍵-》就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