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50wm-LED 輸入源問題

楼主(2015-10-25):
這個螢幕印象中是LED螢幕剛出來的時候 就搶先買的 買了一萬多........ 所以也N久了

剛才閒來無事 才按了螢幕面板上觸碰的設定鑑 才發現可以改成中文 ..... 之前我都用英文的

改完之後認真的看了設定的選單 發現 怪哉 背面的輸入源 明明就只有 DVI 21+1 孔的 跟 VGA 輸入端 哪來見鬼的 D-SUB

剛剛也用機上盒試過 接VGA的孔位 然後在設定那邊設定確認之後 螢幕也只有一片黑 然後又跳回去 DVI 輸入源了

之前有去優派的官網晃過 這台的型號在官網【完全 】找不到 因為印象中這台是優派 LED 第一台 所以很多技術方面的文件 我也無法在官網找到

所以各位大大 請問一下 是可以拆開背板之後 其實裡面還隱藏一個 D-SUB的輸入源 還是可以 DIY出來一個?

螢幕背板 跟 設定的圖片如下 ↓

不好意思用手機拍的手機是哀鳳 噗喇私 64G玫瑰金 台灣開賣隔天就入手了.... 所以就是傳說中 拍起來會有朦朧美的鏡頭 前一陣子大家在搶維修 所以我想過些時候 再去換就好 不用跟人家擠 ~"~

科技的東西 真的是 早買早享受 但是有時候 就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鳥問題

网友A:
VGA端子(Video Graphics Array (VGA) connector),其他的名稱包括RGB端子,D-sub 15,或mini D15,是一種3排共15針的DE-15。VGA端子通常在電腦的顯示卡、顯示器及其他裝置。是用作傳送模擬訊號。
資料來源 : 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zh-tw/VGA%E7%AB%AF%E5%AD%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您參考看看!!!...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70815000015KK08707

謝謝大哥 照那篇文章看來 我這個VGA輸入端【 應該 】可以上 BNC型式 的VGA接頭 然後轉成類比 還是 數位訊號 這樣就可以用 RCA的接頭 直接接機上盒了

這是我腦海中的小劇場啦 ..... 希望還有哪位大哥可以給我更多資訊 或者指正一下.... 3Q ^^

楼主:
但是 還有一個小問題

像這樣接線上螢幕那個 VGA的輸入源 然後用設定 還是跟蓋上國防部一樣 黑一下 完全沒畫面 又跳回 DVI

還是真的要換上 BNC型的 VGA接頭 然後由視訊盒前面那個 RCA接頭in 才會有畫面的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端子(Video Graphics Array (VGA) connector),其他的名稱包括RGB端子,D-sub 15,或mini D15,是一種 ...

如果要接機上盒 從 TO Monitor的孔 直接 IN 螢幕背板的VGA 也沒辦法顯示訊號 我之前爬過一些文

好像 從 電視 或者 第四台那種 訊號線 要上一般的電腦螢幕 那種訊號 跟從 顯示卡 IN 電腦螢幕的不一樣

BUT 如果 說 電腦螢幕端的背板上 是 VGA  - D-SUB 那應該表示 說 螢幕可以輸入 由第四台電視線路所提供的訊號 照邏輯來說 不應該是這樣嗎 ~"~ 如果是單純的 VGA 我知道那就沒辦法 一定要視訊轉換盒之類的下去 轉換訊號 in 給電腦螢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 還有一個小問題

像這樣接線上螢幕那個 VGA的輸入源 然後用設定 還是跟蓋上國防部一樣 黑一下 完全沒 ...

您是想用視訊盒...看電視嗎???......(大概不行了...)...我們這邊都要接第4台的機上盒才能看電視....不知東區是否也是如此??....若有電視...先試看看!!!..

AV訊號(RCA接頭)好像無法直接轉換成VGA的訊號(D-SUB)...我試了很久(都不成功)
(如果有大大知道...請指導一下老灰狼)

BNC型的 VGA接頭....跟這2種訊號....好像又不同型式...

http://baike.cntronics.com/abc/451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208/19/8004292_17072338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想用視訊盒...看電視嗎???......(大概不行了...)...我們這邊都要接第4台的機上盒才能看電視....不知 ...

業者都很機八 其實只要電腦裝上一張電視卡 就可以處理那些訊號了 BUT 就是不爽那些業者老愛出自己規格的東西 想想看 電視可以看youtube 電腦也可以看 表示說 其實 訊號源是一樣的 但是 就是要我們消費者 去買他們特殊規格的東西 來滿足我們所需要的行為 雖然說要有消費行為 才可以帶動整體經濟 但是 這樣搞 沒有比較好玩啦 ~"~

印象中以前用視訊切換盒 好像搞定過 但是我的視訊切換盒 好像給人了 還是怎樣 翻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業者都很機八 其實只要電腦裝上一張電視卡 就可以處理那些訊號了 BUT 就是不爽那些業者老愛出自己規格的 ...

剛剛查了一下....南區.東區.中西區....都已全面數位化了....
http://www.suncrown.com.tw/zh_TW/product/id/8
所以沒有機上盒是沒法收看電視頻道....只能接用數位電視棒看....無線數位電視頻道

好像是從今年2月份開始的....視訊盒都沒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查了一下....南區.東區.中西區....都已全面數位化了....
http://www.suncrown.com.tw/zh_TW/product/ ...

甘 難怪 3C賣場的數位電視機上盒 越漲越貴  XD 看哪位有錢人 要去告那些雞巴業者 違反 反托拉斯法

已經有壟斷的鹹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甘 難怪 3C賣場的數位電視機上盒 越漲越貴  XD 看哪位有錢人 要去告那些雞巴業者 違反 反托拉斯法

已經 ...

那你得先反政府!~~

因為國家允許他們在機上盒規格上各自為政~

你這台只能給"沒有完全數位化CATV訊號的收視戶使用"...

串接在主機=BOX=螢幕,可以不開主機就能看電視..

你可以拿機上盒透過RCA輸入給BOX,看能不能顯示在顯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得先反政府!~~

因為國家允許他們在機上盒規格上各自為政~

只能試試了 但是機會不高 因為 類比訊號要轉成數位訊號 舊的BOX應該辦不到 如果只單靠一條線可以解決的話

業者不會那麼大費周章 把訊號全改成數位的 ~"~

身為一個電腦科出生的人 實在是無法去反數位化的產品 ..... 但是技術上 應該是有辦法讓兩種訊號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去相容 而不必要做到為了數位化 把類比訊號源的產品全部打趴

但是為了往前進步 這又是無可奈何的

內心中消費者的立場 跟所學的東西 戰鬥中 好糾結阿 >"<

网友:
按照你的需求 !

以下圖解,應該是

1.第四台數位盒,用AV端子輸出(黃,紅,白)

2.連結PX電視盒前方輸入端(黃,紅,白),輸入源選取"AV"。

3.PX電視盒輸出用VGA端連接螢幕VGA輸入端,螢幕輸入源選取 " D_SUB " 。

( 第四台數位盒----------PX電視盒----------螢幕。)

PS. 當你選D_SUB會馬上跳回DVI,那是因為D_SUB沒有信號,當螢幕偵測不到信號輸入時,會自動跳回預設的輸入端。

所以要這樣接,必須先把 第四台數位盒開機,PX電視盒開機,並把輸入源都選取好,這樣才不會又跳回DVI。

楼主:
好的 謝謝你那麼詳細的回覆 感恩

网友:
我就是講這樣.....

還有一個重點是那個電視盒的支援解析度要夠高,如果只有800*600這種顯示效果就會不好~

我手邊那個就是這樣(古早時代買的把CRT螢幕當電視看)

楼主:
這是燈光音響作場會拿出去接投影機的 解析度應該不會太差才是 下次有再去拜訪那個老闆再拿去他那邊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燈光音響作場會拿出去接投影機的 解析度應該不會太差才是 下次有再去拜訪那個老闆再拿去他那邊試試 ...

只能幫忙 按個讚而已

楼主:
人在外面 只能科科科⋯